想用单片机按键控制步进电机 按一下走一下,松开不转,我的程序设计思路对吗?

楼主(2018-05-23):
用51单片机 298n驱动控制2相4线步进电机
8拍~检测按键=0  转动
这是8拍运行
1.    void zrun()// 正转运行
2.    {
3.       uchar z;
4.       for(z=0;z<8;z++)
5.           {
6.             P1=runz[z];
7.             delay(y);
8.           }

我的思路是运行一个脉冲后
继续检测按键是否=0
=0 继续第二个脉冲 然后继续检测
!=0的话 停止转动
这个程序怎么写比较好?

网友A:
就是检测按键,这个你应该会的,单片机基本的。

网友B:
如果你在定时器中断中加入PWM占比输出,  那就在中断中加入 if 的按键检测,应该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