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错误missing';' before'i'

楼主(2018-05-23):
missing';' before'i'
大神们那里出问题

网友A:
有问题,如果你这个for循环是实现延时,那肯定需要调用啊,调用的话你不是写的子函数,也不是放在main内,你把它写成子函数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B:
你这for是死循环吗

网友C:
你这段程序加的位置不对
可以写成子函数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D:
这个for语句一般不直接写在定义函数下面的,而且你这个for函数是个死循环,0开始减的话永远到不了200啊,如果函数是为了延时的话可以写一个delay函数

网友E:
这个程序段的位置不对,应该写在一个子程序里面

网友F:
for函数放置位置不对

网友G:
我认为程序段的位置确实不对,应该位于某个子程序中。但死循环,我觉得不是,是可以执行一次的。执行一次后就脱离循环了。

网友H:
你写漏了
应该位于delay()延时子程序中。

#include <reg51.h>
#include "AT24C02.h"
sbit AT24C02_SDA = P3^6;        //定义数据线
sbit AT24C02_SCL = P3^7;        //定义时钟线

void delay()
{
        uchar i;
        for(i=0; i<200; i--);
}
void I2C_Start()
{
        AT24C02_SDA = 1;   delay();
        AT24C02_SCL = 1;   delay();
        AT24C02_SDA = 0;   delay();
        AT24C02_SCL = 0;
}                      //钳位I2C总线,准备发送数据

网友I:
对,。那个肯定是延时函数。你抄low了

网友J:
uchar是无符号字符型变量类型错误 i--后i < 0,属于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你写漏了
应该位于delay()延时子程序中。

变量i是uchar(无符号字符型的),当执行i--后,i < 0,属于变量类型错误

网友G:
uchar变量 i=0 后i-- 结果i=0xff ,是255,不是负数,不存在变量类型错误之说

网友K:
根据错误提示来看,你 uchar i ;这个语句后面缺了一个分号,要知道分号必须紧贴最后一个字符,改成下面这样应该就没问题了 uchar i;

网友L:
应该是for(i=0;i<200;i++);

网友M:
这个for循环没有写在一个延时函数里面比如void delay(){for(i=0;<200;i--);}。

网友M:
写一个像这样的函数void delay (int x) { int i,j; for (i=0;i<x;i++)  for(j=0;j<600;j++); },然后在主程里面调用

网友M:
写一个这样的延时函数void delay (int x) { int i,j; for (i=0;i<x;i++)  for(j=0;j<600;j++); },然后直接调用函数。

网友N:
uchar 没有定义,define unsigned char uchar

网友O:
你把uchar改为int试一试。

网友O:
uchar预定义了吗?改成int试一试

网友P:
i定义附初值为0,本身就小于200,改成大于200,i++,

网友Q(2018-09-04):
你把 uchar i   ;
改为  uchar   i;  //把逗号“;”  与 ‘i’  中间不要有空格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