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初学需要看什么资料

楼主(2018-05-23):
单片机小白一名。想学习STM32,是不是要先学习51打基础啊,需要看哪些资料,请大神指点,现在一头雾水啊!不胜感激!!!

网友A:
51的话,单片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可以看一下

网友B:
图书馆的书

网友C:
STM32可以直接学,不一定要先学51,可以买块板子,跟着附带的例程学

网友D:
先51更好,一开始就32可能会感觉偏难   51书很多的找一本就行

网友E:
单片机什么的,最好的就是买一个开发板最小系统,跟着网上的资料,自己亲手实验,还是蛮有趣的

网友F:
可以直接在网上先看看视频 不一定要先看书

网友G:
加Q1278958987给你资料,这里上传不到很大的文件,非广告

TX-1C 单片机开发板使用手册.pdf

这是资料一部分

网友H:
单片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网友I:
可以先看51,直接看32的话有点难,可以在网上买个51单片机,一般都会带教程,普中啊,金沙滩都可以

网友J:
先买块开发板,把对应的历程一个个写一遍,有不懂的地方就查资料

网友K:
可以先看一些书,不过我上学期看的时候感觉都似懂非懂的,后来跟着51开发板的例程感觉很顺利,甚至有豁然开朗的感觉(不知道和之前看书有没关系,),32的话我感觉还是把51学差不多再搞更好一点。
另外,推荐一本书吧,我们学校大三的教材,感觉简洁易懂,我大一,学了C就可以基本看懂了

网友L:
最好是先学51打下单片机基础,后面在学习是stm32会轻松许多

网友M:
你搜一下就知道了,直接按照大学教本就挺好,像单片机原理,数字图像处理等等

网友N:
个人感觉,从51开始,把例程看一下,然后理解原理,再学32.

网友O:
建议你先看一下51,有点基础才看懂32

网友P:
郭天祥51单片机书籍

网友Q:
建议先学51  直接开32可能有点难

网友Q:
建议先学51,直接开32的话估计会有一点难

网友R:
首先C语言基础还是的会的 无论51 还是32 都要用到C语言

网友S:
先学51,有了基础,再学32,会很快学会

网友T:
手把手教51单片机那本书不错,有配套视屏,老师讲的很好

网友U:
如果小白建议学51比较好学成的速度块,易懂。

网友V:
非常推荐郭天祥老师的视频,非常不错

网友W:
可以买一块51开发板,学得差不多后就可以学stm32了,重点放在stm32,51只是入门而已

网友X:
到了自己动手了才发现,需要实现一个功能需要附带很多其他代码,弄一个温控风扇,想将温度信号转化为数字信号怎么看怎么复杂

网友Y:
直接找个开发板看例程学习

网友Z:
先学51单片机基础,再学STM32好一些

网友AA:
最好需要先熟悉下开发环境,然后在熟悉下C语言基础

网友AB:
学习单片机的话,最好是先学习51单片机,因为对新手来说,既简单,学习的过程中你会学会如何看懂原理图,你也在不断增强编程能力,提高框架意识,等到你较为熟悉掌握了按键,数码管,定时器,中断,1602显示屏这些基本后,就算是对单片机基本入门了。接着,就可以进阶,可以开始学习库函数,K60,KEA或者直接跳到STM32都是可以的

网友AB:
51进门的话,个人比较推荐郭天祥的《十天学会51单片机》,虽然里面讲的东西有一些小错误的地方,不过对于新手来说,简直是手把手教你,等你对单片机的整体框架后,你就会慢慢发现其中的错误

网友AC:
郭天祥的十天征服单片机视频挺好的,深入浅出,简单易学,适合入门

网友AD:
可以看慕课学习,有人讲解比自己琢磨更容易进步

网友AE:
是的,51单片机是基础

网友AF:
可在我要自学网的网站上看proteus的自学视频   还要郭天祥的视频  都挺好的

网友AF:
也可以不需要单片机

网友AG:
网上买个51开发板,一定要看有没有视频.然后跟着视频教程学

网友AH:
推荐郭天祥的《十天学会51单片机》视频,非常适合入门学习,本人因为毕业设计特地去看,很后悔没有再点去看

网友AI:
淘宝51买一个,一般会提供给你资料,推荐普中

网友AJ:
有很多c51的课本可以学,买一个c51的单片机

网友AK:
教科书可以看一下

网友AL:
单片机原理概述还有c语言

网友AM:
看下微机接口。端口电路,晶振电路,复位电路,都要了解。这样使用的时候会少很多错误

网友AN:
强烈推荐郭天祥的那本书+开发板。进阶刘平的飞天三号开发板+数据,学好了这个,再学32毫无压力

网友AO:
我看的是丁向荣的单片机原理与应用,感觉还不错,可以去借来看看!硬件软件兼顾

网友AP:
学51单片机可以学到单片机最基本的操作原理,直接学stm32不系统,会有很都东西搞不懂,建议先从51学

网友AQ:
先学51  毕竟是入门基础   学了51的话stm也比较好学

网友AR:
我的建议是
首先买个51开发板 先学51单片机 因为比较简单 先由浅再入深嘛
其次建议看郭天祥老师的视频(好像叫十天学会单片机什么的)本人感觉看视频要比看书要管用
再次跟着视频来自己动手做 记住一定要多实践 不然学不会的
最后是你一定要有耐心 有时候单片机编程有问题 不要烦躁 解决了你会收获很多
希望对你有帮助吧

网友AS:
郭天祥10天单片机

网友AT:
网上买个开发板,看视频.然后跟着视频教程

网友AU:
单片机原理与应用及C51程序设计

网友AV:
要看51单片机数据手册,老师上课总是说不会不要问她,就去看数据手册

网友AW:
微机原理,单片机原理看看,最关键的事多实践,c语言要懂

网友AX:
可以研究下Nuvoton的51单片机N76E003,给你点资料看看

英文数据手册

中文数据手册

勘误表

开发板资料

开发板使用说明

网友AY:
买学习板,在买本书,一边看一边做!

网友AZ:
湘潭大学出版的《单片机原理及应用》,它只讲51,很适合初学者。

网友AY:
还是先看下51,再学习STM32............................没基础难度大些!不过你有其它单片机基础也是可以的

网友AZ: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网友BA:
直接看芯片的技术手册和附带的编译开发环境吧

网友BB:
我也是初学者,感觉得有51的基础

网友BC:
先学51吧

网友BD:
买开发板学的比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