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的这个AT24C02程序,哪位大神给修改修改

楼主(2018-05-23):
AT24C02.C
#include <reg51.h>
#include "AT24C02.h"
sbit AT24C02_SDA = P3^6;        //定义数据线
sbit AT24C02_SCL = P3^7;        //定义时钟线
{   uchar i;
        for(i=0; i<200; i--);
}
void I2C_Start()
{   AT24C02_SDA = 1;   delay();
        AT24C02_SCL = 1;   delay();
        AT24C02_SDA = 0;   delay();
        AT24C02_SCL = 0;
}                      //钳位I2C总线,准备发送数据
void I2C_Stop()
{   AT24C02_SDA = 0;    delay();
        AT24C02_SCL = 1;    delay();
        AT24C02_SDA = 1;    delay();
}
void Ack()
{   AT24C02_SDA = 0;    delay();
        AT24C02_SCL = 1;    delay();
        AT24C02_SCL = 0;    delay();
        AT24C02_SDA = 1;    delay();
}
void NoAck()
{   AT24C02_SDA = 1;    delay();
        AT24C02_SCL = 1;    delay();
        AT24C02_SCL = 0;    delay();
}
uchar  Test_Ack()
{                 uchar flag;
        AT24C02_SDA=1;//读入数据
        delay();
        if(AT24C02_SDA==1)
                flag=0x01;
        else     flag=0x00;
                AT24C02_SCL=0;    delay();
        AT24C02_SCL=1;    delay();
        AT24C02_SCL=0;
        return(flag);
}
void SendData(uchar  buffer)
{       uchar  BitCnt=8;//一字节8位
        uchar  temp=0;
        do
        {        temp=buffer;
                AT24C02_SCL=0;     delay();
                if((temp&0x80)==0)       //判断最高位是0还是1
                        AT24C02_SDA=0;
               else     AT24C02_SDA=1;   delay();
                       AT24C02_SCL=1;
                temp=buffer<<1;  //将buffer中的数据左移一位
                buffer=temp;
                BitCnt--;
}
        while(BitCnt);
        AT24C02_SCL=0;
                AT24C02_SDA=1;
}
uchar   ReceiveData()
{       uint BitCnt=8;
        uchar temp=0;
                uchar ucReceData;
        AT24C02_SDA=1;                           //读入数据
        do {     AT24C02_SCL=0;    delay();
                AT24C02_SCL=1;    delay();
                if(AT24C02_SDA==1)     ucReceData=ucReceData|0x01;//低位置1
                else                    ucReceData=ucReceData&0x0fe;//低位清0
                if(BitCnt-1)
                {       temp=ucReceData<<1;//数据左移一位
                        ucReceData=temp;
}
                BitCnt--;
}
        while(BitCnt);
        AT24C02_SCL=0;
        return(ucReceData);
}
uchar WriteNByte(uchar sla,uchar suba,uchar *s,uchar n)
{   uchar i;
        uchar flag;
        I2C_Start();    //启动I2C
        SendData(sla);  //发送器件地址
        flag = Test_Ack();
        if(flag != 0x00)
        {   return 0;
}
        SendData(suba);  //发送器件内部寄存器地址
        flag = Test_Ack();
        if(flag != 0x00)
        {   return 0;
}
        for(i=0; i<n; i++) //写入n字节数据
        {   SendData(s);
                flag = Test_Ack();
                if(flag != 0x0   return 0;
}  }
        I2C_Stop();
        return 1;
}
uchar ReadNByte(uchar sla,uchar suba,uchar *p,uchar n)
{    uchar i;
        uchar flag;   //测试n是否为有效值
        if(n > 8)
        {  return 0;
}
        I2C_Start();                                //启动I2C
        SendData(sla);                    //发送器件地址
        flag = Test_Ack();
        if(flag != 0x00)
        {   return 0;
}
        SendData(suba);                   //发送器件内部地址
        flag = Test_Ack();
    if(flag != 0x00)
        {   return 0;
}
        I2C_Start();
        SendData(sla+1);
        flag = Test_Ack();
if(flag != 0x00){   return 0;
}
        for(i=0; i<n-1; i++)        //读取字节数据
        {   p = ReceiveData();        //读取数据
                Ack();
}
        p[n-1] = ReceiveData();
        NoAck();
        I2C_Stop();
        return 1;
}
KEY.H
#include"reg51.h"
#include"key.h"
#include "AT24C02.h"
#include"LCD_16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Key_in   P1=0x0f
#define  Key_pin  P1
sbit OUT2=P3^1;
sbit OUT1=P3^0;
uchar code        key_scan_tap[4]={0x1f,0x2f,0x4f,0x8f};
uchar code  Led_dsp_tap[6]={0xfe,0xfd,0xfb,0xf7,0xef,0xdf};
uchar code  key_code_tap[16]=        {                0x1e,0x1d,0x1b,0x17,
                                                                    0x2e,0x2d,0x2b,0x27,
                                                                        0x4e,0x4d,0x4b,0x47,
0x8e,0x8d,0x8b,0x87
};
uchar         new_key;
uchar         old_key;
uchar         key_cont;
uchar         key;
uchar   input_cont;
uchar   input_cont2;
uchar   input_step;
uchar   err_cont[8];          //各用户密码输入数错计数器
uchar   ID_stop_delay[8]; //用于保存各用户出错锁键盘时间
uchar   ID_keep_buf[8]={10,10,10,10,10,10,10,7};   //用户ID缓冲区
uchar   ID;
uchar          input_password[4]={0};
uchar          input_password2[4]={0};
uchar          input_password3[4]={0};
uchar          password[4];
uchar   keep_password[8][4];
uchar   OUT1_delay;
uint   moto_run_cont;
uchar   run_fx;
uchar   moto_cont;
uchar  POWER;
struct         key_flag
{          unsigned password_in:1;
          unsigned keep:1;
          unsigned open:1;
          unsigned redly_keep:1;
          unsigned call_open:1;
          unsigned ID_OK:1;
          unsigned control_en:1;
          unsigned control_input:1;
}
key_flag;
extern uchar sec;
extern uchar beef_cont;
extern uchar dsp_buf[1];
void moto_control(uchar cont,uchar fx)
{       moto_run_cont=cont*8;
                run_fx=fx;
void key_control(void)
{                uchar i;      //以下为存物操作
                if(key==15)
                {       for(i=0;i<7;i++)
                                ID_keep_buf=10;
                                if(WriteNByte(0xa0,40,ID_keep_buf,7)==1)
                                {                beef_cont=0x81;
                                                dsp_buf[0]=0xff;
                                                sec=3;
                                                OUT2=0;
}
                                else  beef_cont=3;
}
                if(key==14)
                {       POWER=POWER^0x01;
                                WRITE_ML(0x01);      //  清显示
                                if(POWER==1)
                                {    lcd_dsp(0,4,"Lockers",7);
}
                                input_cont2=0;
                                key_flag.ID_OK=0;
                                key_flag.open=0;
                                key_flag.call_open=0;
                                input_step=0;
                                input_cont=0;
                                key_flag.keep=0;
                                key_flag.redly_keep=0;
}
                if(POWER==1)
                {     if(key_flag.control_en==0)
                                {    if((key_flag.keep==1)&&(ID!=8))
                                                {     if(key<=9)
                                                                {                beef_cont=1;
                                                                                sec=0;
                                                                                if((input_cont<4)&&(input_step==0))
                                                                                {        input_password[input_cont]=key;
WRITE_ML(0x01);//  清显示
lcd_dsp(0,0,"save",4);
                                                    lcd_dsp(0,8,"on:",3);
lcd_no_write(0,11,ID,1);
                                                 lcd_dsp(1,0,"passwrod",8);
for(i=0;i<=input_cont;i++)    lcd_dsp(1,9+i,"*",1);
                                input_cont++;
}
        else  if((input_cont<4)&&(input_step==1))
{            input_password2[input_cont]=key;
                         WRITE_ML(0x01);//  清显示
                        lcd_dsp(0,0,"save",4);
                        lcd_dsp(0,8,"on:",3);
                        lcd_no_write(0,11,ID,1);
                        lcd_dsp(1,0,"passwrod",8);
                 for(i=0;i<=input_cont;i++)    lcd_dsp(1,9+i,"*",1);
                    input_cont++;
} }
else  if(key==13)        //取消键
                                                                {                beef_cont=1;
                                                                                sec=0;
                                                                                if((input_cont>0)&&(input_step==0))
                                    {                 input_cont-input_password[input_cont]=0;
WRITE_ML(0x01);//  清显示
                                             lcd_dsp(0,0,"save",4);
                                                      lcd_dsp(0,8,"on:",3);
                                                      lcd_no_write(0,11,ID,1);
                                             lcd_dsp(1,0,"passwrod",8);
                                if(input_cont>0)
                        {     for(i=0;i<=input_cont-1;i++)
                                        lcd_dsp(1,9+i,"*",1); } }
                        else   if((input_cont>0)&&(input_step==1))
                {
input_password2[input_cont]=0;
                    input_cont--;
                        WRITE_ML(0x01);//  清显示
                        lcd_dsp(0,0,"save",4);
                        lcd_dsp(0,8,"on:",3);
                        lcd_no_write(0,11,ID,1);
                    lcd_dsp(1,0,"passwrod",8);
                        if(input_cont>0)
                {
for(i=0;i<=input_cont-1;i++)
                   lcd_dsp(1,9+i,"*",1);
} } }
                else  if(key==10)
                {
if((input_cont==4)&&(input_step==0))
                    {   input_step=1;
                                input_cont=0;  }
                           else  if((input_cont==4)&&(input_step==1))
{
for(i=0;i<4;i++)
                        {         if(input_password2==input_password)
                                    {  ;  }
else   //密码核对匹配
        {
beef_cont=0x03;
            input_step=0;
                input_cont=0;
i=5;
} }
if(i==4)        //密码核对成功
        {
input_step=0;
                input_cont=0;
                key_flag.keep=0;
            key_flag.redly_keep=0;
for(i=0;i<4;i++)
keep_password[ID]=input_password2;   //保存用户密码
ID_keep_buf[ID]=ID;
if(WriteNByte(0xa0,40,ID_keep_buf,7)==1)
{
beef_cont=0x81;
for(i=0;i<60;i++)
delay();
if(WriteNByte(0xa0,ID*4,input_password2,4)==1)
{        beef_cont=0x81;
dsp_buf[0]=dsp_buf[0]&Led_dsp_tap[ID];//指示对应柜已占用
WRITE_ML(0x01);//  清显示
                lcd_dsp(0,0,"save",4);
                lcd_dsp(1,0,"successfully",12);
                        sec=5;
                moto_control(8,1);
if(ID==1)
{
OUT2=1;
} } } } } }
else  if(key_flag.keep==0)
                                                {    if(key==11)
                                                                {                  input_cont2=0;
                                                                                key_flag.ID_OK=0;
                                                                                key_flag.open=0;
                                                                                key_flag.call_open=0;
                                                                                WRITE_ML(0x01);//  清显示
                                                                                lcd_dsp(0,0,"save",4);
                                                                                lcd_dsp(0,8,"on:",3);
                                                                                sec=0;
                                                                           for(i=0;i<6;i++)
                                                                           {   if(ID_keep_buf==10)
                                                                                        {       ID=i;
                                                                                                    i=6;
                                                                                                    key_flag.redly_keep=1;
}
                                                                                        else
                                                                                        {         ID=8;
} } }
                                                                else  if(key==10)
                                                                {
        beef_cont=1;
                                                                                if(key_flag.redly_keep==1)
                                                                                {
key_flag.keep=1;
                                                                                        WRITE_ML(0x01);//  清显示
                                                                                                lcd_dsp(0,0,"save",4);
                                                                                                lcd_dsp(0,8,"on:",3);
                                                                                                lcd_no_write(0,11,ID,1);
                                                                                                lcd_dsp(1,0,"passwrod",8);
} } }
                //取物
if(key_flag.open==1){
if(key<=9)
        {                 beef_cont=1;
                        sec=0;
                 if((input_cont2<4)&&(err_cont[ID]<3)){
input_password3[input_cont2]=key;
                                   WRITE_ML(0x01);//  清显示
                                         lcd_dsp(0,0,"open",4);
                                          lcd_dsp(0,8,"on:",3);
                                    lcd_no_write(0,11,ID,1);
                                       lcd_dsp(1,0,"passwrod",8);
for(i=0;i<=input_cont2;i++)
lcd_dsp(1,9+i,"*",1);
                input_cont2++;
}   }
                                else  if(key==13)        //取消键
                                                                {                beef_cont=1;
                                                                                sec=0;
                                                                                if((input_cont2>0)&&(input_step==0))
{                input_cont2--;
                input_password3[input_cont2]=0;
                WRITE_ML(0x01);//  清显示
                        lcd_dsp(0,0,"open",4);
                        lcd_dsp(0,8,"on:",3);
                        lcd_no_write(0,11,ID,1);
                    lcd_dsp(1,0,"passwrod",8);
if(input_cont2>0)
{
for(i=0;i<=input_cont2-1;i++)
                lcd_dsp(1,9+i,"*",1);
} } }
else  if(key==10){
if(input_cont2==4){
                for(i=0;i<4;i++)  {
if(keep_password[ID]==input_password3){
                                         ;  }
                        else {
i=5;
} }
                if(i==4)
{
ID_keep_buf[ID]=10;
                input_cont2=0;
                key_flag.ID_OK=0;
            key_flag.open=0;
                key_flag.call_open=0;
if(WriteNByte(0xa0,40,ID_keep_buf,7)==1)
beef_cont=0x81;
                err_cont[ID]=0;
if(ID<6)   dsp_buf[0]=dsp_buf[0]|(Led_dsp_tap[ID]^0xff);
                if(ID==6)
{                key_flag.control_en=1
}
                  WRITE_ML(0x01);//  清显示
lcd_dsp(0,0,"open",4);
lcd_dsp(1,0,"successfully",12);
sec=5;
moto_control(8,0);
if(ID==0){
        OUT1_delay=5;        }
        else  if(ID==1)
        {   OUT2=0;
}  }
else
{   err_cont[ID]++;
        if(err_cont[ID]>=3)
{        input_cont2=0;
        key_flag.ID_OK=0;
        key_flag.open=0;
        key_flag.call_open=0;
        ID_stop_delay[ID]=30;
}
        else
{        input_cont2=0; }
        beef_cont=3;
WRITE_ML(0x01);     //  清显示
        lcd_dsp(1,0,"Password Error",14);
        sec=0;
}
input_cont2=0;
} } }
else {
if(key==12){                   beef_cont=1;
                                                                                key_flag.call_open=1;
                                                                                input_step=0;
                                                                                input_cont=0;
                                                                                key_flag.keep=0;
                                                                                key_flag.redly_keep=0;
                                                                                key_flag.ID_OK=0;
                                                                                key_flag.open=0;
                                                                                WRITE_ML(0x01);//  清显示
                                                                                lcd_dsp(0,0,"open",4);
                                                                                lcd_dsp(0,8,"on:",3);
                                                                                sec=0;
}
                                        else  if(key<8){
beef_cont=1;
                                                                                sec=0;
                                                                                if(key_flag.call_open==1)
                                                                                {                ID=key;
if((ID<=7)&&(ID_keep_buf[ID]==ID)&&(ID_stop_delay[ID]==0))
                                        {   key_flag.ID_OK=1;
}}}
                else if(key==10)
                        {
if(key_flag.ID_OK==1)
                                        {
key_flag.open=1;
                                                                                        WRITE_ML(0x01);//  清显示
                                                                                                lcd_dsp(0,0,"open",4);
                                                                                                lcd_dsp(0,8,"on:",3);
                                                                                                lcd_no_write(0,11,ID,1);
                                                                                                lcd_dsp(1,0,"passwrod",8);
}}}}
                                else {  if(key<6)
                                                {                ID=key;
                                                                beef_cont=1;
                                                                if(ID_keep_buf[ID]==ID)
                                                                {           key_flag.control_input=1;
}}
                                                else if((key==10)&&(key_flag.control_input==1))
                                                {
beef_cont=1;
                                                                key_flag.control_en=0;
                                                                ID_keep_buf[ID]=10;
                                                                dsp_buf[0]=dsp_buf[0]|(Led_dsp_tap[ID]^0xff);
}}}}
void key_scan(void)
{                uchar i,j;
                uchar key_buf;         //暂存键值变量
                Key_in;                         //让读键引脚P10~P13为高电平
                old_key=new_key; //保存上次键值
                new_key=Key_pin&0x0f;//保存当前键值
                if(old_key==new_key)  //如果键状态没有发生变化,
                {                if(key_cont<100)  key_cont++;        //消抖动计数器加1
                                if(key_cont==5)        //消抖动成功,表示确实有键按下,或松键
                                {                    //以下进行循环扫描
                                                for(i=0;i<4;i++){
Key_pin=key_scan_tap;         //逐行扫描
if((Key_pin&0x0f)!=new_key){                                        //逐行判断                               key_buf=(key_scan_tap&0xf0)|new_key;//得到键值
                                for(j=0;j<16;j++){
                        if(key_code_tap[j]==key_buf)         //  查内码
                {
key=j;//查得内码
                             key_control();                //调键值管理函数
                          j=17;
}
                        i=4;
}}}}
                else{
key_cont=0;
}}
LCD1602.C
#include"reg51.h"
#include"LCD_16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W=P3^2;
sbit    RS=P3^3;
sbit    E_LCD=P3^1;
sbit    BUSY=P2^7;
char code LCD_TAP[10]={"0123456789"};
void delay_1602(unsigned int i)         //延时函数
{  while(i--);  }
void PAN_BUSY(void)               //判忙子程序
{
P2=0xFF;
                RS=0;
                RW=1;
                E_LCD=0;
                delay_1602(1);
                E_LCD=1;
                while(BUSY==1){; }}
void WRITE_ML(uchar m)    //写命令子程序
{                P2=m;
                RS=0;
                RW=0;
                E_LCD=0;
                PAN_BUSY();
                E_LCD=1;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写数据子程序
{       P2=dat;
                RS=1;
                RW=0;
                E_LCD=0;
                PAN_BUSY();
                E_LCD=1;
}

void  lcd_dsp(uchar l,uchar h,char a[],uchar n)
{
uchar i;
                if(l==0){
WRITE_ML(0x80+h);
                                for(i=0;i<n;i++)
                                WRITE_DAT(a);
}
                else if(l==1){
                                WRITE_ML(0xc0+h);
                                for(i=0;i<n;i++)
                                WRITE_DAT(a);
}        }
void lcd_no_write(uchar l,uchar h,uchar cont,uchar n)
{
uchar i;
                if(l==0)
                {
WRITE_ML(0x80+h);
                                for(i=0;i<n;i++)
                                WRITE_DAT(LCD_TAP[cont]) ;
}
                else if(l==1){
WRITE_ML(0xc0+h);
                                for(i=0;i<n;i++)  WRITE_DAT(LCD_TAP[cont]);
} }
void LCD_1602_init(void)
{        delay_1602(100);
        WRITE_ML(0x01);     //  清显示
    WRITE_ML(0x38);     //  8位点阵 允许双行显示
    WRITE_ML(0x0a);     //  开显示
    WRITE_ML(0x80);     //第一行显示
        delay_1602(100);
           WRITE_ML(0x01);     //  清显示
    WRITE_ML(0x38);     //  8位点阵 允许双行显示
    WRITE_ML(0x0C);     //  开显示
WRITE_ML(0x80);
}
//main程序
#include"reg51.h"
#include"key.h"
//#include"dsp.h"
#include "AT24C02.h"
#include"LCD_16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THO_int   0xff
#define TL0_int   24
#define        TMOD_int   0x01
#define TCON_int     0x10
sbit    BUZ =P3^0;
uint          beef_delay;
uchar         beef_cont;
uchar         timecont_4ms;
uchar         timecont_10ms;
uchar         timecont_1s;
uchar   time_1000ms;
extern uint   moto_run_cont;
extern uchar   run_fx;
extern uchar   moto_cont;
uchar code  Led_dsp_tap2[6]={0xfe,0xfd,0xfb,0xf7,0xef,0xdf};
uchar code  Led_tap[6]={0x01,0x02,0x04,0x08,0x10,0x20};
uchar code  moto_tap[8]={0x20,0x60,0x40,0x50,0x10,0x90,0x80,0xa0};
extern  uchar   err_cont[8];
extern  uchar   ID_stop_delay[8];
                 uchar         dsp_buf[1];
extern  uchar         password[4];
extern  uchar         ID_keep_buf[8];
extern  uchar   keep_password[8][4];
extern  uchar          password[4];
extern  uchar   OUT1_delay;
uchar   sec;
extern  uchar POWER;
uchar   SYS_clock;
struct flag
{          unsigned beef_en:1;
          unsigned dsp_control_en:1;
          unsigned out_time_en:1;
}
flag1;   //蜂鸣器管理
void beef_control(void)
{
if(beef_delay==0)
                {
if(flag1.beef_en==1){                flag1.beef_en=0;  //停止响蜂鸣器
                                                            beef_delay=20;          //蜂鸣器间隔时间
}
                                else{
  if(beef_cont&0x0f)//如果响蜂鸣次数还没有结束
                                                {        beef_cont--;
                                                                beef_delay=10; //响蜂鸣时间
                                                                if(beef_cont&0x80)  beef_delay=80;
                                                                flag1.beef_en=1;//开启响蜂鸣器
                                                } } } }
void out_time(void)
{
if(flag1.out_time_en==1)
                {
flag1.out_time_en=0;
                                if(sec){
sec--;
                                                if(sec==0)  {
WRITE_ML(0x01);//  清显示
                                                                lcd_dsp(0,4,"Lockers",7);
} } } }
void T0_int(void)
{       TMOD=TMOD_int;
            TCON=TCON_int;
                TL0=TL0_int;
                TH0=THO_int;
                ET0=1;
            EA=1;
}
//单片机初始化
void MCU_init(void)
{                   P1=0xff;
                   P2=0xff;
                P3=0xff;
}                        //响1声蜂鸣器
//定时器中断
void timer0_(void)interrupt 1 using 1        //定时器溢出周期为100us已加入16t
{
         uchar temp,i,P3_buf;
                 TR0=0;//
            TL0=TL0_int;
                TH0=THO_int;
                TR0=1;
                if(flag1.beef_en){  BUZ=!BUZ; }
                else     BUZ=1;
                timecont_4ms++;
                if(timecont_4ms>=16)
                {
SYS_clock=1;
                                timecont_4ms=0;
                                if(moto_run_cont)
                                {
moto_run_cont--;
                                                moto_cont++;
                                                if(moto_cont>=8){  moto_cont=0; }
                                                P3_buf=P3&0x0f;
                                                if(run_fx)
P3=P3_buf|moto_tap[7-moto_cont];
                                                else
P3=P3_buf|moto_tap[moto_cont];
}
                                else  {           P3=P3&0x0f; }
                                if(beef_delay)
beef_delay--;
                                temp=dsp_buf[0];
                                for(i=0;i<6;i++)
                                {
if(temp&0x01)
P0=P0|Led_tap;
                                                 else
P0=P0&Led_dsp_tap2;
                                                 temp=temp>>1;
}
                                time_1000ms++;
                                if(time_1000ms>=250)
                                {                time_1000ms=0;
                                                if(OUT1_delay){  OUT1_delay--;
                                                if(OUT1_delay==0);
} } }
                timecont_10ms++;
                if(timecont_10ms>=40){
timecont_10ms=0;
                                                    timecont_1s++;
                                if((timecont_1s>=100)&&(POWER)){
timecont_1s=0;
                                                flag1.out_time_en=1;
                                                if(ID_stop_delay[0]>0){
ID_stop_delay[0]--;
                                                                if(ID_stop_delay[0]==0)
{
err_cont[0]=0;
} }
                                                if(ID_stop_delay[1]>0){
ID_stop_delay[1]--;
                                                                 if(ID_stop_delay[1]==0)
{
err_cont[1]=0;
} }
                                                if(ID_stop_delay[2]>0){
ID_stop_delay[2]--;
                                                                 if(ID_stop_delay[2]==0)
{
err_cont[2]=0;
} }
                                                if(ID_stop_delay[3]>0){
ID_stop_delay[3]--;
                                                                if(ID_stop_delay[3]==0)
{
err_cont[3]=0;
} }
                                                if(ID_stop_delay[4]>0){
ID_stop_delay[4]--;
                                                                 if(ID_stop_delay[4]==0)
{
err_cont[4]=0;
} }
                                                if(ID_stop_delay[5]>0){
ID_stop_delay[5]--;
                                                                        if(ID_stop_delay[5]==0)
{
err_cont[5]=0;
} }
                                                if(ID_stop_delay[6]>0){
ID_stop_delay[6]--;
                                                                        if(ID_stop_delay[6]==0)
{
err_cont[6]=0;
} } } } }
void main(void)
{
        uchar i;
                POWER=1;
dsp_buf[0]=0xff;
MCU_init();
T0_int();
                for(i=0;i<7;i++)  ID_keep_buf=10;
if(ReadNByte(0xa0,0,password,4)==1)
                for(i=0;i<4;i++)  keep_password[0]=password;
                if(ReadNByte(0xa0,4,password,4)==1)
                for(i=0;i<4;i++)  keep_password[1]=password;
                if(ReadNByte(0xa0,8,password,4)==1)
                for(i=0;i<4;i++)  keep_password[2]=password;
                if(ReadNByte(0xa0,12,password,4)==1)
                for(i=0;i<4;i++)  keep_password[3]=password;
                if(ReadNByte(0xa0,16,password,4)==1)
                for(i=0;i<4;i++)  keep_password[4]=password;
                if(ReadNByte(0xa0,20,password,4)==1)
                for(i=0;i<4;i++)  keep_password[5]=password;
                 if(ReadNByte(0xa0,24,password,4)==1)
                for(i=0;i<4;i++)  keep_password[6]=password;
                if(ReadNByte(0xa0,40,ID_keep_buf,7)==1)
                beef_cont=3;
                for(i=0;i<6;i++)
                {       if(ID_keep_buf==i)
                                dsp_buf[0]=dsp_buf[0]&Led_dsp_tap2;
                                if(ID_keep_buf[1]==1){; }
                }
                LCD_1602_init();
                WRITE_ML(0x01);   //  清显示
                lcd_dsp(0,4,"Lockers",7);
for(;;) {
                        if(SYS_clock)
                        {                SYS_clock=0;
                                        key_scan();
                                        out_time();
                                           beef_control();
}
}
}

网友A:
//AT24C02.C
#include <reg51.h>
#include "AT24C02.h"
sbit AT24C02_SDA = P3^6;        //定义数据线
sbit AT24C02_SCL = P3^7;        //定义时钟线

void delay()
{
        uchar i;
        for(i=0; i<200; i--);
}
void I2C_Start()
{
        AT24C02_SDA = 1;   delay();
        AT24C02_SCL = 1;   delay();
        AT24C02_SDA = 0;   delay();
        AT24C02_SCL = 0;
}                      //钳位I2C总线,准备发送数据
void I2C_Stop()
{
        AT24C02_SDA = 0;    delay();
        AT24C02_SCL = 1;    delay();
        AT24C02_SDA = 1;    delay();
}
void Ack()
{
        AT24C02_SDA = 0;    delay();
        AT24C02_SCL = 1;    delay();
        AT24C02_SCL = 0;    delay();
        AT24C02_SDA = 1;    delay();
}
void NoAck()
{
        AT24C02_SDA = 1;    delay();
        AT24C02_SCL = 1;    delay();
        AT24C02_SCL = 0;    delay();
}
uchar  Test_Ack()
{
        uchar flag;
        AT24C02_SDA=1;//读入数据
        delay();
        if(AT24C02_SDA==1)
        flag=0x01;
        else     flag=0x00;
        AT24C02_SCL=0;    delay();
        AT24C02_SCL=1;    delay();
        AT24C02_SCL=0;
        return(flag);
}
void SendData(uchar  buffer)
{
        uchar  BitCnt=8;//一字节8位
        uchar  temp=0;
        do
        {        temp=buffer;
                AT24C02_SCL=0;
                delay();
                if((temp&0x80)==0)       //判断最高位是0还是1
                AT24C02_SDA=0;
                else
                AT24C02_SDA=1;
                delay();
                AT24C02_SCL=1;
                temp=buffer<<1;  //将buffer中的数据左移一位
                buffer=temp;
                BitCnt--;
        }
        while(BitCnt);
        AT24C02_SCL=0;
        AT24C02_SDA=1;
}
uchar   ReceiveData()
{
        uint BitCnt=8;
        uchar temp=0;
        uchar ucReceData;
        AT24C02_SDA=1;                           //读入数据
        do {
                AT24C02_SCL=0;
                delay();
                AT24C02_SCL=1;
                delay();
                if(AT24C02_SDA==1)
                ucReceData=ucReceData|0x01;//低位置1
                else
                ucReceData=ucReceData&0x0fe;//低位清0
                if(BitCnt-1)
                {
                        temp=ucReceData<<1;//数据左移一位
                        ucReceData=temp;
                }
                BitCnt--;
        }
        while(BitCnt);
        AT24C02_SCL=0;
        return(ucReceData);
}
uchar WriteNByte(uchar sla,uchar suba,uchar *s,uchar n)
{
        uchar i;
        uchar flag;
        I2C_Start();    //启动I2C
        SendData(sla);  //发送器件地址
        flag = Test_Ack();
        if(flag != 0x00)
        {
                return 0;
        }
        SendData(suba);  //发送器件内部寄存器地址
        flag = Test_Ack();
        if(flag != 0x00)
        {
                return 0;
        }
        for(i=0; i<n; i++) //写入n字节数据
        {
                SendData(s);
                flag = Test_Ack();
                if(flag != 0x0)
                return 0;
        }
        I2C_Stop();
        return 1;
}
uchar ReadNByte(uchar sla,uchar suba,uchar *p,uchar n)
{
        uchar i;
        uchar flag;   //测试n是否为有效值
        if(n > 8)
        {
                return 0;
        }
        I2C_Start();                      //启动I2C
        SendData(sla);                    //发送器件地址
        flag = Test_Ack();
        if(flag != 0x00)
        {
                return 0;
        }
        SendData(suba);                   //发送器件内部地址
        flag = Test_Ack();
        if(flag != 0x00)
        {
                return 0;
        }
        I2C_Start();
        SendData(sla+1);
        flag = Test_Ack();
        if(flag != 0x00)
        {
                return 0;
        }
        for(i=0; i<n-1; i++)        //读取字节数据
        {
                p = ReceiveData();        //读取数据
                Ack();
        }
        p[n-1] = ReceiveData();
        NoAck();
        I2C_Stop();
        return 1;
}

//KEY.H
#include "reg51.h"
#include "key.h"
#include "AT24C02.h"
#include "LCD_16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Key_in   P1=0x0f
#define  Key_pin  P1
sbit OUT2=P3^1;
sbit OUT1=P3^0;
uchar code  key_scan_tap[4]={0x1f,0x2f,0x4f,0x8f};
uchar code  Led_dsp_tap[6]={0xfe,0xfd,0xfb,0xf7,0xef,0xdf};
uchar code  key_code_tap[16]= {  0x1e,0x1d,0x1b,0x17,
        0x2e,0x2d,0x2b,0x27,
        0x4e,0x4d,0x4b,0x47,
        0x8e,0x8d,0x8b,0x87
};
uchar         new_key;
uchar         old_key;
uchar         key_cont;
uchar         key;
uchar   input_cont;
uchar   input_cont2;
uchar   input_step;
uchar   err_cont[8];          //各用户密码输入数错计数器
uchar   ID_stop_delay[8]; //用于保存各用户出错锁键盘时间
uchar   ID_keep_buf[8]={10,10,10,10,10,10,10,7};   //用户ID缓冲区
uchar   ID;
uchar          input_password[4]={0};
uchar          input_password2[4]={0};
uchar          input_password3[4]={0};
uchar          password[4];
uchar   keep_password[8][4];
uchar   OUT1_delay;
uint   moto_run_cont;
uchar   run_fx;
uchar   moto_cont;
uchar  POWER;
struct    key_flag
{
        unsigned password_in:1;
        unsigned keep:1;
        unsigned open:1;
        unsigned redly_keep:1;
        unsigned call_open:1;
        unsigned ID_OK:1;
        unsigned control_en:1;
        unsigned control_input:1;
}
key_flag;
extern uchar sec;
extern uchar beef_cont;
extern uchar dsp_buf[1];
void moto_control(uchar cont,uchar fx)
{
        moto_run_cont=cont*8;
        run_fx=fx;
}
void key_control(void)
{
        uchar i;      //以下为存物操作
        if(key==15)
        {
                for(i=0;i<7;i++)
                ID_keep_buf=10;
                if( WriteNByte(0xa0,40,ID_keep_buf,7)==1)
                {
                        beef_cont=0x81;
                        dsp_buf[0]=0xff;
                        sec=3;
                        OUT2=0;
                }
                else  beef_cont=3;
        }
        if(key==14)
        {
                POWER=POWER^0x01;
                WRITE_ML(0x01);      //  清显示
                if(POWER==1)
                {
                        lcd_dsp(0,4,"Lockers",7);
                }
                input_cont2=0;
                key_flag.ID_OK=0;
                key_flag.open=0;
                key_flag.call_open=0;
                input_step=0;
                input_cont=0;
                key_flag.keep=0;
                key_flag.redly_keep=0;
        }
        if(POWER==1)
        {     if(key_flag.control_en==0)
                {    if((key_flag.keep==1)&&(ID!=8))
                        {
                                if(key<=9)
                                {
                                        beef_cont=1;
                                        sec=0;
                                        if((input_cont<4)&&(input_step==0))
                                        {
                                                input_password[input_cont]=key;
                                                WRITE_ML(0x01);//  清显示
                                                lcd_dsp(0,0,"save",4);
                                                lcd_dsp(0,8,"on:",3);
                                                lcd_no_write(0,11,ID,1);
                                                lcd_dsp(1,0,"passwrod",8);
                                                for(i=0;i<=input_cont;i++)    lcd_dsp(1,9+i,"*",1);
                                                input_cont++;
                                        }
                                        else  if((input_cont<4)&&(input_step==1))
                                        {
                                                input_password2[input_cont]=key;
                                                WRITE_ML(0x01);//  清显示
                                                lcd_dsp(0,0,"save",4);
                                                lcd_dsp(0,8,"on:",3);
                                                lcd_no_write(0,11,ID,1);
                                                lcd_dsp(1,0,"passwrod",8);
                                                for(i=0;i<=input_cont;i++)    lcd_dsp(1,9+i,"*",1);
                                                input_cont++;
                                        }
                                }
                                else  if(key==13)        //取消键
                                {                beef_cont=1;
                                        sec=0;
                                        if((input_cont>0)&&(input_step==0))
                                        {
                                                input_cont-input_password[input_cont]=0;
                                                WRITE_ML(0x01);//  清显示
                                                lcd_dsp(0,0,"save",4);
                                                lcd_dsp(0,8,"on:",3);
                                                lcd_no_write(0,11,ID,1);
                                                lcd_dsp(1,0,"passwrod",8);
                                                if(input_cont>0)
                                                {     for(i=0;i<=input_cont-1;i++)
                                                        lcd_dsp(1,9+i,"*",1);
                                                }
                                        }
                                        else   if((input_cont>0)&&(input_step==1))
                                        {
                                                input_password2[input_cont]=0;
                                                input_cont--;
                                                WRITE_ML(0x01);//  清显示
                                                lcd_dsp(0,0,"save",4);
                                                lcd_dsp(0,8,"on:",3);
                                                lcd_no_write(0,11,ID,1);
                                                lcd_dsp(1,0,"passwrod",8);
                                                if(input_cont>0)
                                                {
                                                        for(i=0;i<=input_cont-1;i++)
                                                        lcd_dsp(1,9+i,"*",1);
                                                }
                                        }
                                }
                                else  if(key==10)
                                {
                                        if((input_cont==4)&&(input_step==0))
                                        {   input_step=1;
                                                input_cont=0;
                                        }
                                        else  if((input_cont==4)&&(input_step==1))
                                        {
                                                for(i=0;i<4;i++)
                                                {         if(input_password2==input_password)
                                                        {  ;  }
                                                        else   //密码核对匹配
                                                        {
                                                                beef_cont=0x03;
                                                                input_step=0;
                                                                input_cont=0;
                                                                i=5;
                                                        }
                                                }
                                                if(i==4)        //密码核对成功
                                                {
                                                        input_step=0;
                                                        input_cont=0;
                                                        key_flag.keep=0;
                                                        key_flag.redly_keep=0;
                                                        for(i=0;i<4;i++)
                                                        keep_password[ID]=input_password2;   //保存用户密码
                                                        ID_keep_buf[ID]=ID;
                                                        if(WriteNByte(0xa0,40,ID_keep_buf,7)==1)
                                                        {
                                                                beef_cont=0x81;
                                                                for(i=0;i<60;i++)
                                                                delay();
                                                                if(WriteNByte(0xa0,ID*4,input_password2,4)==1)
                                                                {        beef_cont=0x81;
                                                                        dsp_buf[0]=dsp_buf[0]&Led_dsp_tap[ID];//指示对应柜已占用
                                                                        WRITE_ML(0x01);//  清显示
                                                                        lcd_dsp(0,0,"save",4);
                                                                        lcd_dsp(1,0,"successfully",12);
                                                                        sec=5;
                                                                        moto_control(8,1);
                                                                        if(ID==1)
                                                                        {
                                                                                OUT2=1;
                                                                        }
                                                                }

                                                        }

                                                }
                                        }
                                }
                                else  if(key_flag.keep==0)
                                {    if(key==11)
                                        {
                                                input_cont2=0;
                                                key_flag.ID_OK=0;
                                                key_flag.open=0;
                                                key_flag.call_open=0;
                                                WRITE_ML(0x01);//  清显示
                                                lcd_dsp(0,0,"save",4);
                                                lcd_dsp(0,8,"on:",3);
                                                sec=0;
                                                for(i=0;i<6;i++)
                                                {
                                                        if(ID_keep_buf==10)
                                                        {
                                                                ID=i;
                                                                i=6;
                                                                key_flag.redly_keep=1;
                                                        }
                                                        else
                                                        {
                                                                ID=8;
                                                        }
                                                }
                                        }
                                        else  if(key==10)
                                        {
                                                beef_cont=1;
                                                if(key_flag.redly_keep==1)
                                                {
                                                        key_flag.keep=1;
                                                        WRITE_ML(0x01);//  清显示
                                                        lcd_dsp(0,0,"save",4);
                                                        lcd_dsp(0,8,"on:",3);
                                                        lcd_no_write(0,11,ID,1);
                                                        lcd_dsp(1,0,"passwrod",8);
                                                }
                                        }
                                }
                                //取物
                                if(key_flag.open==1){
                                        if(key<=9)
                                        {                 beef_cont=1;
                                                sec=0;
                                                if((input_cont2<4)&&(err_cont[ID]<3)){
                                                        input_password3[input_cont2]=key;
                                                        WRITE_ML(0x01);//  清显示
                                                        lcd_dsp(0,0,"open",4);
                                                        lcd_dsp(0,8,"on:",3);
                                                        lcd_no_write(0,11,ID,1);
                                                        lcd_dsp(1,0,"passwrod",8);
                                                        for(i=0;i<=input_cont2;i++)
                                                        lcd_dsp(1,9+i,"*",1);
                                                        input_cont2++;
                                                }
                                        }
                                        else  if(key==13)        //取消键
                                        {
                                                beef_cont=1;
                                                sec=0;
                                                if((input_cont2>0)&&(input_step==0))
                                                {
                                                        input_cont2--;
                                                        input_password3[input_cont2]=0;
                                                        WRITE_ML(0x01);//  清显示
                                                        lcd_dsp(0,0,"open",4);
                                                        lcd_dsp(0,8,"on:",3);
                                                        lcd_no_write(0,11,ID,1);
                                                        lcd_dsp(1,0,"passwrod",8);
                                                        if(input_cont2>0)
                                                        {
                                                                for(i=0;i<=input_cont2-1;i++)
                                                                lcd_dsp(1,9+i,"*",1);
                                                        }
                                                }
                                        }
                                        else  if(key==10){
                                                if(input_cont2==4){
                                                        for(i=0;i<4;i++)  {
                                                                if(keep_password[ID]==input_password3){
                                                                        ;  }
                                                                else {
                                                                        i=5;
                                                                } }
                                                        if(i==4)
                                                        {
                                                                ID_keep_buf[ID]=10;
                                                                input_cont2=0;
                                                                key_flag.ID_OK=0;
                                                                key_flag.open=0;
                                                                key_flag.call_open=0;
                                                                if(WriteNByte(0xa0,40,ID_keep_buf,7)==1)
                                                                beef_cont=0x81;
                                                                err_cont[ID]=0;
                                                                if(ID<6)   dsp_buf[0]=dsp_buf[0]|(Led_dsp_tap[ID]^0xff);
                                                                if(ID==6)
                                                                {
                                                                        key_flag.control_en=1 ;
                                                                }
                                                                WRITE_ML(0x01);//  清显示
                                                                lcd_dsp(0,0,"open",4);
                                                                lcd_dsp(1,0,"successfully",12);
                                                                sec=5;
                                                                moto_control(8,0);
                                                                if(ID==0){
                                                                        OUT1_delay=5;
                                                                }
                                                                else  if(ID==1)
                                                                {
                                                                        OUT2=0;
                                                                }
                                                        }
                                                        else
                                                        {
                                                                err_cont[ID]++;
                                                                if(err_cont[ID]>=3)
                                                                {
                                                                        input_cont2=0;
                                                                        key_flag.ID_OK=0;
                                                                        key_flag.open=0;
                                                                        key_flag.call_open=0;
                                                                        ID_stop_delay[ID]=30;
                                                                }
                                                                else
                                                                {
                                                                        input_cont2=0;
                                                                }
                                                                beef_cont=3;
                                                                WRITE_ML(0x01);     //  清显示
                                                                lcd_dsp(1,0,"Password Error",14);
                                                                sec=0;
                                                        }
                                                        input_cont2=0;
                                                }
                                        }
                                }
                                else {
                                        if(key==12){
                                                beef_cont=1;
                                                key_flag.call_open=1;
                                                input_step=0;
                                                input_cont=0;
                                                key_flag.keep=0;
                                                key_flag.redly_keep=0;
                                                key_flag.ID_OK=0;
                                                key_flag.open=0;
                                                WRITE_ML(0x01);//  清显示
                                                lcd_dsp(0,0,"open",4);
                                                lcd_dsp(0,8,"on:",3);
                                                sec=0;
                                        }
                                        else  if(key<8){
                                                beef_cont=1;
                                                sec=0;
                                                if(key_flag.call_open==1)
                                                {
                                                        ID=key;
                                                        if((ID<=7)&&(ID_keep_buf[ID]==ID)&&(ID_stop_delay[ID]==0))
                                                        {
                                                                key_flag.ID_OK=1;
                                                        }
                                                }
                                        }
                                        else if(key==10)
                                        {
                                                if(key_flag.ID_OK==1)
                                                {
                                                        key_flag.open=1;
                                                        WRITE_ML(0x01);//  清显示
                                                        lcd_dsp(0,0,"open",4);
                                                        lcd_dsp(0,8,"on:",3);
                                                        lcd_no_write(0,11,ID,1);
                                                        lcd_dsp(1,0,"passwrod",8);
                                                }
                                        }
                                }
                        }
                        else
                        {  if(key<6)
                                {                ID=key;
                                        beef_cont=1;
                                        if(ID_keep_buf[ID]==ID)
                                        {
                                                key_flag.control_input=1;
                                        }
                                }
                                else if((key==10)&&(key_flag.control_input==1))
                                {
                                        beef_cont=1;
                                        key_flag.control_en=0;
                                        ID_keep_buf[ID]=10;
                                        dsp_buf[0]=dsp_buf[0]|(Led_dsp_tap[ID]^0xff);
                                }
                        }
                }
        }
}
void key_scan(void)
{
        uchar i,j;
        uchar key_buf;         //暂存键值变量
        Key_in;               //让读键引脚P10~P13为高电平
        old_key=new_key; //保存上次键值
        new_key=Key_pin&0x0f;//保存当前键值
        if(old_key==new_key)  //如果键状态没有发生变化,
        {
                if(key_cont<100)  key_cont++;        //消抖动计数器加1
                if(key_cont==5)        //消抖动成功,表示确实有键按下,或松键
                {                    //以下进行循环扫描
                        for(i=0;i<4;i++){
                                Key_pin=key_scan_tap;         //逐行扫描
                                if((Key_pin&0x0f)!=new_key){    //逐行判断
                                        key_buf=(key_scan_tap&0xf0)|new_key;//得到键值
                                        for(j=0;j<16;j++){
                                                if(key_code_tap[j]==key_buf)    //  查内码
                                                {
                                                        key=j;//查得内码
                                                        key_control();    //调键值管理函数
                                                        j=17;
                                                }
                                                i=4;
                                        }
                                }
                        }
                }
                else{
                        key_cont=0;
                }
        }
}

//LCD1602.C
#include"reg51.h"
#include"LCD_16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W=P3^2;
sbit    RS=P3^3;
sbit    E_LCD=P3^1;
sbit    BUSY=P2^7;
char code LCD_TAP[10]={"0123456789"};
void delay_1602(unsigned int i)         //延时函数
{
        while(i--);
}
void PAN_BUSY(void)               //判忙子程序
{
        P2=0xFF;
        RS=0;
        RW=1;
        E_LCD=0;
        delay_1602(1);
        E_LCD=1;
        while(BUSY==1){; }
}
void WRITE_ML(uchar m)    //写命令子程序
{
        P2=m;
        RS=0;
        RW=0;
        E_LCD=0;
        PAN_BUSY();
        E_LCD=1;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写数据子程序
{
        P2=dat;
        RS=1;
        RW=0;
        E_LCD=0;
        PAN_BUSY();
        E_LCD=1;
}

void  lcd_dsp(uchar l,uchar h,char a[],uchar n)
{
        uchar i;
        if(l==0){
                WRITE_ML(0x80+h);
                for(i=0;i<n;i++)
                WRITE_DAT(a);
        }
        else if(l==1){
                WRITE_ML(0xc0+h);
                for(i=0;i<n;i++)
                WRITE_DAT(a);
        }
}
void lcd_no_write(uchar l,uchar h,uchar cont,uchar n)
{
        uchar i;
        if(l==0)
        {
                WRITE_ML(0x80+h);
                for(i=0;i<n;i++)
                WRITE_DAT(LCD_TAP[cont]) ;
        }
        else if(l==1)
        {
                WRITE_ML(0xc0+h);
                for(i=0;i<n;i++)  WRITE_DAT(LCD_TAP[cont]);
        }
}
void LCD_1602_init(void)
{
        delay_1602(100);
        WRITE_ML(0x01);     //  清显示
        WRITE_ML(0x38);     //  8位点阵 允许双行显示
        WRITE_ML(0x0a);     //  开显示
        WRITE_ML(0x80);     //第一行显示
        delay_1602(100);
        WRITE_ML(0x01);     //  清显示
        WRITE_ML(0x38);     //  8位点阵 允许双行显示
        WRITE_ML(0x0C);     //  开显示
        WRITE_ML(0x80);
}

//main程序
#include"reg51.h"
#include"key.h"
//#include"dsp.h"
#include "AT24C02.h"
#include"LCD_16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THO_int   0xff
#define TL0_int   24
#define        TMOD_int   0x01
#define TCON_int     0x10
sbit    BUZ =P3^0;
uint          beef_delay;
uchar         beef_cont;
uchar         timecont_4ms;
uchar         timecont_10ms;
uchar         timecont_1s;
uchar   time_1000ms;
extern uint   moto_run_cont;
extern uchar   run_fx;
extern uchar   moto_cont;
uchar code  Led_dsp_tap2[6]={0xfe,0xfd,0xfb,0xf7,0xef,0xdf};
uchar code  Led_tap[6]={0x01,0x02,0x04,0x08,0x10,0x20};
uchar code  moto_tap[8]={0x20,0x60,0x40,0x50,0x10,0x90,0x80,0xa0};
extern  uchar   err_cont[8];
extern  uchar   ID_stop_delay[8];
uchar         dsp_buf[1];
extern  uchar         password[4];
extern  uchar         ID_keep_buf[8];
extern  uchar   keep_password[8][4];
extern  uchar          password[4];
extern  uchar   OUT1_delay;
uchar   sec;
extern  uchar POWER;
uchar   SYS_clock;
struct flag
{
        unsigned beef_en:1;
        unsigned dsp_control_en:1;
        unsigned out_time_en:1;
}
flag1;   //蜂鸣器管理
void beef_control(void)
{
        if(beef_delay==0)
        {
                if(flag1.beef_en==1){
                        flag1.beef_en=0;  //停止响蜂鸣器
                        beef_delay=20;          //蜂鸣器间隔时间
                }
                else{
                        if(beef_cont&0x0f)//如果响蜂鸣次数还没有结束
                        {
                                beef_cont--;
                                beef_delay=10; //响蜂鸣时间
                                if(beef_cont&0x80)  beef_delay=80;
                                flag1.beef_en=1;//开启响蜂鸣器
                        }
                }
        }
}
void out_time(void)
{
        if(flag1.out_time_en==1)
        {
                flag1.out_time_en=0;
                if(sec){
                        sec--;
                        if(sec==0)  {
                                WRITE_ML(0x01);//  清显示
                                lcd_dsp(0,4,"Lockers",7);
                        }
                }
        }
}
void T0_int(void)
{
        TMOD=TMOD_int;
        TCON=TCON_int;
        TL0=TL0_int;
        TH0=THO_int;
        ET0=1;
        EA=1;
}
//单片机初始化
void MCU_init(void)
{
        P1=0xff;
        P2=0xff;
        P3=0xff;
}                        //响1声蜂鸣器
//定时器中断
void timer0_(void)interrupt 1 using 1        //定时器溢出周期为100us已加入16t
{
        uchar temp,i,P3_buf;
        TR0=0;//
        TL0=TL0_int;
        TH0=THO_int;
        TR0=1;
        if(flag1.beef_en){  BUZ=!BUZ; }
        else     BUZ=1;
        timecont_4ms++;
        if(timecont_4ms>=16)
        {
                SYS_clock=1;
                timecont_4ms=0;
                if(moto_run_cont)
                {
                        moto_run_cont--;
                        moto_cont++;
                        if(moto_cont>=8){  moto_cont=0; }
                        P3_buf=P3&0x0f;
                        if(run_fx)
                        P3=P3_buf|moto_tap[7-moto_cont];
                        else
                        P3=P3_buf|moto_tap[moto_cont];
                }
                else  {
                        P3=P3&0x0f;
                }
                if(beef_delay)
                beef_delay--;
                temp=dsp_buf[0];
                for(i=0;i<6;i++)
                {
                        if(temp&0x01)
                        P0=P0|Led_tap;
                        else
                        P0=P0&Led_dsp_tap2;
                        temp=temp>>1;
                }
                time_1000ms++;
                if(time_1000ms>=250)
                {                time_1000ms=0;
                        if(OUT1_delay){  OUT1_delay--;
                                if(OUT1_delay==0);
                        }
                }
        }
        timecont_10ms++;
        if(timecont_10ms>=40){
                timecont_10ms=0;
                timecont_1s++;
                if((timecont_1s>=100)&&(POWER)){
                        timecont_1s=0;
                        flag1.out_time_en=1;
                        if(ID_stop_delay[0]>0){
                                ID_stop_delay[0]--;
                                if(ID_stop_delay[0]==0)
                                {
                                        err_cont[0]=0;
                                }
                        }
                        if(ID_stop_delay[1]>0){
                                ID_stop_delay[1]--;
                                if(ID_stop_delay[1]==0)
                                {
                                        err_cont[1]=0;
                                }
                        }
                        if(ID_stop_delay[2]>0){
                                ID_stop_delay[2]--;
                                if(ID_stop_delay[2]==0)
                                {
                                        err_cont[2]=0;
                                }
                        }
                        if(ID_stop_delay[3]>0){
                                ID_stop_delay[3]--;
                                if(ID_stop_delay[3]==0)
                                {
                                        err_cont[3]=0;
                                }
                        }
                        if(ID_stop_delay[4]>0){
                                ID_stop_delay[4]--;
                                if(ID_stop_delay[4]==0)
                                {
                                        err_cont[4]=0;
                                }
                        }
                        if(ID_stop_delay[5]>0){
                                ID_stop_delay[5]--;
                                if(ID_stop_delay[5]==0)
                                {
                                        err_cont[5]=0;
                                }
                        }
                        if(ID_stop_delay[6]>0){
                                ID_stop_delay[6]--;
                                if(ID_stop_delay[6]==0)
                                {
                                        err_cont[6]=0;
                                }
                        }
                }
        }
}
void main(void)
{
        uchar i;
        POWER=1;
        dsp_buf[0]=0xff;
        MCU_init();
        T0_int();
        for(i=0;i<7;i++)  ID_keep_buf=10;
        if(ReadNByte(0xa0,0,password,4)==1)
        for(i=0;i<4;i++)  keep_password[0]=password;
        if(ReadNByte(0xa0,4,password,4)==1)
        for(i=0;i<4;i++)  keep_password[1]=password;
        if(ReadNByte(0xa0,8,password,4)==1)
        for(i=0;i<4;i++)  keep_password[2]=password;
        if(ReadNByte(0xa0,12,password,4)==1)
        for(i=0;i<4;i++)  keep_password[3]=password;
        if(ReadNByte(0xa0,16,password,4)==1)
        for(i=0;i<4;i++)  keep_password[4]=password;
        if(ReadNByte(0xa0,20,password,4)==1)
        for(i=0;i<4;i++)  keep_password[5]=password;
        if(ReadNByte(0xa0,24,password,4)==1)
        for(i=0;i<4;i++)  keep_password[6]=password;
        if(ReadNByte(0xa0,40,ID_keep_buf,7)==1)
        beef_cont=3;
        for(i=0;i<6;i++)
        {       if(ID_keep_buf==i)
                dsp_buf[0]=dsp_buf[0]&Led_dsp_tap2;
                if(ID_keep_buf[1]==1){; }
        }
        LCD_1602_init();
        WRITE_ML(0x01);   //  清显示
        lcd_dsp(0,4,"Lockers",7);
        for(;;) {
                if(SYS_clock)
                {                SYS_clock=0;
                        key_scan();
                        out_time();
                        beef_control();
                }
        }
}

网友B(2018-10-02):
典型郭天祥风格程序  不过在函数的配合上面有一点问题。
详情加我QQ:2577647123!有偿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