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梯形图转换程序PLC-51下载

楼主(2018-05-23):
PLC梯形图转换程序全部资料51hei下载地址:

菜单说明
文件
新建文件F1
打开文件F2
保存F3
另存为F4
打印F5
退出F6

编辑
复制CTRL+C
粘贴CTRL+V
剪切CTRL+X

编译
编译F7
编译并保存F8

说明
关于PLC-51编译器
PLC-51之指令
PLC-51之要素号码

PLC-51元件:
输入继电器:00-07(P1),10-17(P3)
输出继电器:20-27(P0),30-37(P2)
辅助继电器:40-47,50-57
定时器:60-67,70-77
计数器:80-87,90-97

PLC-51之指令:
LD:开头的常开点
LDI:开头的常闭点
AND:串联的常开点
ANI:串联的常闭点
OR:并联的常开点
ORI:并联的常闭点
ANB:串联块
ORB:并联块
OUT:输出
SET:置1
RST:清0
TIM:令定时器处于工作状态
EN:令数器处于工作状态
CNT:计数器加1
#:设定时器或计数器之资料(1-65535)
SEC:设定定时器之秒数(1-6553)
IL:使母线转移至下一层母线
ILC:使母线转移至上一层母线
END:程序结束

提示comdlg32.ocx无法打开或过期的解决办法:
将comdlg32.ocx复制到c:\windows\system32\下,鼠标左键选中comdlg32.ocx,
右键选择打开方式,选择WINDOWS\system32下面regsvr32.exe打开,出来一个
提示后就算OK了。

网友A(2018-07-24):
这个是测试版还是正版的?

网友B(2019-11-24):
打开为何是乱码呢?

网友C(2020-07-01):
暂时不会PLC,正在学,了解一点PLC后再来下载,先谢了

网友D(2020-10-15):
是的,偶尔打开为何是乱码呢? 偶尔又自动运行AotoCAD2017文件安装程序,莫名其妙!

网友E(2021-02-21):
这个有对应的电路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