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PWM的直流电机调速系统+H桥驱动电路驱动原理图

楼主(2018-05-23):
本设计以单片机AT89C51为核心,通过软件编程利用其定时器产生PWM信号从而实现对直流电机转速控制。硬件设计主要包括按键电路模块、电机驱动模块、测速模块和转速显示模块。其中采用独立式键盘通过按键将命令输入到单片机,改变PWM信号占空比,再将单片机输出的信号通过光电耦合器和由IGBT组成的H型桥式功率放大驱动电路,根据不同占空比的PWM信号达到电机启停、正反转和加减速控制。测速模块采用非接触式的霍尔传感器对直流电机的转速进行测量,将测得的转速传送到单片,再通过LCD显示出来。本论文主要介绍了直流电机调速系统的原理和方案设计,单片机如何产生PWM信号,H桥驱动电路设计,硬件电路图的设计与连接,实现功能的流程图和程序,系统的仿真和调试。
单片机程序源码: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isplaym();
sbit en=P2^5;                //1602  6管脚
sbit rs=P2^7;         //1602端口        4管脚
sbit rw=P2^6;//lcd1602控制端口 5管脚
sbit num1=P1^0;                                                //占空比加1
sbit num2=P1^1;                                                                   //占空比减一
sbit num3=P1^2;                                                                                           //正传
sbit num4=P1^3;                                                                                                    //反转
sbit num5=P1^4;                                                                                                    //开始停止切换

sbit out=P3^4;                                                         //PWM输出用于正传
sbit out1=P3^7;                        //PWM输出用于反转

uint zhuansu,flag,z1,z2,m,flag_1,zheng,fan,kai;

void delay(uint z)//延时1ms函数
{

uint x,y;
for(x=0;x<z;x++)
     for(y=0;y<11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向1602写一字节(控制指令)
{
  rs=0;
  P0=com;
  delay(5);
  en=0;
  delay(10);
  en=1;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向1602写一字节(数据)
{
  rs=1;
  P0=date;
  delay(5);
  en=0;
  delay(5);
  en=1;
}
void init()//初始化函数
{
  en=0;
  rw=0;
  write_com(0x01);         //lcd初始化
  write_com(0x38);                                           //5X7显示
  write_com(0x0c);                         //关闭光标
  TMOD=0x01;               //定时器方式1
  TH0=0xdc;
  TL0=0x00;                //定时器装入初值
  EA=1;                    //开总中断
  ET0=1;                   //定时器0开中断
  TR0=1;
  EX1=1;
IT1=1;                 //定时器启动
TH1=0xfc;
  TL1=0x66;//定时100us
  ET1=1;                   //定时器1开中断
  TR1=1;
  write_com(0x80);
  write_data('V');
  write_data(':');
  write_com(0x87);                 //第一行显示转速
  write_data('r');
  write_data('p');
  write_data('m');
  write_com(0xc0);
  write_data('z');
  write_data('h');
  write_data('a');
  write_data('n');
  write_data('k');
  write_data('o');
  write_data('n');
  write_data('g');
  write_data('b');
  write_data('i');          //在第二行显示zhankongbi:
  write_data(':');
  displaym();
}
void keyscan()  //键盘扫描函数
{
  if(num1==0)
  {
    delay(5);      //消除抖动
         if(num1==0)
         {
                if(m<=199)
                 m++;
                        displaym();                                                                  //设定占空比加一
     }
  }
  if(num2==0)
  {
    delay(5);
         if(num2==0)
         {
                  if(m>=1)
                m--;
                        displaym();                                        //设定占空比减一

         }
  }
    if(num3==0)
  {
    delay(5);
         if(num3==0)
         {
          zheng=1;                //正传标志置1
          fan=0;          // 反转标志置0

         }
  }
      if(num4==0)
  {
    delay(5);
         if(num4==0)
         {
          zheng=0;                 //正传标志置0
          fan=1;          // 反转标志置1

         }
  }
      if(num5==0)
  {
    delay(5);
         if(num5==0)
         {
         while(num5==0)         ;
          kai=1-kai;
         }
  }
}
void display()
{
  write_com(0x82);
  zhuansu=zhuansu*30;          //将两秒内的计数乘以30得到转每分

  if(zhuansu/10000!=0)
   write_data(zhuansu/10000+0x30);                                                  //如果转速的万位不为0        正常显示否则显示空格
   else
   write_data(' ');

  if(zhuansu/1000==0)
  write_data(' ');
  else
  write_data(zhuansu%10000%1000+0x30);                                                                //如果转速小于1000 千位为空格 否则正常显示

  if(zhuansu/100==0)
  write_data(' ');
  else
  write_data(zhuansu%10000%1000/100+0x30);                                           //如果转速小于100 百位为空格 否则正常显示

    if(zhuansu/10==0)
  write_data(' ');
  else
  write_data(zhuansu%10000%1000%100/10+0x30);                                  //如果转速小于10 十位为空格 否则正常显示

  write_data(zhuansu%10000%1000%100%10+0x30);
  write_com(0xd0);                          //如果没有这句,当中断内的显示函数执行完,就会在转速的位置显示占空比数据,导致乱码
}
void displaym()
{
write_com(0xcb);
   if(m/200%10!=0)
  write_data(m/200%10+0x30);                           //如果占空比百位不为0则显示百位否则显示空格
  else
  write_data(' ');

  if(m/200%10==0&&m/20%10==0)
  write_data(' ');
  else
  write_data(m/20%10+0x30);                                 //如果占空比小于10 十位正常显示  否则显示空格

  write_data(m/2%10+0x30);                                 //显示个位
}
void main()
{
    flag_1=0;
        m=100;                                                         //占空比为100
        zhuansu=0;                                           //转速初值0
        flag=0;
        zheng=1;                                  //初始化电机正转动
        fan=0;

    init();              //初始化

        while(1)
        {
        keyscan();                                //键盘扫描程序

        }

}
void int1()interrupt 2                                //外部中断1脉冲技术记录电机的转速 电机转一圈zhuansu加一
{
  zhuansu++;
}
void int2()interrupt 3                                  //定时器0显示转速
{

  TH0=0xdc;
  TL0=0x00;//定时10ms
  flag++;

  if(flag==200)                                   //计时到达2s
    {

        display();                                        //显示转速
        zhuansu=0;                                          //转速置0
        flag=0;

        }
}
void int3()interrupt 1                                         //产生PWM
{

  TH1=0xff;
  TL1=0x00;//定时100us

          flag_1++;
        if(flag_1>199)
        flag_1=1;
        if(kai==1)                  //如果kai==1电机启动
        {
        if(zheng==1)                                //电机正转
        {
        if(flag_1<m)                                          //小于占空比m输出PWM=0输出电压为1
     {out=0;
         out1=1;}
         else
         {
           out=1;
           out1=1;
         }
         }
                 if(fan==1)                           //电机反转
        {
        if(flag_1<m)                                //小于占空比m输出PWM=0输出电压为1
          {
            out=1;
                out1=0;
          }
         else                                                                         //大于m输出PWM=1输出电压为0
          {
            out=1;
                out1=1;
          }
         }
         }
         if(kai==0)                          //kai=0电机停止转动
         {
           out=1;
           out1=1;

         }
}

网友A:
可以上传文件们,

网友A:
大佬,你的仿真图能不能上传 或者发我一下呀,我是初学者,需要研究研究,感激不尽可以有偿

网友B(2019-04-08):
你好,可不可以把文件上传,我想学习一下  感激感激

网友C:
大神  仿真也发一下吧

网友D:
这个代码有问题啊,在速度显示的时候,出现乱码。错误代码也能上传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代码有问题啊,在速度显示的时候,出现乱码。错误代码也能上传吗

能说一下哪里错了吗,应该怎么改呢,我需要但是不太会,谢谢

网友F(2019-09-26):
能给我一下h桥和霍尔模块图吗,你那电路图有点模糊右下的看不清

网友G:
霍尔传感器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H(2019-11-09):
谁能给我说说各个部分的作用啊,做课设需要明白,谢谢各位大哥了。

网友I:
真好,感谢您

网友J:
楼主元器件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K:
大佬,请上传文件

网友L(2020-03-18):
protuce仿真文件可以传吗

网友M(2020-06-02):
程序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