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一连线就报错,求助大神,小问题,但是很急很关键!

楼主(2018-05-23):
Altium Designer新画的一块板子,要连线的时候,引脚都是对应对的,
但是
发现一连线就报错。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规则哪里出了问题。问题如下图:

应该是很简单的一个错误,但是一直不知道哪里错了,好多地方的线宽间距等都试着改了。
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有两种情况,第一是你的规则设置不对,可能线宽太宽,或者引脚间距不够,建议你修改规则,第二就是你现在已经敷铜了,可能你把他隐藏了,英文输入法按L,把隐藏关掉,再把铜删掉,你试试

网友B:
你的最小线宽设置的是多少啊?

网友C:
你看左上角已经提醒你了,间距太小了,调整一下布局,或者改一下规则吧

网友D(2022-08-03):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E:
调整一下间隙规则中的数到合乎要求的数值!(AD16)设计 ---规则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我知道了,问题的关键在于间距规则里应该选择”Different Nets Only“,而不是”Any Net"

网友F:
不同的设计要求的规则不一样,建议在开始画图前设置好各种间距线宽等规则

网友G:
间距小于5mil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