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双通道方波频率检测与倍频输出的设计源码 蓝桥杯CT117E考试板

楼主(2018-05-23):
嵌入式第五届省赛-双通道方波频率检测与倍频输出HGS20180328
“蓝桥杯” 第六届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
嵌入式设计与开发项目模拟试题
功能简述
  “双通道方波频率检测与倍频输出”设计要求测量输入方波信号的频率,并根据设定的
倍频数,输出经过倍频的方波信号。倍频数可以通过按键设定,也可以通过串行口设定;LCD
显示2个通道的频率测量值和倍频数。系统框图如图 1所示:
CT117E考试板电路原理图、LCD 驱动程序、及本题涉及到的芯片资料可参考计算机上的电子文档。电路原理图、程序流程图及相关工程文件请以考生准考证命名,并保存在指定文件夹中(文件夹名为考生准考证号,文件夹位于Windows桌面上) 。

//上电为本地模式
//无PWM输入显示0Hz
//TIM2_PWMin和串口发有冲突  但题目未用TX,不初始化TX即可(因为PWM为输入模式),这样无论是否在串口模式都能保证PWM输出
//TIM3_PWMout使用  GPIO_Mode_Out_PP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user.h"
#include "lcd.h"
#include "i2c.h"

u32 TimingDelay = 0;
u8  USART_Test=0;
u8 string[20];
u8 PA6_Mul=0,PA7_Mul=0;
u8 PA6_Out=0,PA7_Out=0;

__IO uint16_t ICReadValue1_now = 0,ICReadValue1_last = 0, ICReadValue2_now = 0,ICReadValue2_last = 0;
__IO uint32_t Freq1_now = 0,Freq1_last = 0,Freq2_now = 0,Freq2_last = 0;
__IO uint8_t  Freq1_Display=0,Freq2_Display=0;

uint16_t CCR1_Val = 500;   //  72000 000/(71+2)=1/1000 000
uint16_t CCR2_Val = 1000;  //  T=CCR*2*(1/1000 000) , f=1/T  ==>CCR=5000000/f

u8 count=0;
u8 RX_buf[20];
u8 Data_right=0;
u8 RXcomplitFlag=0;

u8 Local_mode=1;
u8 Set_channel=1;

u16 LED=0XFFFF;

void Delay_Ms(u32 nTime);
void LED_Config(void);
void LCD_Config(void);
void KEY_Config(void);
void IIC_Config(void);
void USART_Config(void);
void TIM2_PWMin_Config(void);
void TIM3_PWMout_Config(void);
void ALL_Init(void);
void KEY_Scan(void);
u8 IIC_Read(u8 add);
void IIC_Write(u8 add,u8 dat);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SART_SendStr(u8 *str);
void LED_Run(void);

int main(void)
{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1000);
        LED_Config();
  LCD_Config();
  KEY_Config();
  IIC_Config();
  USART_Config();
  TIM2_PWMin_Config();
  TIM3_PWMout_Config();
  ALL_Init();

        Delay_Ms(5);IIC_Write(0x01,2);
        Delay_Ms(5);IIC_Write(0x02,2);
        Delay_Ms(5);PA6_Mul=IIC_Read(0x01);
        Delay_Ms(5);PA7_Mul=IIC_Read(0x02);
        sprintf((char*)string," N(1):%d            ",PA6_Mul);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2,string);
        sprintf((char*)string," N(2):%d            ",PA7_Mul);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6,string);
  LED_Run();

  while (1)
  {
                KEY_Scan();
                LED_Run();
                if(Freq1_Display==1)
                {
                        Freq1_Display=0;
                        sprintf((char*)string," Channel(1):%dHz  ",Freq1_now);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1,string);
                        if((Freq1_now>=50)&&(Freq1_now<=50000))
                        {
                                CCR1_Val = 500000/Freq1_now/PA6_Mul;
                                PA6_Out=1;LED&=~LED1;
                        }
                        else {PA6_Out=0;LED|=LED1;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1,(unsigned char *)" Channel(1):0Hz        ");}
                }
                else {PA6_Out=0;LED|=LED1;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1,(unsigned char *)" Channel(1):0Hz          ");}

                if(Freq2_Display==1)
                {
                        Freq2_Display=0;
                        sprintf((char*)string," Channel(1):%dHz  ",Freq2_now);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5,string);
                  if((Freq2_now>=50)&&(Freq2_now<=50000))
                        {
                                CCR2_Val = 500000/Freq2_now/PA7_Mul;
                                PA7_Out=1;LED&=~LED2;
                        }
                        else {PA7_Out=0;LED|=LED2;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5,(unsigned char *)" Channel(2):0Hz        ");}
                }
                else {PA7_Out=0;LED|=LED2;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5,(unsigned char *)" Channel(2):0Hz        ");}

                if(RXcomplitFlag==1)
                {
                        RXcomplitFlag=0;
                        if((RX_buf[4]-48)==1)
                        {
                                PA6_Mul=(RX_buf[6]-48)*10+(RX_buf[7]-48);
                                sprintf((char*)string," N(1):%d                ",PA6_Mul);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2,string);
                        }
                        else if((RX_buf[4]-48)==2)
                        {
                                PA7_Mul=(RX_buf[6]-48)*10+(RX_buf[7]-48);
                                sprintf((char*)string," N(2):%d                ",PA7_Mul);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6,string);
                        }
                }
  }
}

void KEY_Scan(void)
{
        if(RB1==0)
        {
                Delay_Ms(5);
                if(RB1==0)
                {
                        if(Local_mode==0)
                        {
                                Local_mode=1;
                                USART_Cmd(USARTz, DISABLE);
                                USART_ITConfig(USARTz, USART_IT_RXNE, DISABLE);
//                                TIM2_PWMin_Config();
                                RCC_APB1PeriphClockCmd(USARTz_CLK, DISABLE);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9,(unsigned char *)"                  1 ");
                                LED|=LED3;
                        }
      else if(Local_mode==1)
                        {
                                Local_mode=0;Set_channel=1;
                                USART_Config();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9,(unsigned char *)"                    ");
                                LED&=~LED3;
                        }
                }
                while(!RB1);
        }
        else if(RB2==0)
        {
                Delay_Ms(5);
                if(RB2==0)
                {
                        if(Local_mode==1)
                        {
                                if(Set_channel==1)
                                {
                                        Set_channel=2;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9,(unsigned char *)"                  2 ");
                                }
                                else if(Set_channel==2)
                                {
                                        Set_channel=1;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9,(unsigned char *)"                  1 ");
                                }
                        }
                }
                while(!RB2);
        }
        else if(RB3==0)
        {
                Delay_Ms(5);
                if(RB3==0)
                {
                        if(Local_mode==1)
                        {
                                if(Set_channel==1)
                                {
                                        PA6_Mul--;
                                        if(PA6_Mul<=1)PA6_Mul=1;
                                        sprintf((char*)string," N(1):%d                ",PA6_Mul);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2,string);
                                        Delay_Ms(5);IIC_Write(0x01,PA6_Mul);
                                }
                                else if(Set_channel==2)
                                {
                                        PA7_Mul--;
                                        if(PA7_Mul<=1)PA7_Mul=1;
                                        sprintf((char*)string," N(2):%d                ",PA7_Mul);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6,string);
                                        Delay_Ms(5);IIC_Write(0x02,PA7_Mul);
                                }
                        }
                }
                while(!RB3);
        }
        else if(RB4==0)
        {
                Delay_Ms(5);
                if(RB4==0)
                {
                        if(Local_mode==1)
                        {
                                if(Set_channel==1)
                                {
                                        PA6_Mul++;
                                        if(PA6_Mul>=10)PA6_Mul=10;
                                        sprintf((char*)string," N(1):%d                ",PA6_Mul);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2,string);
                                        Delay_Ms(5);IIC_Write(0x01,PA6_Mul);
                                }
                                else if(Set_channel==2)
                                {
                                        PA7_Mul++;
                                        if(PA7_Mul>=10)PA7_Mul=10;
                                        sprintf((char*)string," N(2):%d                ",PA7_Mul);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6,string);
                                        Delay_Ms(5);IIC_Write(0x02,PA7_Mul);
                                }
                        }
                }
                while(!RB4);
        }
}

void LCD_Config(void)
{
        STM3210B_LCD_Init();
        LCD_Clear(White);
        LCD_SetBackColor(White);
        LCD_SetTextColor(Blue);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0,(unsigned char *)"                    ");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1,(unsigned char *)" Channel(1):1000Hz  ");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2,(unsigned char *)" N(1):2             ");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3,(unsigned char *)"                    ");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4,(unsigned char *)"                    ");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5,(unsigned char *)" Channel(2):1000Hz  ");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6,(unsigned char *)" N(2):2             ");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7,(unsigned char *)"                    ");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8,(unsigned char *)"                    ");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9,(unsigned char *)"                  1 ");
}

void USART_SendStr(u8 *str)
{
        u8 i=0;
        do
        {
                USART_SendData(USART2, *(str+i));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TXE)==RESET);
                i++;
        }while(*(str+i)!='\0');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TC)==RESET);
}

void TIM2_PWMin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ffff;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2;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
        TIM_ICInit(TIM2,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3;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
  TIM_ICInit(TIM2,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Cmd(TIM2, ENABLE);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CC2|TIM_IT_CC3, ENABLE);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CC2) == 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CC2);
                ICReadValue1_now=TIM_GetCapture2(TIM2);
                if(ICReadValue1_now!=ICReadValue1_last)
                {
                        Freq1_now=1000000/(ICReadValue1_now-ICReadValue1_last);
                }
                if(Freq1_now==0)
                {
                        Freq1_now=Freq1_last;
                }
                ICReadValue1_last=ICReadValue1_now;
                Freq1_last=Freq1_now;
                Freq1_Display=1;
        }
        if(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CC3) == 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CC3);
                ICReadValue2_now=TIM_GetCapture3(TIM2);
                if(ICReadValue2_now!=ICReadValue2_last)
                {
                        Freq2_now=1000000/(ICReadValue2_now-ICReadValue2_last);
                }
                if(Freq2_now==0)
                {
                        Freq2_now=Freq2_last;
                }
                ICReadValue2_last=ICReadValue2_now;
                Freq2_last=Freq2_now;
                Freq2_Display=1;
        }
}

void TIM3_PWMout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65535;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Togg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1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Dis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2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2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Disable);

  TIM_ITConfig(TIM3, TIM_IT_CC1|TIM_IT_CC2, ENABLE);
  TIM_Cmd(TIM3, ENABLE);
}

uint16_t capture = 0;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CC1)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CC1 );
    capture = TIM_GetCapture1(TIM3);
    TIM_SetCompare1(TIM3, capture + CCR1_Val );
                if(PA6_Out==1)
                {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6, (BitAction)(1-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A,GPIO_Pin_6)));
                }
                else
                {
                        CCR1_Val=0;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6, (BitAction)0);
                }
  }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CC2)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CC2);
    capture = TIM_GetCapture2(TIM3);
    TIM_SetCompare2(TIM3, capture + CCR2_Val);
                if(PA7_Out==1)
                {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7, (BitAction)(1-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A,GPIO_Pin_7)));
                }
                else
                {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7, (BitAction)0);
                }
  }
}

void ALL_Init(void)
{
        NVIC_Configuration();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2);
        GPIO_SetBits(GPIOC, LED1|LED2|LED3|LED4|LED5|LED6|LED7|LED8);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2);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4);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z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TimingDelay--;
}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u8 temp;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RXNE) != RESET)
  {

    temp =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if(temp == 'S')
    {
      RX_buf[count]=temp;Data_right=1;count++;
    }
                else if(Data_right==1)
    {
      RX_buf[count]=temp;
                        count++;
                        if(count==8)
                        {
                                count=0;Data_right=0;RXcomplitFlag=1;
                        }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 USART_IT_RXNE);
  }
}

void LED_Run(void)
{
        GPIO_Write(GPIOC,LED);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2);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2);
}

void KEY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IIC_Config(void)
{
        i2c_init();
}
u8 IIC_Read(u8 add)
{
        u8 data;
        I2CStart();
        I2CSendByte(0xa0);
        I2CSendAck();
        I2CSendByte(add);
        I2CSendAck();

        I2CStart();
        I2CSendByte(0xa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