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ini摄像头采集 通过NRF24L01传输到另一个STM32的源码

楼主:
STM32mini 摄像头采集 通过NRF传输到另一个STM32

本实验将实现如下功能:该实验实现ALIENTEK MiniSTM32开发板驱动ALIENTEK OV7670摄像头模块,在硬件连接正确后,我们可以在LCD模块上看到摄像头模块所拍摄到的内容。摄像头模块的各种参数设置,均通过USMART实现,比如光照模式、色饱和度、亮度、对比度以及特效等,都可以通过USMART设置,另外还可以通过USMART对OV7670的单个寄存器进行修改,从而方便大家调试。
DS0用于指示程序运行状态。

注意:
1,在连接OV7670模块与MiniSTM32开发板的时候,请将D0~D7连接线靠在一起,将其与数据线靠在一起,这样可以有效避免相互干扰。
2,ALIENTEK OV7670摄像头模块与ALIENTEK MiniSTM32开发板的连接方式为:
D0~D7-->PB0~PB7
WRST -->PA0
RRST -->PA4
SCL  -->PC4
SDA  -->PC5
OE   -->PA11
WEN  -->PA12
RCLK -->PA1
VSYNC-->PA15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exti.h"
#include "wdg.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lcd.h"
#include "ov7670.h"
#include "usmart.h"
#include "24l01.h"
#include "spi.h"
extern u8 ov_sta;        //在exit.c里面定义
extern u8 ov_frame;        //在timer.c里面定义

u8 tmp_buf[33]="abcdefghijklABCDEFGHIJKLM1234567";//----我添加的!!!!

//---------我添加的WQH------
u16 mycolor;
u8  mycolorH,mycolorL;
//更新LCD显示
void camera_refresh(void)
{
        u32 j;
         u16 color;
        u8 t=0,sss=0;
        if(ov_sta==2)
        {
                LCD_Scan_Dir(U2D_L2R);                //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LCD_SetCursor(0x00,0x0000);        //设置光标位置
                LCD_WriteRAM_Prepare();     //开始写入GRAM
                 OV7670_CS=0;
                 OV7670_RRST=0;                                //开始复位读指针
                OV7670_RCK=0;
                OV7670_RCK=1;
                OV7670_RCK=0;
                OV7670_RRST=1;                                //复位读指针结束
                OV7670_RCK=1;
                for(j=0;j<76800;j++)
                {
                        GPIOB->CRL=0X88888888;
                        OV7670_RCK=0;
                        color=OV7670_DATA;                //读数据
                        OV7670_RCK=1;
                        color<<=8;
                         OV7670_RCK=0;
                        color|=OV7670_DATA;                //读数据
                        OV7670_RCK=1;
                        GPIOB->CRL=0X33333333;
                        LCD_WR_DATA(color);
                        //printf("%x ",color);
                        mycolor=color;
                        mycolorL=mycolor&0x00ff;
                        mycolorH=(mycolor>>8)&0x00ff;
            //for(t=0,sss=0;t<16;t++)

                        {
                           tmp_buf[2*t]=mycolorH;
                           tmp_buf[2*t+1]=mycolorL;
                           sss++,t++;
                        }
                        if(sss==16)
                        {
                            while(NRF24L01_1_TxPacket(tmp_buf)!=TX_OK);
                                sss=0,t=0;
                        }
            //LCD_WR_DATA(tmp_buf[2*t]*256+tmp_buf[2*t]);

                        //printf("%x ",mycolorH);
                        //printf("%x ",mycolorL);
                }
                 OV7670_CS=1;
                OV7670_RCK=0;
                OV7670_RCK=1;
                EXTI->PR=1<<15;                     //清除LINE8上的中断标志位
                ov_sta=0;                                        //开始下一次采集
                 ov_frame++;
                LCD_Scan_Dir(DFT_SCAN_DIR);        //恢复默认扫描方向
        }
}
int main(void)
{
        u8 i,t;
        //u8 tmp_buf[33]="abcdefghijklABCDEFGHIJKLM1234567";//----我添加的!!!!
           Stm32_Clock_Init(9);        //系统时钟设置
        uart_init(72,13824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OV7670_Init();

        //----我添加的!!!!
        NRF24L01_1_Init();    //初始化NRF24L01
        while(NRF24L01_1_Check())//检测不到24L01
        {
                //LCD_ShowString(30,30,"24L01 Check Failed!");
                printf("24L01 Check Failed!");
                delay_ms(500);
        }
        TX_1_Mode();
        printf("24L01 Check OK!");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LCD_Init();                                   //初始化LCD
        if(lcddev.id==0X6804)         //强制设置屏幕分辨率为320*240.以支持3.5寸大屏
        {
                lcddev.width=240;
                lcddev.height=320;
        }
        usmart_dev.init(72);        //初始化USMART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红色
//        LCD_ShowString(60,50,200,200,16,"Mini STM32");
//        LCD_ShowString(60,70,200,200,16,"OV7670 TEST");
//        LCD_ShowString(60,90,200,200,16,"ATOM@ALIENTEK");
//        LCD_ShowString(60,110,200,200,16,"2012/10/31");
//        LCD_ShowString(60,130,200,200,16,"Use USMART To Set!");
//          LCD_ShowString(60,150,200,200,16,"OV7670 Init...");
        while(OV7670_Init())//初始化OV7670
        {
//                LCD_ShowString(60,150,200,200,16,"OV7670 Error!!");
                printf("OV7670 Error!!");
//                delay_ms(200);
//            LCD_Fill(60,230,239,246,WHITE);
                delay_ms(200);
        }
//         LCD_ShowString(60,150,200,200,16,"OV7670 Init OK");
    printf("OV7670 Init OK");
        delay_ms(1500);
        Timerx_Init(10000,7199);                        //TIM3,10Khz计数频率,1秒钟中断
        EXTI15_Init();                                                //使能定时器捕获
        OV7670_Window_Set(10,174,240,320);        //设置窗口
          OV7670_CS=0;
         while(1)
        {
                 camera_refresh();        //更新显示
                 if(i!=ov_frame)                //DS0闪烁.
                {
                        i=ov_frame;
                        LED0=!LED0;
                 }
/*
//                while(1)
                {
                        if(NRF24L01_1_TxPacket(tmp_buf)==TX_OK)
                        {
                                //LCD_ShowString(60,170,"Sended DATA:");
                                //LCD_ShowString(0,190,tmp_buf);
                                 //printf((const char *)tmp_buf);
                                //key=mode;
                                for(t=0;t<32;t++)
                                {
                                        tmp_buf[t]++;
                                }
                                //mode++;
                                //if(mode>'~')mode=' ';
                                tmp_buf[32]=0;//加入结束符
                        }else
                        {
                                 //LCD_ShowString(60,170,"Send Failed ");
//                                printf("Send Failed ");
                                //LCD_Fill(0,188,240,218,WHITE);//清空上面的显示
                        };
//                        LED0=!LED0;
                        //delay_ms(1500);
//                        delay_ms(100);
                };
*/
        }
}

本实验将实现如下功能:开机的时候先检测NRF24L01模块是否存在,在检测到NRF24L01模块之后,根据KEY0和KEY1的设置来决定模块的工作模式,在设定好工作模式之后,就会不停的发送/接收数据,同样用DS0来指示程序正在运行。
注意,这里要用2个NRF24L01模块同时工作,才能实现。我们测试时基于两套开发板的。

本实验可以SWD下载,但是不能仿真(得不到正确结果).

单片机源码: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exti.h"
#include "wdg.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lcd.h"
#include "rtc.h"
#include "wkup.h"
#include "adc.h"
#include "dma.h"
#include "24cxx.h"
#include "flash.h"
#include "touch.h"
#include "24l01.h"

//收发都做在一个函数里面,通过按键来确定进入发送模式,还是接收模式
int main(void)
{
//        u8 key,mode;
    u16        wqh_times=4800;
        u8 t=0;
        u8 tmp_buf[33];

          Stm32_Clock_Init(9);//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uart_init(72,9600); //串口1初始化
        delay_ms(200);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
        delay_ms(200);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LED_Init();         //LED初始化
        NRF24L01_Init();    //初始化NRF24L01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60,50,"Mini STM32");
        LCD_ShowString(60,70,"NRF24L01 TEST");
        LCD_ShowString(60,90,"ATOM@ALIENTEK");
        LCD_ShowString(60,110,"2011/1/1");
        while(NRF24L01_Check())//检测不到24L01
        {
                LCD_ShowString(60,130,"24L01 Check Failed!");
                delay_ms(500);
                LCD_ShowString(60,130,"Please Check!      ");
                delay_ms(500);
                LED0=!LED0;//DS0闪烁
        }
//        LCD_ShowString(60,130,"24L01 Ready!");
//        LCD_ShowString(10,150,"KEY0:RX_Mode  KEY1:TX_Mode");
        LCD_Fill(10,150,240,166,WHITE);//清空上面的显示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
                LCD_ShowString(60,150,"NRF24L01 RX_Mode");
                LCD_ShowString(60,170,"Received DATA:");
                RX_Mode();
                while(1)
                {
                if(wqh_times==4800)
                {
                                LCD_Scan_Dir(DFT_SCAN_DIR);        //恢复默认扫描方向
                LCD_Scan_Dir(U2D_L2R);                //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LCD_SetCursor(0x00,0x0000);        //设置光标位置
                LCD_WriteRAM_Prepare();     //开始写入GRAM
                wqh_times=0;
                }

                        if(NRF24L01_RxPacket(tmp_buf)==0)//一旦接收到信息,则显示出来.
                        {
                                //tmp_buf[32]=0;//加入字符串结束符
//                                LCD_ShowString(0,190,tmp_buf);
                for(t=0;t<16;t++)
                LCD_WR_DATA(tmp_buf[2*t]*256+tmp_buf[2*t+1]);
                                wqh_times++;
                        }
                        //else
/*
                        delay_us(100);
                        t++;
                        if(t==10000)//大约1s钟改变一次状态
                        {
                                t=0;
                                LED0=!LED0;
                        }
*/
                }
        }
}

网友A(2018-09-02):
楼主,为什么我的接收和发送编译都是失败的呢?

网友B(2020-11-28):
大佬牛逼啊,现在在做摄像头颜色识别,用了zet6核心板杜邦线连接摄像头,发现丢了颜色,现在想用无线传输到另一块板子上

网友C(2021-01-20):
摄像头识别颜色怎么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摄像头识别颜色怎么做?

先让屏幕显示摄像头图像,通过读点函数去读屏幕上的点,读取的时rgb,自己转换成hsl

网友D(2022-08-17):
大佬显示屏是啥型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