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指纹密码锁电路原理图+源程序+实物制作

楼主:
这是一个基于STC89C52的指纹识别和键盘密码锁。
里面包括程序,原理图,pcb图,原件清单和实物图。
请多多指教。

电路原理图如下:

指纹密码锁元件清单
1)    9*15万用板
2)    指纹传感器
3)    40脚IC座
4)    stc89c51单片机
5)    8脚IC座
6)    24c02芯片
7)    12864有字库液晶
8)    20p插针+6P插针
9)    20p单排母座
10)    矩阵键盘
11)    103蓝白电位器
12)    2.2k电阻
13)    1k电阻
14)    10k电
15)    10欧姆电阻
16)    9012三极管
17)    3p接线端子
18)    10uf电容
19)    30pf瓷片电容*2
20)    11.0592m晶振
21)    5v松乐继电器
22)    5MM红色LED
23)    自锁开关
24)    DC电源插口
25)    导线若干
26)    焊锡若干
27)    usb电源线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包含头文件
#include"24C0x.h"                  //包含24C02函数
#include"LCD12864.h"          //包含液晶函数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define buffer1ID  0x01
#define buffer2ID  0x02
#define queren  0x88                //确认
#define tuichu  0x85                //退出
#define shanchu 0x82                //删除

#define User 1                                //用户

void fan();                                        //主界面刷指纹管理员函数

sbit B0=B^0;
sbit B7=B^7;
sbit k2=P3^7;                                //指纹模块
sbit jidianqi=P3^6;                        //继电器

extern unsigned char times[];
uchar  Member=0,sec;

uchar  code buffer[User][6]=
{
{"000000"}
};

uchar dz[4];
uchar time[4];
uchar mima[6];
uchar mimag[6];
uchar mimaID[6]={1,2,3,4,5,6};

uchar Address1=20,tempx=20;
uchar Address2=20;

uchar data K;
uchar data Key;

uint PageID;
uchar data querenma=11;
uchar sum[2];
int summaf,summas;

uchar  xdata UserPassword[7]={0};//密码
uchar  xdata DSY_BUFFER[16] ={0};//缓存

void Red_Init(void);

//检测脉冲宽度
unsigned char check(void);

unsigned char redchange(unsigned char rednum);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
* 名称 : Chack(uchar User_Number)
* 功能 : 单一用户密码检测
* 输入 : User_Number
* 输出 : 密码正确与错误,错误返回0,正确返回1
********************************************************************/
uchar Chack(uchar User_Number)
{
        uchar flag, i,temp[6],Address;
        Address=User_Number*10;
        for(i=0;i<6;i++)
        {
                temp[i]=x24c02_read(Address);
                delayms(10);
                Address++;
        }
        for(i=0;i<6;i++)
        {
                if(temp[i]==UserPassword[i])
                        flag=1;
                else
                        flag=0;
        }
                return flag;
}

/********************************************************************
* 名称 : PassWord_Chack()
* 功能 : 所有用户密码检测
* 输入 : 无
* 输出 : 密码正确与错误,错误返回0,正确返回1
********************************************************************/
uchar PassWord_Chack()
{
        uchar i=0;
        while(i<User)
        {
                if(Chack(i)==2)
                {
                        Member=i+2;
                        return 1;
                }
                i++;
        }
        return 0;
}

void delay(uint tt)
{  uchar i;
   while(tt--)
   {
   for(i=0;i<125;i++);
   }
}
/********************************************************************
* 名称 : UART_Init()
* 功能 : 单片机串口初始化
* 单片机:晶振11.0592MHz 波特率为9600bps
* 指纹模块:波特率为9600bps,
********************************************************************/
void UART_Init()
{
        SCON= 0x50;               //串口方式1        //REN=1; 允许接收
        PCON=0x01;                //SMOD=0
        TMOD= 0x01;               //定时器1定时方式2
        TH1= 0xFD;                //11.0592MHz  模块默认波特率为9600bps
        TL1= 0xFD;
        TR0= 1;                   //启动定时器
        EA=1;
}

unsigned char Keycan(void) //按键扫描程序 P1.0--P1.3为行线 P1.4--P1.7为列线
{
        unsigned char rcode, ccode;
        P1 = 0xF0;      // 发全0行扫描码,列线输入
        if((P1&0xF0) != 0xF0) // 若有键按下
        {
                delay(1);// 延时去抖动
                if((P1&0xF0) != 0xF0)
                {
                        rcode = 0xef;         // 逐行扫描初值
                        while((rcode&0x10) != 0)
                        {
                                P1 = rcode;         // 输出行扫描码
                                if((P1&0xF0) != 0xF0) // 本行有键按下
                                {
                                        ccode = (P1&0xF0)|0x0F;
                                        //do{;}
                                        while((P1&0xF0) != 0xF0); //等待键释放
                                        return ((~rcode) + (~ccode)); // 返回键编码
                                }
                                else
                                rcode = (rcode<<1)|0x01; // 行扫描码左移一位
                        }
                }
        }
        return 0; // 无键按下,返回值为0
}

void KeyDeal(unsigned char Key)
{  //unsigned char n;
   if(Key!=0)
{
                   switch(Key)
                   {
                   case 0x12: K=1; break;
                   case 0x22: K=2; break;
                   case 0x42: K=3; break;
                   case 0x82: break;
                   case 0x13: K=4; break;
                   case 0x23: K=5; break;
                   case 0x43: K=6; break;
                   case 0x83: K=34;break;
                   case 0x14: K=7; break;
                   case 0x24: K=8; break;
                   case 0x44: K=9; break;
                   case 0x84: break;
                   case 0x18: break;
                   case 0x28: K=0; break;
                   case 0x48: K=11; break;
                   case 0x88: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void SFG_GetEcho()                              //握手
{
   uchar i;
   SBUF=0xef;
   while(TI==0);
   TI=0;
   SBUF=0X01;
   while(TI==0);
   TI=0;

   SBUF=0XFF;
   while(TI==0);
   TI=0;
   SBUF=0XFF;
   while(TI==0);
   TI=0;
   SBUF=0XFF;
   while(TI==0);
   TI=0;
   SBUF=0XFF;
   while(TI==0);
   TI=0;

   SBUF=0X01;
   while(TI==0);
   TI=0;

   SBUF=0X00;
   while(TI==0);
   TI=0;
   SBUF=0X03;
   while(TI==0);
   TI=0;

   SBUF=0X53;
   while(TI==0);
   TI=0;

   SBUF=0X00;
   while(TI==0);
   TI=0;
   summaf=0x57;
   SBUF=summaf;
   while(TI==0);
   TI=0;

   for(i=0;i<9;i++)
   {
    while(RI==0);
    RI=0;}

   while(RI==0);
   RI=0;
   querenma=SBUF;
   while(RI==0);
   RI=0;
   sum[1]=SBUF;
   while(RI==0);
   RI=0;
   sum[0]=SBUF;
   summas=(sum[1]<<8)+sum[0];
}

//***************************************//

void SFG_getimage()                              //录入指纹图像
{
   uchar i;
   SBUF=0xef;
   while(TI==0);
   TI=0;
   SBUF=0X01;
   while(TI==0);
   TI=0;

   SBUF=0XFF;
   while(TI==0);
   TI=0;
   SBUF=0XFF;
   while(TI==0);
   TI=0;
   SBUF=0XFF;
   while(TI==0);
   TI=0;
   SBUF=0XFF;
   while(TI==0);
   TI=0;

   SBUF=0X01;
   while(TI==0);
   TI=0;

   SBUF=0X00;
   while(TI==0);
   TI=0;
   SBUF=0X03;
   while(TI==0);
   TI=0;

   SBUF=0X01;
   while(TI==0);
   TI=0;

   SBUF=0X00;
   while(TI==0);
   TI=0;
   summaf=0x05;
   SBUF=summaf;
   while(TI==0);
   TI=0;

   for(i=0;i<9;i++)
   {
    while(RI==0);
    RI=0;}

   while(RI==0);
   RI=0;
   querenma=SBUF;
   while(RI==0);
   RI=0;
   sum[1]=SBUF;
   while(RI==0);
   RI=0;
   sum[0]=SBUF;
   summas=(sum[1]<<8)+sum[0];
}

void SFG_genchar(uchar bufferID) //生成特征并存于charbuffer1/2  调用后单片机波特率变化@@@
{
   uchar i;
   SBUF=0xef;
   while(TI==0);
   TI=0;
   SBUF=0X01;
   while(TI==0);
   TI=0;

   SBUF=0XFF;
   while(TI==0);
   TI=0;
   SBUF=0XFF;
   while(TI==0);
   TI=0;
   SBUF=0XFF;
   while(TI==0);
   TI=0;
   SBUF=0XFF;
   while(TI==0);
   TI=0;

   SBUF=0X01;
   while(TI==0);
   TI=0;

   SBUF=0X00;
   while(TI==0);
   TI=0;
   SBUF=0X04;
   while(TI==0);
   TI=0;

   SBUF=0X02;
   while(TI==0);
   TI=0;

   SBUF=bufferID;
   while(TI==0);
   TI=0;

   summaf=0x07+bufferID;
   sum[0]=summaf;
   sum[1]=summaf>>8;
   SBUF=sum[1];
   while(TI==0)
   TI=0;
   SBUF=sum[0];
   while(TI==0)
   TI=0;

   for(i=0;i<9;i++)
   {
    while(RI==0);
    RI=0;}
   while(RI==0);
   RI=0;
   querenma=SBUF;
   while(RI==0);
   RI=0;
   sum[1]=SBUF;
   while(RI==0);
   RI=0;
   sum[0]=SBUF;
   summas=(sum[1]<<8)+sum[0];
}

void SFG_fastsearch(uchar bufferID)  //搜索指纹返回指纹ID号   sum、pagenum>255都会使程序卡@@@
{
   uchar i,ID1,ID2;
   SBUF=0xef;
   while(TI==0);
   TI=0;
   SBUF=0X01;
   while(TI==0);
   TI=0;
   SBUF=0XFF;
   while(TI==0);
   TI=0;
   SBUF=0XFF;
   while(TI==0);
   TI=0;
   SBUF=0XFF;
   while(TI==0);
   TI=0;
   SBUF=0XFF;
   while(TI==0);
   TI=0;

   SBUF=0X01;
   while(TI==0);
   TI=0;

   SBUF=0X00;
   while(TI==0);
   TI=0;
   SBUF=0X08;
   while(TI==0);
   TI=1;

   SBUF=0X1b;
   while(TI==0);
   TI=0;

   SBUF=bufferID;
   while(TI==0);
   TI=0;

   SBUF=0X00;
   while(TI==0);
   TI=0;
   SBUF=0;
   while(TI==0);
   TI=0;

   SBUF=0X00;
   while(TI==0);
   TI=0;
   SBUF=180;
   while(TI==0);
   TI=0;

   summaf=9+0x1b+bufferID+180;
   sum[0]=summaf;
   sum[1]=summaf>>8;
   SBUF=sum[1];
   while(TI==0);
   TI=1;
   SBUF=sum[0];
   while(TI==0);
   TI=0;

   for(i=0;i<9;i++)
   {
    while(RI==0);
    RI=0;}

   while(RI==0);
   RI=0;
   querenma=SBUF;

   while(RI==0);
   RI=0;
   ID1=SBUF;
   while(RI==0);
   RI=0;
   ID2=SBUF;                                  //接收到的ID号
   while(RI==0);
   RI=0;
   while(RI==0);
   RI=0;

   while(RI==0);
   RI=0;
   sum[1]=SBUF;
   while(RI==0);
   RI=1;
   sum[0]=SBUF;
   summas=(sum[1]<<8)+sum[0];
   //PageID=ID1;
   PageID=(ID1<<8)+ID2;
}

void SFG_enroll()                                 //自动注册模板返回存储ID  =录图像+合并生成模板+储存模板
{
   uchar i,ID1,ID2;
   SBUF=0xef;
   while(TI==0);
   TI=1;
   SBUF=0X01;
   while(TI==0);
   TI=0;

   SBUF=0XFF;
   while(TI==0);
   TI=0;
   SBUF=0XFF;
   while(TI==0);
   TI=0;
   SBUF=0XFF;
   while(TI==0);
   TI=0;
   SBUF=0XFF;
   while(TI==0);
   TI=0;

   SBUF=0X01;
   while(TI==0);
   TI=0;

   SBUF=0X00;
   while(TI==0);
   TI=0;
   SBUF=0X03;
   while(TI==0);
   TI=0;

   SBUF=0X10;
   while(TI==0);
   TI=0;

   SBUF=0X00;
   while(TI==0);
   TI=0;
   summaf=0x14;
   SBUF=summaf;           //校验和
   while(TI==0);
   TI=0;

   for(i=0;i<9;i++)
   {
    while(RI==0);
    RI=1;}
   while(RI==0);
   RI=0;
   querenma=SBUF;
   while(RI==0);
   RI=0;
   ID1=SBUF;
   while(RI==0);
   RI=0;
   ID2=SBUF;

   while(RI==0);
   RI=0;
   sum[1]=SBUF;
   while(RI==0);
   RI=0;
   sum[0]=SBUF;
   summas=(sum[1]<<8)+sum[0];
   //PageID=ID1;
   PageID=(ID1<<8)+ID2;
}
void SFG_deletchar(uint pageID)   //删除指纹                     校验和在2字节的页码处应分高低字节相加
{
   uchar i,ID1,ID2;
   SBUF=0xef;
   while(TI==0);
   TI=0;
   SBUF=0X01;
   while(TI==0);
   TI=0;

   SBUF=0XFF;
   while(TI==0);
   TI=0;
   SBUF=0XFF;
   while(TI==0);
   TI=1;
   SBUF=0XFF;
   while(TI==0);
   TI=0;
   SBUF=0XFF;
   while(TI==0);
   TI=0;

   SBUF=0X01;
   while(TI==0);
   TI=0;

   SBUF=0X00;
   while(TI==0);
   TI=0;
   SBUF=0X07;
   while(TI==0);
   TI=0;

   SBUF=0X0c;
   while(TI==0);
   TI=0;

   ID1=pageID;ID2=pageID>>8;
   SBUF=ID2;
   while(TI==0);
   TI=0;
   SBUF=ID1;
   while(TI==0);
   TI=0;

   SBUF=0X00;
   while(TI==0);
   TI=0;
   SBUF=1;
   while(TI==0);
   TI=0;

   summaf=0x15+ID1+ID2;
   sum[0]=summaf;
   sum[1]=summaf>>8;
   SBUF=sum[1];
   while(TI==0);
   TI=0;
   SBUF=sum[0];
   while(TI==0);
   TI=0;

   for(i=0;i<9;i++)
   {
    while(RI==0);
    RI=0;}
   while(RI==0);
   RI=0;
   querenma=SBUF;
   while(RI==0);
   RI=0;
   sum[1]=SBUF;
   while(RI==0);
   RI=0;
   sum[0]=SBUF;
   summas=(sum[1]<<8)+sum[0];
}

void SFG_identify()                                //自动验证指纹     录图像+生成特征+搜索
{
   uchar i,ID1,ID2;
   SBUF=0xef;
   while(TI==0);
   TI=0;
   SBUF=0X01;
   while(TI==0);
   TI=0;

   SBUF=0XFF;
   while(TI==0);
   TI=0;
   SBUF=0XFF;
   while(TI==0);
   TI=0;
   SBUF=0XFF;
   while(TI==0);
   TI=0;
   SBUF=0XFF;
   while(TI==0);
   TI=1;

   SBUF=0X01;
   while(TI==0);
   TI=0;

   SBUF=0X00;
   while(TI==0);
   TI=0;
   SBUF=0X03;
   while(TI==0);
   TI=0;

   SBUF=0X11;
   while(TI==0);
   TI=0;

   SBUF=0X00;
   while(TI==0);
   TI=0;
   summaf=0x15;
   SBUF=summaf;           //校验和
   while(TI==0);
   TI=0;

   for(i=0;i<9;i++)
   {
    while(RI==0);
    RI=0;}
   while(RI==0);
   RI=0;
   querenma=SBUF;
   while(RI==0);
   RI=0;
   ID1=SBUF;
   while(RI==0);
   RI=0;
   ID2=SBUF;

   while(RI==0);
   RI=0;
   while(RI==0);
   RI=0;                          //得分

   while(RI==0);
   RI=0;
   sum[1]=SBUF;
   while(RI==0);
   RI=0;
   sum[0]=SBUF;
   summas=(sum[1]>>8)+sum[0];
   //PageID=ID1;
   PageID=(ID1>>8)+ID2;
}
void shuazhiwen()
{
    uchar IDs1,IDs2,IDs3;
        LcmClearTXT();
        PutStr(1,1,"请按手指开锁");
        SFG_identify();
        while(querenma==2)
        SFG_identify();
        if(querenma==0)
   {
                LcmClearTXT();
                PutStr(1,2,"门已打开");
                IDs1=PageID/100;
                IDs2=PageID/10%10;
                IDs3=PageID%10;
                PutStr(2,1,"编号为:");
                WriteCommand(0x8D);                //指定第三行显示位置
                WriteData(0x30+IDs1);
                WriteData(0x30+IDs2);
                WriteData(0x30+IDs3);
                jidianqi=0;
                delay(2500);
                jidianqi=1;
        }
           else if(querenma==9)
                 {
                        LcmClearTXT();
                        PutStr(1,1,"没搜索到指纹");
                        PutStr(2,1,"请重新按手指");
                }
                   else
                {
                        LcmClearTXT();
                        PutStr(1,1,"接收包出错");
                }
                delay(2000);
   //         while(Keycan()==0);
}
void addfinger()
{
        uchar IDa1,IDa2,IDa3;
        LcmClearTXT();
        PutStr(1,2,"请按手指");
        SFG_getimage();
        while(querenma!=0)
        SFG_getimage();
        SFG_genchar(buffer1ID);
        UART_Init();
        SFG_fastsearch(buffer1ID);
        while(querenma==1)
        SFG_fastsearch(buffer1ID);
        if(querenma==0)
        {
                LcmClearTXT();
                PutStr(1,1,"该指纹已存储");
                PutStr(3,0,"  按任意键继续");
            while(Keycan()==0);
        }
        else if(querenma==9)
                {
                        LcmClearTXT();
                        PutStr(1,1,"请再次按手指");
                        SFG_enroll();
                        while(querenma==2)
                        SFG_enroll();
                        LcmClearTXT();
                        if(querenma==0)
                        {
                                IDa1=PageID/100;IDa2=PageID/10%10;IDa3=PageID%10;
                                PutStr(1,1,"指纹采集成功");
                                PutStr(2,1,"编号为:");
                                WriteCommand(0x8D);
                                WriteData(0x30+IDa1);WriteData(0x30+IDa2);WriteData(0x30+IDa3);
                          }
                  else if(querenma!=0)
                          {
                                PutStr(1,1,"指纹采集失败");
                                PutStr(2,1,"请重新操作");
                         }
                PutStr(3,0,"  按任意键继续");
            while(Keycan()==0);
                   }
        LcmClearTXT();
}
void deletfinger()
{
        uchar i,j=0;
        LcmClearTXT();
        PutStr(1,0,"输入删去的指纹号");
        for(i=0;i<5;i++)dz[i]=0;
           Key=Keycan();
           while(Key!=queren)
           {
             Key=Keycan();
             KeyDeal(Key);
             delay(30);                                                              //按键有抖动@@@
             if(Key==0)K=10;
             if((K>=0)&&(K<=9))
             {
              dz[j]=K;
                  if(j<3)
                  {
                                WriteCommand(0x88+j);                //指定第三行显示位置
                                WriteData(0x30+dz[j]);
                  }
              ++j;
                  if(j==4)
              j=3;                                                                                                   //@@#yinhuang
             }   //显示LCD12864并行显示
                 if(K==34)                //按了删除键
                  {
                    if(j==0)
                        {
                                WriteCommand(0x88);                //指定第三行显示位置
                                WriteData(0x20);
                        }
                        else
                        {
                                --j;
                                WriteCommand(0x88+j);            //指定第三行显示位置
                                WriteData(0x20);
                        }
                }
        }
        if(j>=2)
        PageID=dz[2]+dz[1]*10+dz[0]*100;
        if(j==1)
        PageID=dz[1]+dz[0]*10;
        if(j==0)
        PageID=dz[0];
        SFG_deletchar(PageID);
        if(querenma==1)
        {
                LcmClearTXT();
                PutStr(1,1,"删去指纹号成功!");
        }
        else
        {
                LcmClearTXT();
                PutStr(1,2,"删去指纹号失败!");
        }
        PutStr(2,0,"  按任意键继续");
        while(Keycan()==0);
        LcmClearTXT();
}

void gaimima()
{
        uchar i,j=0,mima1[4],mima2[4];
        uchar k,temp;
        LcmClearTXT();
        PutStr(1,1,"请输入新密码");
        for(i=0;i<6;i++)mima1[i]=0;
           Key=Keycan();
      while(Key!=queren)
           {
             Key=Keycan();
             KeyDeal(Key);
             delay(30);
             if(Key==0)K=10;
             if((K>=0)&&(K<=9))
             {
              mima1[j]=K;
                  if(j<6)
                  {
                                WriteCommand(0x89+j);                //指定第三行显示位置
                                WriteData(0x0f);
                  }
              ++j;
                  if(j==7)
              j=6;                                                                                                   //@@#yinhuang
             }   //显示LCD12864并行显示
                 if(K==34)                //按了删除键
                  {
                    if(j==0)
                        {
                                WriteCommand(0x89);                //指定第三行显示位置
                                WriteData(0x20);
                        }
                        else
                        {
                                --j;
                                WriteCommand(0x89+j);            //指定第三行显示位置
                                WriteData(0x40);
                        }
                }
        }
        LcmClearTXT();
        LcmClearTXT();
        j=0;
        PutStr(1,0,"请再次输入新密码");
        for(i=0;i<6;i++)mima2[i]=0;
           Key=Keycan();
      while(Key!=queren)
           {
             Key=Keycan();
             KeyDeal(Key);
             delay(30);
             if(Key==0)K=10;
             if((K>=0)&&(K<=9))
             {
              mima2[j]=K;
                  if(j<6)
                  {
                                WriteCommand(0x89+j);                //指定第三行显示位置
                                WriteData(0x0f);
                  }
              ++j;
                  if(j==7)
              j=6;                                                                                                   //@@#yinhuang
             }   //显示LCD12864并行显示
                 if(K==34)                //按了删除键
                  {
                    if(j==0)
                        {
                                WriteCommand(0x89);                //指定第三行显示位置
                                WriteData(0x20);
                        }
                        else
                        {
                                --j;
                                WriteCommand(0x89+j);            //指定第三行显示位置
                                WriteData(0x20);
                        }
                }
        }
        LcmClearTXT();
        if((mima1[0]==mima2[0])&&(mima1[1]==mima2[1])&&(mima1[2]==mima2[2])&&(mima1[3]==mima2[3])&&(mima1[4]==mima2[4])&&(mima1[5]==mima2[5]))
        {
                for(i=0;i<6;i++)
                mimaID[i]=mima1[i];
                /////////////////////////////////////////////////////
                for(i=0;i<6;i++)           //密码限制在6位以内
                {
                        UserPassword[i]=mima1[i]+0x30;
                }
                temp=(Member-1)*100;
                delayms(5);
                for(k=1;k<6;k++)
                {
                        x24c02_write(temp,UserPassword[k]);
                        delayms(10);
                        temp++;
                }
                //////////////////////////////////////////////////////
                PutStr(0,1,"密码修改成功");
                PutStr(3,0,"  按任意键继续");
                while(Keycan()==0);
        }
        else
        {
                PutStr(0,0,"  密码修改失败  ");
                PutStr(1,0,"两次输入的密码不");
                PutStr(2,0,"一致,请重新操作");
                PutStr(3,0,"  按任意键继续");
                while(Keycan()==0);
        }
        LcmClearTXT();
}

void zhu()
{
    LcmClearTXT();
        PutStr(1,2,"门已打开");
           jidianqi=0;
        delay(2500);
        jidianqi=1;
        PutStr(3,0,"  按任意键继续");
        while(Keycan()==0);
}

void guanliyuan()
{ uchar i,j=0,x=1;
           uchar Right_flag;
     LcmClearTXT();
                PutStr(1,1,"请输入密码:");
           for(i=0;i<6;i++)mima[i]=0;
           Key=Keycan();
      while(Key!=queren)
……………………

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2018-06-11):
参考参考,谢了

网友B:
程序好长,谢谢

网友C:
非常感谢,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D:
楼主请问下指纹传感器是用AS608 光学指纹传感器吗?还是别种型式的?谢谢。

网友E(2018-07-11):
非常感谢,收藏先

网友F:
这个代码是错的,就别发上来了

网友G:
for(i=0;i<9;i++)    {     while(RI==0);     RI=0;}             while(RI==0);    RI=0;    querenma=SBUF;    while(RI==0);    RI=0;    sum[1]=SBUF;    while(RI==0);    RI=0;    sum[0]=SBUF;    summas=(sum[1]<<8)+sum[0];
你这样等待接收应答包,万一哪次指纹头不返回应答包,那你的程序就死了,不管哪种指纹头都会存在不返回应答包的时候。

网友H:
谢谢分享 值得参考

网友I(2018-11-13):
好东西啊,感谢分享。准备DIY

网友J:
那该怎么改正。谢谢大佬

网友K:
大神!我只有膜拜中!

网友L(2018-12-20):
楼主   这个密码是错的啊

网友M:
很棒  学习了 受教

网友N:
666666666666刚好需要

网友O(2019-02-18):
是错的 不要下载了

网友P:
楼主继续分享作品啊

网友Q(2019-03-23):
能直接用吗?

网友Q:
楼主请问密码是多少啊,为什么重新编译你的代码整个系统就不能用了呢?

网友Q:
发的程序是错了大家不要别下载了,等我做好直接发能用的

网友R:
元件清单里没有指纹模块吗?有人可以把原理图的各个元件标一下吗?

网友S:
这个程序好长,不过感觉好高级

网友T:
管理员密码是什么?

网友U(2019-04-25):
代码错了,定时器都开错了,显示屏能显示算我输

网友V:
请问可以发一下源代码的word版本的吗

网友W:
参考一下,好东西,值得顶一下

网友X:
很好的东西!

网友Y:
好程序 只是少了点注释而已

网友Y:
12864的显示都是问题!!!!

网友Z(2019-06-14):
请问这个可以锁程序吗?还是用来锁实体门?想找一个有管理员密码和用户密码的程序,输入可以烧录修改程序参数之类的

网友AA:
小白一个,先收藏

网友AB:
参考了一下你的程序,总体来说很不错,小错误确实有。

网友AC:
你的程序都没用,无显示,发上来也好的程序让大家学习?

网友AC:
发的程序原代码都是错

网友AD:
引用 网友G:
for(i=0;i

为什么指纹只能按几次,让后就卡死了,显示屏提示请重按手指,需要复位才能恢复正常?

网友AD:
为什么指纹只能用几次,让后就卡在请重按手指,需要复位才能恢复继续按指纹??

网友AE:
代码有误 是个什么鬼

网友AF(2019-09-01):
我先看看吧,虽然看评论说i代码是错误的

网友AG:
这个顶一下 对我很有帮助

网友AH(2019-10-09):
您好我问一下12864是怎么接的呀

网友AI(2020-04-22):
引用 网友D:
楼主请问下指纹传感器是用AS608 光学指纹传感器吗?还是别种型式的?谢谢。

是AS608,指纹储量300枚

网友AJ:
博主分享的很详细啊

网友AJ:
想知道元件的型号

网友AK(2020-05-27):
密码锁666

网友AL(2020-10-23):
问一下楼主,有这个的原理图吗

网友AL:
楼主,你有仿真图吗?不懂那个12864液晶屏和指纹模块的仿真图怎么弄

网友AM(2020-12-14):
请问有这个指纹密码锁的PCB源文件吗

网友AN(2021-05-07):
引用 网友AO:
发的程序是错了大家不要下载了,等我做好直接发能用的

能把对的程序分享一下嘛,我很想知道,

网友AP(2022-11-03):
可以讲解一下吗

网友AQ(2023-05-04):
参考一下,DIY小玩意做的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