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6的点阵问题是由四个8×8的点阵并联还是串联构成的?

楼主(2018-05-23):
16×16的点阵问题是由四个8×8的点阵并联还是串联构成的?

网友A:
行跟行连一起,列与列连一起,串联

网友B:
两组行串联,两组列串联,其它的并联即可。

网友C:
实例66  LED 16×16点阵扫描显示汉字
⒈ 电路设计…

说明:用一片1544-16译码器)代替21383-8译码器),性价比更高。
LED显示来说,164595性价比更高(都是串入并出移位寄存器,164控制更简单)
⒉ 汉字编码…
⑴ 汉字编码概述…
⑵ 汉字点阵显示代码…
⑶ 汉字点阵取模软件…
⒊ 程序设计…
⒋ Keil调试…
⒌ Proteus仿真…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66a LED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D:
是由四个8X8的并行数据口组成的,两个是横,两个是竖,也可以用38译码器,反正都是扫描运行,能省下好多口呢

网友E(2021-10-21):
先测试好8*8点阵的行和列,四块8*8点阵按相同方向摆正,然后标号,行与行并联,标号相同,列也是,例如上下摆放,那么左上角第一个点阵的行编号与其正下方的点阵行编号相同

网友F:
两组行串联,两组列串联,然后整体并联即可,仔细观察图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