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蓝牙遥控车源码 后驱+舵机

楼主(2018-05-23):
后驱+舵机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timer.h"

u8 count;
u8 jd;
u8 flag,com;
u16 t=1000;
//const u8 TEXT_Buffer[]="OK";

#define IN5 PCout(1)
#define IN6 PCout(2)

void run(void);
void backrun(void);
void stoprun(void);
void leftrun(void);
void rightrun(void);

int main(void)
{
        u16 len;
        u16 t;
        u16 times=0;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使能PB,PE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LED0-->PB.5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B.5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                                                 //PB.5 输出高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LED1-->PE.5 端口配置, 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推挽输出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LED0-->PB.5 端口配置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B.5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0);

        jd = 3;
        count = 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uart_init(9600);
        LED_Init();
        delay_init();
        TIM3_Int_Init(4,7199);

        while(1)
        {
                times++;
                if(times%50==0)LED1=!LED1;
                delay_ms(10);
                if(USART_RX_STA&0x8000)
                {
                        LED3 = !LED3;
                        com = USART_RX_BUF[0];
                        len=USART_RX_STA&0x3fff;
                        flag = 1;
                        USART_RX_STA=0;
                }
                if(flag == 1)
                {
                        switch(com)
                        {
                                case '1':
                                {
                                        run();
                                        LED4 = !LED4;
                                        for(t=0;t<len;t++)
                                        {
                                                USART_SendData(USART1, USART_RX_BUF[t]);//向串口1发送数据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等待发送结束
                                        }
                                    break;
                                }
                                case '2':
                                {
                                        backrun();
                                        for(t=0;t<len;t++)
                                        {
                                                USART_SendData(USART1, USART_RX_BUF[t]);//向串口1发送数据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等待发送结束
                                        }
                                        break;
                                }
                                case '3':
                                {
                                        stoprun();
                                        for(t=0;t<len;t++)
                                        {
                                                USART_SendData(USART1, USART_RX_BUF[t]);//向串口1发送数据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等待发送结束
                                        }
                                        break;
                                }
                                case '4':
                                {
                                        leftrun();
                                        for(t=0;t<len;t++)
                                        {
                                                USART_SendData(USART1, USART_RX_BUF[t]);//向串口1发送数据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等待发送结束
                                        }
                                        break;
                                }
                                case '5':
                                {
                                        rightrun();
                                        for(t=0;t<len;t++)
                                        {
                                                USART_SendData(USART1, USART_RX_BUF[t]);//向串口1发送数据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等待发送结束
                                        }
                                        break;
                                }
                                default:break;
                        }
                        flag = 0;
                }
        }
}

void run(void)
{
        IN5 = 1;
        IN6 = 0;
}
void backrun(void)
{
        IN5 = 0;
        IN6 = 1;
}

void stoprun(void)
{
        IN5 = 0;
        IN6 = 0;
}

void leftrun(void)
{
        jd++;
        count = 0;
    if (jd == 6)
        {
                jd = 5;
        }
}

void rightrun(void)
{
        jd--;
        count = 0;
        if (jd == 0)
        {
            jd = 1;
        }
}

网友A:
原理图能分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