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对管做的电机测速单片机代码问题

楼主(2018-05-23):
红外对管做的,理应红外对管输出的信号,应该足够灵敏,但是为什么在LCD上显示总是60或者90或者150,感觉不够精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不能显示个位数

单片机源码:

if(zhuansu/10000!=0)
   LcdWriteData(zhuansu/10000+0x30);                                                  //如果转速的万位不为0        正常显示否则显示空格
   else
  LcdWriteData(' ');

  if(zhuansu/1000==0)
LcdWriteData(' ');
  else
  LcdWriteData(zhuansu%10000%1000+0x30);                                                                //如果转速小于1000 千位为空格 否则正常显示

  if(zhuansu/100==0)
  LcdWriteData(' ');
  else
  LcdWriteData(zhuansu%10000%1000/100+0x30);                                           //如果转速小于100 百位为空格 否则正常显示

  if(zhuansu/10==0)
  LcdWriteData(' ');
  else
  LcdWriteData(zhuansu%10000%1000%100/10+0x30);                                  //如果转速小于10 十位为空格 否则正常显示
    if(zhuansu/1==0)
  LcdWriteData('0');
   else
  LcdWriteData(zhuansu%10000%1000%100%10/1+0x30);                                  //如果转速小于1 个位为0 否则正常显示

  LcdWriteCom(0xd0);                          //如果没有这句,当中断内的显示函数执行完,就会在转速的位置显示占空比数据,导致乱码
}

网友A:
判断条件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你这个“zhuansu”变量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C(2018-10-23):
会不会是开发板上其它器件管脚冲突

网友D(2021-02-06):
zhuansu采集的不对吧

网友E:
是不是采集频率太高,导致液晶显示跟不上

网友F:
测转速不稳定,你这数据总是漂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