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ic16f1503单片机的电源电压不足检测和指示方法 含源码+仿真

楼主(2018-05-23):
基于pic16f1503单片机的电源电压不足检测和指示方法:
原理:
利用单片机内部的FVR稳压电源,ADC进行检测判断单片机的VDD电压是否足够,不足进行输出显示。
应用:
当单片机的供电是由电池供电时,可以测量单片机的供电是否足够,指示电池电量不足。
实际电路测试功能可行,已经应用在具体电路上
软件:
MPLAB X IDE v4.15    proteus 8.6.
1、仿真电路图;
2、源程序加注释。
请看附件,

说明:1、利用PIC16F1501内部的FVR,ADC可以测量VDD电压,判断单片机是否供电电压不足。
2、将ADC的基准设为Vdd,通过FVR使能并稳定到1.024V后,用ADC测量值。
3、有公式ADC读值=(1.024/VDD)*1024。设置Vdd参考为3.3V,则(1.024/VDD)*1024=318.
4、VDD越大,FVR的ADC读值越小,所以只要判断读值小于318,说明VDD 大于3.3V
5、图中左边VDD=3.3V.输出指示灯亮,正常,右边VDD=3.29V输出指示灯灭。
6、两个芯片的程序相同,电压基准是3.3V,3.3V以下指示输出灯不亮。

#include"sys.h"
#include <stdint.h>        /* For uint8_t definition */
#include <stdbool.h>       /* For true/false definition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math.h>
#define POWER_LED PORTCbits.RC0           //RC0 为系统电源指示灯,
                                          //电源大于3.3V时,灯亮;
                                                //电源小于3.3V时,灯灭;

void sys_init()                                //系统初始化
{
    OSCCON=0x7F;                //16M  内部晶振
    FVRCON=0B01010001;          //FVREN,ADCFVR=01(1.024V)
    ADCON0=0B01111100;          //FVR channel,ADCON
    ADCON1=0B10000000;          //right 对齐
    ANSELC=0;                   //PORTC是IO口
    PORTC=0;
    TRISC=0;                              //PORTC是输出

}
void main()
{
    sys_init();                         //系统初始化
    while(1)
    {
        FVRCONbits.FVREN=1;        //FVR 使能
        while(!FVRCONbits.FVRRDY); //FVR 是否稳定
        ADCON0bits.ADON=1;         //ADC 使能
        __delay_ms(1);             //delay
        ADCON0bits.GO=1;           //ADC 转换开始
        while(ADCON0bits.GO);      //等待ADC 转换结束
        uint16_t adc_result=(uint16_t)ADRESH<<8 |ADRESL; //得到ADC 读数
        if(adc_result<318) POWER_LED=1;     //(1.024/3.3)*1024=318
        else POWER_LED=0;
        FVRCONbits.FVREN=0;                 //FVR 使能关闭,节能
        __delay_ms(5000);

    }
}

网友A:
感谢斑竹的分享,正好要用,准备移植到51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