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这个51单片机proteus仿真的错误

楼主:
圆圈是线圈,用一个信号源代替,能实现给信号蜂鸣器报警继电器断开,求助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2018-05-24):
第一个警告,好象说AT89参数找不到, 试试换其它单片机看看,例如AT89C52,,另一个警告似乎提+V-V12V那里参数有问题,重新定义试试,

网友B:
你P0口没加上拉电阻,而且P0.0直接连VCC,在实际电路中会损毁芯片的,加上拉电阻是保护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警告,好象说AT89参数找不到, 试试换其它单片机看看,例如AT89C52,,另一个警告似乎提+V-V12V那里参数有 ...

我换了个proteus7,然后单片机参数就能找到了,电源的问题还是没解决,图片麻烦看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P0口没加上拉电阻,而且P0.0直接连VCC,在实际电路中会损毁芯片的,加上拉电阻是保护芯片。

我又重新用proteus7画了一张,电源问题还是没解决,图片传了麻烦看一下

网友D:
proteus文档打包成rar附件上传比较好,看图解决不够直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proteus文档打包成rar附件上传比较好,看图解决不够直接。

好的,那麻烦帮我看一下,电路就是通过单片机实现给一个信号能让继电器断开,蜂鸣器发声,参考是Word里面的漏电检测,谢谢了

网友D:
附件里没有hex文件,给定流水灯hex,Proteus 7.10环境,运行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