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数电交通灯黄灯闪烁(标号)设计 proteus仿真工程与说明

楼主:
本次项目设计是设计十字路口交通灯,主要通过运用所学过的数字电路设计的知识完成基础的交通灯基本功能,包括用减计数器定时显示和交通灯各种状态之间的转换,并且实现通行,缓存和禁止三种状态的时间设置,本次设计采用PROTEUS对所涉及的电路进行仿真和测试,观察仿真结果是否符合要求,最后调试达到要求,实现基本功能。

网友A(2018-06-14):
楼主,你好,我想问下,时间怎么修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想问下,时间怎么修改

置数。列时间,状态的真值表载入计数器

网友C:
楼主这个ppt可以给吗

网友B(2018-09-01):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ppt可以给吗

可以的

网友D:
挺有趣的思路

网友E:
可以学习玩下的e

网友F(2018-12-02):
楼主你好,标号的怎么看呀

网友G:
我们之前也设计了这个,感觉楼主的设计挺好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们之前也设计了这个,感觉楼主的设计挺好的。

请问这个中间的黄灯时间怎么改呀

网友H(2019-04-25):
怎么到绿灯时候显示错误,无法运行???

网友H:
切换到绿灯的时候仿真显示错误,无法运行

网友I(2019-06-02):
楼主,PPT可以给我吗?

网友J(2019-10-18):
为什么开始仿真时主干道绿灯显示时间为5s,第二次循环才改为30s

网友J:
引用 网友B:
置数。列时间,状态的真值表载入计数器

具体怎么做呀?

网友K(2020-05-08):
引用 网友B:
置数。列时间,状态的真值表载入计数器

有具体怎么操作吗,我是小白

网友K:
ppt能给我吗

网友L(2020-12-23):
到绿灯就报错,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