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单片机可以控制多个气缸吗?新人提问

楼主(2018-05-23):
例如功能要求是 通过单片机控制A气缸将货物运送到1地点,然后A气缸返回原来位置。B气缸将货物从1地点运送到2地点。接着B气缸返回原来位置,C气缸将货物从2地点运送到3地点。以此类推。
但是一般来说单片机只有TL0和TL1两个计时器,那不是只能控制两个气缸吗?怎样才能控制两个以上的气缸先后运动。
刚学单片机不久,谢谢各位大佬们指教。

网友A:
定时器可以一直运行,你只要用来控制不同的气缸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可以一直运行,你只要用来控制不同的气缸就行了

如果先后控制的话可以先控制A气缸运动,然后B气缸运动,接着B气缸返程,A气缸返程。还想问的是,A气缸的返程和B气缸的运动能否用同一单片机同时运行。

网友B:
多少个IO口就能控制多少气缸。
你要想定时控制,可以写一个1s的定时器,然后多定时几次。

网友C:
可以实现,1、2、3地点,你是准备用时间控制,还是用接近开关来控制,如何进行气缸到位检测?如果用定时器来进行运动定位的话,误差会比较大。

网友D:
我也是刚刚学习不久呀

网友E:
定时器跟你多少个缸没关系。有关系的是io接口

网友F:
分析工作流程,基于时间或者基于到位信号。

网友G:
用一个定时器,加一个(或多个)计数单元记录中断次数,如:定时器每中断一次R5加1(也可以使用其他的RAM内存单元)(每个计数单元都加1或某一个减都可以),根据计数,驱动各气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