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51单片机如何设计电路让直流电变为脉冲电流?

楼主(2018-05-24):
使用51单片机 如何设计电路让直流电变为脉冲电流?

网友A:
你的意思就是变成和原来大小相等的,不连续的电压是吧,那用个控制电路控制就好了, 简单的说,像是一个开关,不停的打开、关闭、打开、关闭……这样不就行了吧。 控制这部分可能用硬件也可以用软件。 2、通常的做法是这样的:用硬件或软件(CPLD/FPGA 、单片机、ARM、DSP……)输出一个开关信号,后续放大、驱动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