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音频功率放大电路的输入阻抗问题

楼主:
题目:音频功率放大电路
要求:设计并制作一个音频功率放大电路(电路形式不限),负载为扬声器,阻抗8Ω。
基本指标:频带宽50HZ~20kHZ,输出波形基本不失真;电路输出功率大于8W;
输入灵敏度为100mV,输入阻抗不低于47kΩ

电路图如下:
然后下面是这种测法的电流、电压和阻抗

求大神解答!!为什么我的阻抗这么低,是不是我测的方法错了,还有电流为什么这么大???

换了一种测法,阻抗到了5kΩ,但还是没有要求的47KΩ。

有没有大神能告诉我输入阻抗是怎么测的啊

网友A(2018-05-24):
补充一下:其他要求其实都达到了 就差输入阻抗了

网友B:
你看清楚上面是47欧,到下面就变成47K欧了。

网友C:
第一幅图片中测试输入阻抗的点位是正确的,测量输入阻抗时需要把输入信号源断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看清楚上面是47欧,到下面就变成47K欧了。

不好意思编辑的时候不小心把K删掉了  是47K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第一幅图片中测试输入阻抗的点位是正确的,测量输入阻抗时需要把输入信号源断开。

是不是把电路停止掉 停止之后就直接不显示数值了 直接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第一幅图片中测试输入阻抗的点位是正确的,测量输入阻抗时需要把输入信号源断开。

断开电源之后就测不到了 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