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假冒的单结场效应管JFET现出原形

楼主(2018-05-24):
    学完了RC,LC,CRYSTAL三种振荡器的线路后,心中还留下个遗憾,为何那个使用场效应管的振荡器我试了一整天都无法起振呢?

电路图已经看了很多遍,换上至少四粒的mpf-102,始终没有动静,一度还怀疑电路是假的,原本也不想详细看看FET的特性表,为了找出真相,只能找来硬啃了,原来这JFET的漏极(DRAIN) 接正,源极接负是通的,在栅极(gate)接上比源极还负的电,D和S就会不通,工作原理与普通三极管是完全不同的,我根据这个说法用电表量我那些从网店买的MPF102, 完全不是那回事,更像是一枚npn晶体管,干脆,插入电表的晶体管测量管,哗!放大率达到接近500,那是我从未曾拥有的好NPN晶体管呢!为了验明正身,必须用一个最典型的晶体管放大电路来测试,两下子就焊好了:

刚好我正在试验超声波,有做好的40K超声波发生器,而且是纯正弦波的,就用这焊好的放大器当超声波接收器看看,哇!讯号太大了,变成方波了,只好在两者之间放些遮挡物降低讯号,接收到的竟然是完美的正弦波啊!

天啊!有谁会相信场效应管也能扮演NPN的角色把讯号放大得如此完美呢?这肯定是个假的啦!我买了10粒,花掉13元,可4块钱能买100粒2N3904呢,

典型的JFET放大电路:

典型的NPN放大电路:

肯定是有无良商人又用砂纸磨掉原来字样另外刻上的。零件供应商可能也是受害者,因为他们不可能每种零件都去测试的,不久以前也买过10粒假的超级电容,用电表量最多是10uF,与0.22F差万倍呢:

这假电容我曾与卖方沟通了几次,希望不会害到其他购买者,对方就是不愿意自己用电表量一下,从此那店就在我的购买名单上消失了。

等我买到真的JFET,再把JFET振荡电路给焊出来试试,但真的JFET有吗?

结语:业余学电子困难本来就不少,如果加上买到假零件,屡试不成,会打击到信心,如果大家有遇到假零件,最好要互相通报一下,失钱事小,若因此影响学习热忱,是天大损失哦。

网友A:
建议买国产的老旧JFET,如3DJ6、3DJ8等。我手上有几粒备用,但一直没有应用。另外你不如找个NMOS电路试试,我没用研究过NMOS的振荡电路,但NMOS管好测试真假,也很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买国产的老旧JFET,如3DJ6、3DJ8等。我手上有几粒备用,但一直没有应用。另外你不如找个NMOS电路试试, ...

谢谢你的指教,原来我看到的那些一3开头的是老旧FET啊,我搜寻了半天,只找到了这样一个用mosfet的振荡电路:

拿了个2n7000就焊起来,再看清楚原来是3n128, 当然振不起来,查了一下才知道是两个栅极的mosFET,特性与JFET接近,平时DS是闭路的,而2N7000是叫增强型mosfet, 平常DS是开路的,这电路如果用国产老旧FET应该能振起来,不过这些FET相当贵,要3-5元,所以我又买了2n3819来试看。

想把这线路给做出来是想熟悉一下JFET,看看这样的振荡器能否在40k-500k振荡。

网友B:
受益匪浅,感谢分享

楼主:
今天从什么宝买的25粒 2N3819 JFET 到了,一看又是与上次买的MP102一样的散装三个脚平平的,知道是凶多吉少了,就插入万用表的晶体管测试洞量了一下,HFE是330,不用或了,肯定又是用NPN管假冒JFET了,想不到假冒元件如此泛滥,上谷歌一查Fate JFET ,原来国外已经闹了很多年,有个洋人答应要做一个含JFET的功放器,却做不出来,原来是因为买到假的JFET,还说是哪里非常有信誉的零件商买的,看来受灾面积很大了,有一些英文论坛都在讨论假元件的问题,唉。看来还是收起对jfet的好奇,我这损失要太小了,国内有人开发了用ADXXX运算电路的板,调试完毕后量产,却买到用LMXXX假冒的ADXXX, 工程师调试到差点精神崩溃,送去专门用显微镜看的部门看,才发现真相,所以啊,以后业余完电子调试不出来不要太盲干,得先怀疑是否用上假元件哦。

晚安!

楼主:
买到两次假的JFET单结晶体管后,看到有SOT23封装的2N4391 JFET, 叫MMBF4391LT1G, 心想可能假冒还没有烧到SOT23这个领域吧,于是又买了50粒,相当便宜,每粒就0.6元, 问题是这么小要如何空中焊接呢?还好我有废弃的底板,上面有用到SOT23的元件,就焊在上面用细线焊接出来测试了。

首先最想知道的这是否是真的JFET,根据我看过的资料,JFET在栅极G没有接上任何东西的时候,漏极D和源极S是通的,用万用电表一量果然是通的,再把电表的探针红黑对调一量,还是通的,果然不是NPN三极管,接着就依照网上很多说明说的那样,把可调电源的正接到源极S,负电接到删极G,调整电压,当电压上升到2V以上是,万用表显示的电阻开始增加,到了5V就差不多无穷大了,果然是货真价实的JFET。

接着是要解决一个问题,从网上的资料看,说JFET的DS像个可调电阻,却不肯定究竟这是不是双向的,无极性的,这下可以自己知道答案了,把电表的红黑探针对调来对调去,表现出来的特性是一样的,果然DS是无极性的宝贝。

接着就得焊个线路来测试,心仪已久的JFET振荡器,被假JFET害到永远试不出的线路:

焊接后是这个样子:

用3.6M的晶振,非常容易起振,输出电压比电源还高,但波形不很理想:

不过并没有什么可以调整的元件值,后来换上11.0592M 的晶振也能起振,波形就很理想了,接着还是那个疑问,究竟能不能在500KHZ 起振啊?换上了新买的500KHZ陶振后,没有动静,把电压调上调下,到了14V也没有起振, 忽然看到电流表指数特高,赶快把电压调低,电流下来之后再也上不去了,原来这JFET已经完了,看了下线路才知道,当电路不起振时,线圈的电阻很低,而没有任何限流电阻,电流就很大,达到700MA, 只能忍受30MA的JFET就这样烈火焚身牺牲了, 还好我还有49粒JFET,因为那粒牺牲的JFET,都被证明是堂堂正正的JFET了。

后来翻查了网上线路,这才发现原来这个线路的那个470R的电阻就是为了防止JFET烧毁的,可见每个线路都是珍贵的,都是前人经验的累积,乘无良的造假骗子还没有时间造假SOT封装的JFET前,得赶快买多一些来收藏了。

网友C(2018-06-30):
少量从驻极体话筒里拆

网友D:
经验都是花钱买来的,古人诚不欺我

网友C(2022-07-26):
从住极体话筒里拆

网友E:
学习了,这个假冒伪劣元件真是害人匪浅啊

网友F:
我以前焊功放,问老板JFT的DS极怎么分的,结果被他鄙视了

网友G:
激光打的标,跟本看不出来打磨过!

网友H(2022-12-19):
不是打磨的,只有高价值芯片才值得上机器打磨一次,这种假管子是有厂家批量生产的,批量采购订做的白板,我们叫没打标的芯片或者管子白板,回去激光打标,想打什么打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