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显示屏亮度不够,如何增加?

楼主(2018-05-24):
请教如何增加LED显示屏亮度?即增加LED灯珠驱动电流?

网友A:
供电不要接单片机的IO口  直接接5V电源,如果还是亮度不够  那就是电源电流太小  要换电源

网友B:
强推挽模式,或者灌流模式,或者自己加上拉电阻

网友C:
1。减小led的限流电阻
2。延长led扫描时间

网友D:
请问你是用开关电源吗?

网友E:
1。led分为普亮、高亮和超亮,可选择超亮led;
2。驱动led光能量不足。又可分为:
  1)驱动电流太小。又可分为:
    (1)限流电阻太大,可减小限流电阻。
    (2)驱动元件驱动电流不足,一般可更换大电流驱动元件(包括使用高β三极管)。
  2)led扫描时间太短。又可分为:
    (1)扫描位数太多,可适当减少扫描位数。
    (2)程序编排不当,致使扫描时间太短,那就需精心安排扫描程序。一般来说,系统程序应主要用于扫描显示,在扫描显示期间安排其他任务。

网友F:
电压给大一点

网友G:
尽量不要直接用单片机供电,可以考虑用上拉电阻接电源,LED低电平点亮

网友H:
led亮度从第三个V0口接的电位器可以调节,增加LED的驱动电流可以通过增大电压来实现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

网友I:
上拉会好很多,你先试试

网友J:
我不知道你的这个LED显示屏是指什么,但是亮度不够一般就是驱动电流达不到的原因(因为LED一般是并联,相对于LED的不到3v的工作电压足够了),51单片机输出电流为3mA,而LED正常工作电流为5~10mA,如果是共阴极接法的话,那公共端需要达到的驱动电流为5n~10n(n为个数),根据驱动电流要求选择相应驱动芯片就好了

网友K:
直接电源供电,就可以

网友L:
给大一点的正向电流就好了

网友M:
是背光的那种吗?

网友N:
减少限流电阻,增加灯珠,提高电压

网友O:
电压不够,稍微增大电压,可以用手机充电头试试。

网友P:
减小led的限流电阻 或者延长led扫描时间

网友Q:
要增加LED电源的驱动电流,有些电源在长时间使用中,会随温度变化,其输出电流也随着温度上升而变小,所以要看下LED驱动电源输出功率是否变小。

网友R:
是灰度没调好吗

网友S:
背后不是有可调背光的吗,如果没有,就加大电流,但不能太大

网友T:
加上拉电阻

网友U(2018-06-23):
减小led的限流电阻

网友V:
调节电阻即可

网友W:
什么意思?

网友X:
换灯试一下

网友Y:
可以加一个PNP晶体管 用小电流驱动 将LED接到集电极上 集电极电流比驱动电流大很多 LED电流增大

网友Z:
减小电阻或者增大电流
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压是1.8V到2.2V,工作电流一般在1mA~20mA。当电流在1mA~5mA之间时,随着通过发光二极管(LED)的电流越来越大,我们的肉眼会感觉到这个小灯越来越亮,当电流从5mA~20mA之间时,基本上感受不到灯光强度的变化。当电流超过20mA时,LED就可能有烧坏的危险了,电流越大,烧坏的也就越快!

网友AA:
串接电阻

网友AB:
增加电压就可以了吧,应该可以

网友AC:
换大一点电压

网友AD:
供电不要接单片机的IO口  直接接5V电源,如果还是亮度不够  那就是电源电流太小  要换电源 就是要保证电源电流足够

网友AE:
试试换个电源,或者增加频率

网友AF:
增加电流,换灯珠

网友AG:
调节背光亮度啊

网友AH:
加大一点电压就行了

网友AI:
三极管放大

网友AJ:
限流電阻改小一點瓦特數改大一點~不是就有幫助

网友AK:
1、增大LED电源功率;
2、降低LED限流电阻阻值;
3、采用超亮型LED;
4、增加CPU扫描LED时的驻留时间。

网友AL:
加大供电比较稳妥

网友AM:
小屏幕的话可以用三极管驱动,大屏幕的话,只有换大一点功率的驱动板了

网友AN:
位选端用三极管当开关将5v电源来连接

网友AO:
用独立的电源驱动,用单片机控制。

网友AO:
用独立电源驱动,不要用单片机的。

网友AP:
试着改变一下电源电压或者减小一下电阻的阻值

网友AQ:
for循环多几次这好了。

网友AR:
老實說,如果已經正常驅動卻不透亮就沒辦法了吧...什麼提高電壓、電流應該都是沒用的,因為過穩壓IC以後也是降成相同的電壓。請找其他型號的LED吧。

网友AR:
如果已經正確驅動,唯一辦法就是換型號了,其他辦法應該都沒用吧,裡面過穩壓IC外部加電流電壓都沒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