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个数字没有清除就显示下一个数字,以至于最后变成乱码,求解

楼主(2018-05-24):
#include<reg51.h>
#include<absacc.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ring.h>
#include<x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òo¾§Æá½óÏßËμÃ÷-------------------------------------//
//½óÏßǰÇë2ο¼òo¾§ÆáËμÃ÷êéμú10ò3òy½Å¶¨òå
sbit bl        =P1^5;//½óÄ£¿éBLòy½Å£¬±31a¿éòÔ2éóÃIO¿ØÖÆ»òÕßPWM¿ØÖÆ£¬ò2¿éòÔÖ±½ó½óμ½¸ßμçÆ½3£áá
sbit scl       =P1^0;//½óÄ£¿éCLKòy½Å,½óÂãÆáPin9_SCL
sbit sda       =P1^1;//½óÄ£¿éDIN/MOSIòy½Å£¬½óÂãÆáPin8_SDA
sbit rs        =P1^3;//½óÄ£¿éD/Còy½Å£¬½óÂãÆáPin7_A0
sbit cs        =P1^4;//½óÄ£¿éCEòy½Å£¬½óÂãÆáPin12_CS
sbit reset     =P1^2;//½óÄ£¿éRSTòy½Å£¬½óÂãÆáPin6_RES
//---------------------------End ofòo¾§Æá½óÏß---------------------------------//
//bit set;

//¶¨òå3£óÃÑÕé«
#define RED                  0xf800
#define GREEN                0x07e0
#define BLUE                 0x001f
#define WHITE                0xffff
#define BLACK                0x0000
#define YELLOW  0xFFE0
#define GRAY0   0xEF7D
#define GRAY1   0x8410
#define GRAY2   0x4208

void  Contrast_Adjust();

code  typFNT_GBK16 hz16[];
code Zk_ASCII8X16[];
void Output_Pixel(uint x,uint y);

uchar hour,min,sec,c[8];
//uchar timerold;
uint t;

void delay_ms(uint time)
{
uint i,j;
  for(i=0;i<time;i++)
   for(j=0;j<250;j++);
}

//ÏòSPI×üÏß′«êäò»¸ö8λêy¾Y
void  SPI_WriteData(u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0;
        for(i=8;i>0;i--)
        {
                if(Data&0x80)
                sda=1; //êä3öêy¾Y
                else sda=0;
                scl=0;
                scl=1;
                Data<<=1;
        }
}
//Ïòòo¾§ÆáD′ò»¸ö8λָáî
void  Lcd_WriteIndex(uchar Data)
{

                cs=0;
                rs=0;
                SPI_WriteData(Data);
                cs=1;
}
//Ïòòo¾§ÆáD′ò»¸ö8λêy¾Y
void  Lcd_WriteData(u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0;
                cs=0;
                rs=1;
                SPI_WriteData(Data);
                cs=1;
}
//Ïòòo¾§ÆáD′ò»¸ö16λêy¾Y
void  LCD_WriteData_16Bit(unsigned int Data)
{
        unsigned char i=0;
        cs=0;
        rs=1;
        SPI_WriteData(Data>>8);         //D′èë¸ß8λêy¾Y
        SPI_WriteData(Data);                         //D′èëμí8λêy¾Y
        cs=1;

}

//////////////////////////////////////////////////////////////////////////////////////////////
//òo¾§Æá3õê¼»ˉ for S6D02A1
void lcd_initial()
{//        Reset();//Reset before LCD Init.
    reset=0;
    delay_ms(100);
    reset=1;
    delay_ms(100);
        //LCD Init For 1.44Inch LCD Panel with ST7735R.
        Lcd_WriteIndex(0x11);//Sleep exit
        delay_ms (120);

        //ST7735R Frame Rate
        Lcd_WriteIndex(0xB1);
        Lcd_WriteData(0x01);
        Lcd_WriteData(0x2C);
        Lcd_WriteData(0x2D);

        Lcd_WriteIndex(0xB2);
        Lcd_WriteData(0x01);
        Lcd_WriteData(0x2C);
        Lcd_WriteData(0x2D);

        Lcd_WriteIndex(0xB3);
        Lcd_WriteData(0x01);
        Lcd_WriteData(0x2C);
        Lcd_WriteData(0x2D);
        Lcd_WriteData(0x01);
        Lcd_WriteData(0x2C);
        Lcd_WriteData(0x2D);

        Lcd_WriteIndex(0xB4); //Column inversion
        Lcd_WriteData(0x07);

        //ST7735R Power Sequence
        Lcd_WriteIndex(0xC0);
        Lcd_WriteData(0xA2);
        Lcd_WriteData(0x02);
        Lcd_WriteData(0x84);
        Lcd_WriteIndex(0xC1);
        Lcd_WriteData(0xC5);

        Lcd_WriteIndex(0xC2);
        Lcd_WriteData(0x0A);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Index(0xC3);
        Lcd_WriteData(0x8A);
        Lcd_WriteData(0x2A);
        Lcd_WriteIndex(0xC4);
        Lcd_WriteData(0x8A);
        Lcd_WriteData(0xEE);

        Lcd_WriteIndex(0xC5); //VCOM
        Lcd_WriteData(0x0E);

        Lcd_WriteIndex(0x36); //MX, MY, RGB mode
Lcd_WriteData(0xC0);
#ifdef USE_LANDSCAPE
        Lcd_WriteData(0xA8); //êúÆáC8 oáÆá08 A8
#else
        Lcd_WriteData(0xC8); //êúÆáC8 oáÆá08 A8
#endif
        //ST7735R Gamma Sequence
        Lcd_WriteIndex(0xe0);
        Lcd_WriteData(0x0f);
        Lcd_WriteData(0x1a);
        Lcd_WriteData(0x0f);
        Lcd_WriteData(0x18);
        Lcd_WriteData(0x2f);
        Lcd_WriteData(0x28);
        Lcd_WriteData(0x20);
        Lcd_WriteData(0x22);
        Lcd_WriteData(0x1f);
        Lcd_WriteData(0x1b);
        Lcd_WriteData(0x23);
        Lcd_WriteData(0x37);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7);
        Lcd_WriteData(0x02);
        Lcd_WriteData(0x10);

        Lcd_WriteIndex(0xe1);
        Lcd_WriteData(0x0f);
        Lcd_WriteData(0x1b);
        Lcd_WriteData(0x0f);
        Lcd_WriteData(0x17);
        Lcd_WriteData(0x33);
        Lcd_WriteData(0x2c);
        Lcd_WriteData(0x29);
        Lcd_WriteData(0x2e);
        Lcd_WriteData(0x30);
        Lcd_WriteData(0x30);
        Lcd_WriteData(0x39);
        Lcd_WriteData(0x3f);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7);
        Lcd_WriteData(0x03);
        Lcd_WriteData(0x10);

        Lcd_WriteIndex(0x2a);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0+2);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80+2);

        Lcd_WriteIndex(0x2b);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0+3);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80+3);

        Lcd_WriteIndex(0xF0); //Enable test command
        Lcd_WriteData(0x01);
        Lcd_WriteIndex(0xF6); //Disable ram power save mode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Index(0x3A); //65k mode
        Lcd_WriteData(0x05);

        Lcd_WriteIndex(0x29);//Display on

}

/*************************************************
oˉêyÃû£oLCD_Set_Region
1|Äü£oéèÖÃlcdÏÔê¾Çøóò£¬Ôú′ËÇøóòD′μãêy¾Y×Ô¶ˉ»»DD
èë¿ú2Îêy£oxyÆeμãoíÖÕμã
·μ»ØÖμ£oÎT
*************************************************/
void Lcd_SetRegion(unsigned int x_start,unsigned int y_start,unsigned int x_end,unsigned int y_end)
{
#ifdef USE_LANDSCAPE//ê1óÃoáÆáÄ£ê½
        Lcd_WriteIndex(0x2a);
        Lcd_WriteData(0x02);
        Lcd_WriteData(x_start+2);
        Lcd_WriteData(0x02);
        Lcd_WriteData(x_end+2);

        Lcd_WriteIndex(0x2b);
        Lcd_WriteData(0x01);
        Lcd_WriteData(y_start+1);
        Lcd_WriteData(0x01);
        Lcd_WriteData(y_end+1);

#else//êúÆáģ꽠
        Lcd_WriteIndex(0x2a);
        Lcd_WriteData(0x02);
        Lcd_WriteData(x_start+2);
        Lcd_WriteData(0x02);
        Lcd_WriteData(x_end+2);

        Lcd_WriteIndex(0x2b);
        Lcd_WriteData(0x01);
        Lcd_WriteData(y_start+1);
        Lcd_WriteData(0x01);
        Lcd_WriteData(y_end+1);
#endif
        Lcd_WriteIndex(0x2c);
}

void PutPixel(uint x_start,uint y_start,uint color)
{
        Lcd_SetRegion(x_start,y_start,x_start+1,y_start+1);
        LCD_WriteData_16Bit(color);

}
void dsp_single_colour(int color)
{
        uchar i,j;
        Lcd_SetRegion(0,0,128-1,160-1);
        for (i=0;i<160;i++)
            for (j=0;j<128;j++)
                LCD_WriteData_16Bit(color);
}

//2éóÃéèÖÃ′°¿ú·½·¨ìî3ä×Ö¿aêy¾Y£¬Ïà±èGui_DrawFont_GBK16¸ü¿ìËù
void Fast_DrawFont_GBK16(uint x, uint y, uint fc, uint bc, uchar *s)
{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short k;
        uint HZnum;
        HZnum=sizeof(hz16)/sizeof(typFNT_GBK16);
        while(*s)
        {
                if((*s) >= 128)
                {
                        for (k=0;k<HZnum;k++)
                        {
                          if ((hz16[k].Index[0]==*(s))&&(hz16[k].Index[1]==*(s+1)))
                          {         Lcd_SetRegion(x,y,x+16-1,y+16-1);
                                    for(i=0;i<16*2;i++)
                                    {
                                                for(j=0;j<8;j++)
                                            {
                                                        if(hz16[k].Msk[i]&(0x80>>j))        LCD_WriteData_16Bit(fc);
                                                        else
                                                        {
                                                        if (fc!=bc) LCD_WriteData_16Bit(bc);
                                                        }
                                                }
                                        }

                                }
                        }
                s+=2;x+=16;
                }

                else
                s+=1;

        }
}

void Display_ASCII8X16(uint x0,uint y0,uchar *s)
{
        int i,j,k,x,y,xx;

        unsigned char qm;

        long int ulOffset;

        char  ywbuf[32],temp[2];

        for(i = 0; i<strlen((char*)s);i++)
        {
                if(((unsigned char)(*(s+i))) >= 161)
                {
                        temp[0] = *(s+i);
                        temp[1] = '\0';
                        return;
                }

                else
                {
                        qm = *(s+i);

                        ulOffset = (long int)(qm) * 16;

      for (j = 0; j < 16; j ++)
      {
                                ywbuf[j]=Zk_ASCII8X16[ulOffset+j];
      }

      for(y = 0;y < 16;y++)
      {
                for(x=0;x<8;x++)
                {
             k=x % 8;

                                          if(ywbuf[y]&(0x80 >> k))
                                           {
                                                  xx=x0+x+i*8;
                                            PutPixel(xx,y+y0,RED);
                                          }

                                   }
      }

                }
        }
}
void show()
{

        c[0]=hour/10+0x30;
        c[1]=hour%10+0x30;
        c[2]=':';
        c[3]=min/10+0x30;
        c[4]=min%10+0x30;
        c[5]=':';
        c[6]=sec/10+0x30;
        c[7]=sec%10+0x30;
        c[8]='\0';

}
void display()
{
        show();

        Lcd_WriteData(c[0]);
        Lcd_WriteData(c[1]);
        Lcd_WriteData(c[2]);
        Lcd_WriteData(c[3]);
        Lcd_WriteData(c[4]);
        Lcd_WriteData(c[5]);
        Lcd_WriteData(c[6]);
        Lcd_WriteData(c[7]);
        Display_ASCII8X16(25, 65, c);
}
void main()
{

                     delay_ms(100);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ET0=1;
        EA=1;
        lcd_initial();
        //bl=1;

        dsp_single_colour(WHITE);

  while(1)
  {

                Fast_DrawFont_GBK16(20,10,BLUE,YELLOW,"μç×óÖó");
                display();

    }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
                  if(t==20)
                  {
                         t=0;
                         sec++;
                         if(sec==60)
                         {
                          sec=0;
                           min++;
                                              if(min==60)
                                   {
                                    min=0;
                                    hour++;
                                   if(hour==24)
                                            {
                                              hour=0;
                                                                                                    min=0;
                                                                                                    sec=0;
                                            }
                                               }
                              }
                            }

}

//xs.h文件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Index[2];
       char Msk[32];
}typFNT_GBK16;
//ËÎìå5oÅ
#define hz16_num   50

code  typFNT_GBK16 hz16[] = {

"μç",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3F,0xF8,0x21,0x08,0x21,0x08,0x21,0x08,0x3F,0xF8,0x21,0x08,0x21,
0x08,0x21,0x08,0x3F,0xF8,0x21,0x0A,0x01,0x02,0x01,0x02,0x00,0xFE,/*"?",0*/
"×ó",0x00,0x00,0x7F,0xF8,0x00,0x10,0x00,0x20,0x00,0x40,0x01,0x80,0x01,0x00,0xFF,0xFE,0x01,0x00,0x01,
        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5,0x00,0x02,0x00,/*"?",1*/
...

};

code Zk_ASCII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0,0x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