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单片机识别图片中固定的标志,做定位用,求帮忙想个办法

楼主(2018-05-24):
我想用单片机识别图片中固定的标志,什么标志都可以,做定位用,材料有些透明,有些软,不能打标!

网友A:
有两种方案仅供参考:1、要想单片机直接识别图片的话必须要带操作系统的芯片,这样成本比较大
2、加传感器,比如金属传感器,你可以在你的标志下面放一块磁铁,这样走到这里就能检测到,或者也可以反过来,把传感器放标志下面。这要看你具体要做什么。

楼主:
用什么传感器能检测出来?

网友B:
可以用磁传感器。

网友C:
可以用一种玩具式的金属探头,探头类似于CPU下面的那种针,碰到物体能凸显出物体的形状,用单片机检测探出来的金属针,组成数组,对照已经做好的数组,看看是否一样或者是否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