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ADS1115的程序

楼主(2018-05-24):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SCL=P1^0;         //SCL
sbit         SDA=P1^1;         //SDA

sbit led0 = P1^2;
sbit led1 = P1^3;

unsigned char   Initdata[4]={0};

code unsigned char seg7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不带小数点的共阳数码管段码
code unsigned char seg7codeB[]={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0xff}; //带小数点的共阳数码管段码

unsigned int date;

unsigned char cnt;

//******************延时子程序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
for(i;i>0;i--);
}

void delay1ms(unsigned char t)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j;
for(i=124;i>0;i--);
        for(j=0;j<t;j++);
}

/****************************开始ADC通信*************************/
void StartADcom()
{
        SDA =0;
  SCL=1;
  delay(100);
  SDA =1;
  delay(20);
  SDA =0;
  SCL=0;
  delay(10);
}

/***********************************停止ADC通信**************************************/
void StopADcom()
{
  SDA=0;
  delay(10);
  SCL=1;
  delay(20);
  SDA=1;
  delay(10);
}
/********************************单字节I2C传输**************************************/
void Send_Byte(unsigned char byte)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if((byte<<i)&0x80)
                  SDA=1;
    else
                  SDA=0;
          delay(5);
          SCL=1;
          delay(10);
    SCL=0;
    delay(10);
        }
  delay(5);
  SDA=1;
  delay(5);
  SCL=1;
  delay(10);
  SCL=0;
  delay(10);
}
/*************************读取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_Byte()
{
  unsigned char temp=0;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temp=temp<<1;           //shift left to receive next bit
                SCL=0;                        //set clock high
                delay(10);
                SCL=1;
                _nop_();
                delay(5);
                if(SDA==1)                //check if Data=high
                temp|=0x01;            //yes - set bit high
                _nop_();
                delay(10);
        }
  SCL=0;
  delay(5);
  SDA=0;
  delay(5);
  SCL=1;
  delay(20);
  SCL=0;
  delay(5);
  SDA=1;
  return temp;
}
/**************************配置ADC转换芯片*************************************/
void Confige1115(unsigned char channel_x)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a_channel;
  switch(channel_x)
        {
                case 1:
                a_channel=0x42;
                break;

                case 2:
                a_channel=0x52;
                break;

                case 3:
                a_channel=0x62;
                break;

                case 4:
                a_channel=0x72;
                break;

                default:
                break;
        }
  Initdata[0] =0x90;
  Initdata[1] =0x01;
  Initdata[2]=a_channel;
  Initdata[3] =0x83;
  SCL=1;
  StartADcom();
  for(i=0;i<4;i++)
        {
                Send_Byte(Initdata[i]);
                delay(20);
        }
  StopADcom();
}
/********指向转换结果寄存器**************************/
void Pointregister(void)
{
  unsigned char i=0;
  Initdata[0] =0x90;
  Initdata[1] =0x00;
  SCL=1;
  StartADcom();
  for(i=0;i<2;i++)
  {
          Send_Byte(Initdata[i]);
    delay(20);
        }
  StopADcom();
  delay(10);
}
/*****************读取ADC转换结果*******************/
unsigned int Read1115(void)
{
  unsigned char   ResultL,ResultH;
  unsigned int    Result;
  Initdata[0] =0x91;
  SCL=1;
  StartADcom();
  delay(10);
  Send_Byte(Initdata[0]);
  delay(20);
  ResultH=Read_Byte();
  delay(10);
  ResultL=Read_Byte();
  StopADcom();
  Result=ResultH*256+ResultL;
  return   Result;
}
/*****ADC模拟量采集转化为数字量*********/
unsigned int  Ad_1115(unsigned char channel_Ad)
{
        unsigned int adc_value;
        Confige1115(channel_Ad);
        delay1ms(1);
        Pointregister();
        delay(10);
        adc_value=Read1115();
        return   adc_value;
}

//********************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
{
         P2=0xfe;     //P1.0=0,选通第一位
         P0=seg7codeB[date/10000];  //十位数,查表,输出
         delay1ms(1);
         P0=0xff;        //消隐

         P2=0xfd;     //P1.1=0,选通第二位,个位数
         P0=seg7code[date%10000/1000];
         delay1ms(1);
         P0=0xff;       //消隐

         P2=0xfb;     //P1.3=0,选通第三位,小数点第一位
         P0=seg7code[date%1000/100];
         delay1ms(1);
         P0=0xff;         //消隐

         P2=0xf7;     //P1.3=0,选通第四位,小数点第二位
         P0=seg7code[date%100/10];
         delay1ms(1);
         P0=0xff;       //消隐
}

void Timer1Init(void)
{
        TMOD &= 0x0F;
        TMOD |= 0x10;
        TL1 = 0x00;
        TH1 = 0xff;
        TF1 = 0;
        TR1 = 1;
}

//**************************** //主程序
main()
{
        Timer1Init();
        EA = 1;
        ET1 = 1;
while(1)
{
         //date=Ad_1115(1) * 1.2;
         display();
         if(date>40000)
         {
                led0 = 1;
                led1 = 0;
                }
                else if(date>35000)
         {
                led0 = 0;
                delay(50);
                led0 = 1;
                led1 = 0;
                }
                else if(date>15000)
         {
                led0 = 0;
                led1 = 1;
                }
                else
         {
                led0 = 0;
                delay(1);
                led0 = 1;
                led1 = 1;
                }
}
}

void Timer1_isr(void) interrupt 3
{
        ET1 = 0;
        TH0=0x00;
        TL0=0xff;
        cnt = cnt + 1;
        if(cnt == 1)
        {
                cnt = 0;
                date=Ad_1115(1) * 1.2;
                //display();
        }
        ET1 = 1;

}

网友A(2018-07-20):
能不能发个原理图出来啊

网友B(2019-09-30):
同上,确实只有代码看着晕。

网友C:
我把这个程序进行了编译,那示波器看这个SCL和SDA,两条线都统一被拉高了,没有数据变化呀

网友D(2025-05-24):
测试了一下,好像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