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电子跑表课程设计报告 含源代码,原理图,word文档

楼主(2018-05-24):
课程设计任务书

课题名称

电子跑表的设计

姓    名

陈*

专业

测控技术

班级

1401

学号

04

指导老师

肖*

课程设计时间

(1-2周)

一、任务及要求

设计任务:

    利用单片机为核心设计一个多功能电子表,具有电时钟和跑表功能。用做时钟时,在显示器上显示时、分、秒,用做跑表时,显示范围00时00分00秒-23时59分59秒并具有跑表启动和跑表复位功能键。当按下启动按钮跑表开始计时,按下停止按停止计时,当按下复位按钮跑表回零。
设计要求:
  1)确定系统设计方案;
  2)进行系统的硬件设计;
  3)完成必要的参数计算与元器件选择;
  4)完成应用程序设计;
  5)应用系统的硬件和软件的调试。
二、进度安排
第一周:
周一:集中布置课程设计任务和相关事宜,查资料确定系统总体方案。
周二~周三:完成硬件设计和电路连接
周四~周日:完成软件设计
第二周:
周一~周三:程序调试
周四~周五:设计报告撰写。周五进行答辩和设计结果检查。
三、参考资料
1、王迎旭等.单片机原理及及应用[M]. 2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2、胡汉才.单片机原理及其接口技术[M].3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3、戴灿金.51单片机及其C语言程序设计开发实例[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目录

第1章 总体方案设计
1.1设计任务与要求
1.2设计原理或者设计思路
第2章 硬件电路设计
2.2显示电路
2.3控制电路
第3章 软件设计
3.1系统主程序
3.2系统子程序
3.3中断服务程序
第4章 调试
4.1系统调试方法
4.2调试结果
4.3调试中遇到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法
总结
附录一
附录二

第1章 总体方案设计

1.1设计任务与要求

1.1.1设计任务:

利用单片机为核心设计一个多功能电子表,具有电时钟和跑表功能。用做时钟时,在显示器上显示时、分、秒,用做跑表时,显示范围00时00分00秒-23时59分59秒并具有跑表启动和跑表复位功能键。当按下启动按钮跑表开始计时,按下停止按停止计时,当按下复位按钮跑表回零。
1.1.2设计要求:
  1)确定系统设计方案;
  2)进行系统的硬件设计;
  3)完成必要的参数计算与元器件选择;
  4)完成应用程序设计;
  5)应用系统的硬件和软件的调试。
1.2设计原理或者设计思路
电子跑表的电路由多个部分组成,如控制按键的输入电路,单片机的时钟电路,复位电路 ,显示电路,秒表电路,LED显示器段码驱动电路,LED显示器位码驱动电路及秒表记录电路组成。
本电子跑表采用AT89C52单片机为核心器件,AT89C52是一个低电压,高性能CMOS8位单片机,片内含8k bytes的可反复擦写的Flash只读程序存储器和256 bytes的随机存取数据存储器(RAM),器件采用ATMEL公司的高密度、非易失性存储技术生产,兼容标准MCS-51指令系统,片内置通用8位中央处理器和Flash存储单元,AT89C52单片机在电子行业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AT89C52有40个引脚,32个外部双向输入/输出(I/O)端口,同时内含2个外中断口,3个16位可编程定时计数器,2个全双工串行通信口,2 个读写口线,AT89C52可以按照常规方法进行编程,也可以在线编程。其将通用的微处理器和Flash存储器结合在一起,特别是可反复擦写的 Flash存储器可有效地降低开发成本。
  将LED数码管与单片机和开关连接,用于显示时钟与跑表。P3.2-P3.4分别接开关K1-K3,P3.5和P3.6接开关K4,P1.0-P1.5接LED数码管输出位码,P0.0-P0.7输出显示段码。电子跑表是利用单片机内部的定时器来实现的,首先设置单片机内部的一个定时器1对秒表数据处理,定时器0对时间数据处理。
在本设计中LED数码显示器采用的是共阴极接法,把发光二极管的阴极连在一起构成 公共阴极,使用时公共阴极接地,每个发光二极管的阳极通过电阻与输入端相连。当阳极端输入高电平时,段发光二极管就导通点亮,而输入低电平时则不亮。
第2章 硬件电路设计

2.1时钟电路

单片机工作的时间基准是由时钟电路提供的。在单片机的XTAL1和XTAL2两个管脚,接一只晶振及两只电容就构成了单片机的时钟电路。

图2.1.1  时钟电路

图2.1.2 单片机
2.2显示电路
本设计显示用的是四位七段显示共阴数码管,用来显示时间及跑表参数,LED数码管显示器成本低,配置灵活,与单片机接口简单,在单片机应用系统中广泛应用。
为了将时间显示在LED数码管上,可采用静态显示法和动态显示法,由于静态显示法需要译码器,数据锁存器等较多硬件,可采用动态显示法实现LED显示,通过对每位数码管的依次扫描,使对应数码管亮,同时向该数码管送对应的字码,使其显示数字。由于数码管扫描周期很短和人眼的视觉暂留效应,使数码管看起来总是亮的,从而实现了各种显示。
LED显示流程图如下:

图2.2.1  显示程序流程图
图2.2.2  LED数码显示管
2.3控制电路
K1键:模式选择,可以让时钟、秒表、时间设置及秒表的记录进行切换;
K2键:加一、开始及暂停,设置时间设置时可以调节时和分加一,秒表记录时可以开始和暂停;
K3键:切换和清零,当需要设置时间时,按下K3可以切换‘时’和‘分’;当显示秒表时,K3具有清零功能;
K4键:记录秒表,电路为秒表功能时,按下K4可以记录一组秒表数据,最多可以记录20组数据。
                           图2.3  开关控制电路

第3章 软件设计

3.1系统主程序
主要进行定时器的初始化编程,然后反复调用显示子程序的方法,等待中断的到来。K1是模式选择开关,当K1没有按下时,数码管表示时间;当K1第一次按下时,数码管表示秒表;当K1第二次按下时,数码管表示时间设置,并可以闪烁定位;当K1第三次按下时,数码管显示秒表记录。
主程流程图如下: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图3.1 主程序流程图

3.2系统子程序
子程序包括时钟设置显示程序,时钟运行显示程序,时钟溢出入口程序,跑表暂停,跑表记录数据程序。
3.2.1显示时钟模式
如果K1=0时,程序设定为12.00.00起始计时,通过计数方式进行满60秒分钟位进一,满60分小时位进一,满24小时小时位清零。
3.2.2时间设置模式
如果K1=2时,先判断是否为时间设置模式,再判断K2是否按下,需要判断是否为误按,所以需要延时消抖,然后检测用户需要设置时还是分。
设置分,则跳到59之后重新赋值为0;
设置时,则跳到23之后重新赋值为0 。
K3每按一次Set0取反,时分切换,Set0为0时设置‘分’,Set0为1时设置‘时’。设置时间时用if语句实现分和钟以0.5秒的频率闪烁。
3.2.3秒表模式
如果K1=1时,先判断是否为秒表模式,再判断K2是否按下,需要判断是否为误按,所以需要延时消抖,K2每按一次TR1取反,暂停或开始定时器1,达到暂停或开始秒表的目的。当K4按下时秒表记录一组数据。当K3按下时清除所有秒记录数据,并停止定时器1。
3.2.4秒表记录显示模式
如果K1=3时,先判断是否为秒表记录显示模式,再判断K2是否按下,需要判断是否为误按,所以需要延时消抖,将秒表的记录分为4组,可存20组数据。当K3按下时秒表所有数据清零,并停止定时器1。
定时器1函数对于秒表数据处理,每两次循环进行一次操作,这样秒表1(1/10秒位)每加1次为0.1s。当秒表1(1/10秒位)加到10时,重新赋值为0,此时秒表2(秒位)开始增加;当秒表2(秒位)加到60时,重新赋值为0,此时秒表3(分位)开始增加;当秒表3(分位)加到60时,重新赋值为0,此时秒表4(时位)开始增加;当秒表4(时位)加到10时,重新赋值为0。
定时器0函数每溢出10次Time0_bit取反一次,时间间隔为0.5秒闪烁一次,以达到时间设置模式时,分和时的闪烁。
3.3中断服务程序
中断服务程序的作用是进行计时操作,定时器0和定时器1都选择第1种工作方式。定时器0和定时器1装初值,定时50ms。

中断服务程序流程图如下:

图3.3  中断程序流程图
第4章 调试4.1系统调试方法
本次课程设计采用的是Proteus仿真软件进行电路的仿真,编程使用Keil生成可执行文件加载到单片机中,通过对各个模块程序的单步或跟踪调试,使程序正确,最后统调程序,并生成相应的*.hex文件。进行程序的运行和调试,观察显示结果,根据显示的结果和课题的要求再修改程序,再运行查找错误,直到满足要求。
4.2调试结果
K1键表示模式选择,可以让时钟、秒表、时间设置及秒表的记录进行切换;
K2表示加一、开始及暂停,设置时间设置时可以调节时间,秒表记录时可以开始和暂停;
K3表示切换和清零,当需要设置时间时,按下K3可以切换‘时’和‘分’;当显示秒表时,K3具有清零功能;
K4表示记录秒表,电路为秒表功能时,按下K4可以记录一组秒表数据。

          图4.2.1  秒表时的调试结果
       图4.2.2  时钟调试结果

4.3调试中遇到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法
按下K4记录秒表数据时,当记录次数大于20时,还是会继续保存数据,但由于AT89C52单片机内存不够,保存次数多了就会出现乱码。发现这个问题后小组成员检查程序是否有错,然后在同学的帮助下修改了程序。
总结
在课程设计第一天,老师带领我们焊电路板,为之后的实物连接做准备,有了上学期电子实习的经验,这次焊接很迅速,半天就焊好了两块电路板,在老师的帮助下顺利仿真。
课程设计开始几天,基本上没有收获,不知从何下手,不知所措。为了看得更远,,不妨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我在整体思路模糊的情况下,在网上找资料。也自己研究了一下Proteus仿真软件的使用,仔细研究AT89C52芯片的主要功能及管脚接法,这也就为后面比较成功的仿真出结果打下了基础。随着涉猎的点滴积累,我对电子跑表的设计方案已经慢慢酝酿而成,有了方向和不少知识储备后,在接下来的几天,几乎每天都有突破,虽然有时只是一句程序的修改或诞生,但那种收获一直激励着我。当然在设计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比如秒表记录次数超过20次后会出现乱码情况,在老师的指导下,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思考,一遍又一遍的检查,我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也暴露了前期我在这方面的知识欠缺和经验不足。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唯有通过亲自动手才能令我们掌握的知识不再是纸上谈兵的东西。
    经过一周的课程设计,我收获颇多,有深刻的心得体会,实践让我们受益匪浅。首先是单片机方面,为了顺利完成程序的编写,我又捡起了大一所学习的C语言知识。其次锻炼了小组合作的能力,合理的分工让我们组的课程设计按时完成,并对本专业的课程充满了浓厚的兴趣,相信有了兴趣,我在以后对本专业的学习会更加得心应手。在这次过程中我们也曾灰心也曾茫然,也曾不知所措,从一开始的自信满满,到最后的紧张繁杂,所有这些都令我回味无穷,这已经成为我人生道路上的宝藏。我想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也是这样的,汗水见证成功。
附录一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0[]=                            //定义数码管数组,没有小数点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uchar code Tab1[]=                            //定义数码管数组,有小数点
{
              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
};
uchar miaobiao[80];                            //定义存储秒表数组
sbit K1=P3^2;                                          //模式选择键,本程序三种模式,分别是时间显示、秒表、时间设置
sbit K2=P3^3;                                          //设置时间时加一/开始(暂停)秒表按键
sbit K3=P3^4;                                          //切换设置位/清零秒表按键
sbit K4=P3^5;                                          //秒记录
void Delay(uchar x);                            //延时函数
void Display0();                             //时间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1();                             //秒表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2();                            //时间设置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3();                            //保存的秒表显示函数
void Init();                                           //中断初始化函数
void Mode_K1();                                          //模式切换函数
void KEY_MiaoBiao();              //检测秒表操作按键
void KEY_Time_Set();              //检测时间设置按键
void KEY_MiaoBiao_keep();              //检测秒表记录显示按键操作
uchar Hours=12,Minutes=00,seconds=00;                            //分别定义三个变量表示时、分、秒
uchar Time0_bit=0;                                          //用于定时器0的溢出标志
bit Set_Time=0;                                                        //设置时 闪烁时长的标志位
bit Set0=0;                                                                      //设置时间标志,确定是设置‘分’还设置‘时’
uchar K1_bit=0,m=0;                                                          //用于模式切换的标志
uchar Miao_Biao0,Miao_Biao1,Miao_Biao2,Miao_Biao3,Miao_Biao4;                            //用于秒表的变量
uchar Miao_Biao11,Miao_Biao22,Miao_Biao33,Miao_Biao44;    //用于保存秒表显示时的变量
void main()
{
              Init();                                                                                                    //中断初始化
              while(1)                                                                                                    //死循环
                            {
                                          Mode_K1();                                                                                                  //模式扫描
                                          switch(K1_bit)                                                                                    //模式选择
                                                        {
                                                                      case 0:
                                                                                    {
                                                                                                  Display0();                                          //显示时间
                                                                                                  break;
                                                                                    }
                                                                      case 1:
                                                                                    {
                                                                                                  Display1();                                          //显示秒表
                                                                                                  KEY_MiaoBiao();                            //扫描秒表操作
                                                                                                  break;
                                                                                    }
                                                                      case 2:
                                                                                                  {
                                                                                                   Display2();              //设置时间时的显示程序,可闪烁定位
                                                                                                   KEY_Time_Set();              //扫描按键
                                                                                                   break;
                                                                                                  }
                                                           case 3:
                                                                                    {
                                                                                                  Display3();                                          //显示秒表
                                                                                                  KEY_MiaoBiao_keep();                            //扫描秒表操作
                                                                                                  break;
                                                                                    }
                                                        }
                            }
}
void KEY_Time_Set()                                                                                                    //设置时间时的按键扫描函数
{
              if(K1_bit==2)                                                                                                    //判断是否为时间设置模式
                            {
                                          if(K2==0)                                                                                                  //K2有按下(下同)
                                                        {
                                                                      Delay(10);                                                                         //延时消抖(下同)
                                                                      if(K2==0)                                                                      //再次检测是否为误按
                                                                                    {
                                                                                                  if(Set0==0)                                          //检测是设置‘时’还是分,Set0为0时设置‘分’,Set0为1时设置‘时’
                                                                                                   {
                                                                                                   Minutes++;               //‘分’加1
                                                                                                   if(Minutes==60)              //当'分'加到60时,重新赋值0
                                                                                                   Minutes=0;
                                                                                                   }
                                                                                                  else
                                                                                                   {
                                                                                                   Hours++;                  //‘时’加1
                                                                                                   if(Hours==24)                //当'时'加到24时,重新赋值0
                                                                                                   Hours=0;
                                                                                                   }
                                                                                                  while(!K2);//按键松开检测,消除松开按键时的抖动干扰
                                                                                    }
                                                        }
                                          if(K3==0)
                                                        {
                                                                      Delay(10);
                                                                      if(K3==0)
                                                                                    {
                                                                                                  Set0=~Set0;              //K3每按一次Set0取反,时分切换,Set0为0时设置‘分’,Set0为1时设置‘时’
                                                                                                  while(!K3);
                                                                                    }
                                                        }
                            }
}
void KEY_MiaoBiao()                                                                                                    //检测秒表按键操作
{
              if(K1_bit==1)                                                                                                    //判断是否为秒表模式
                            {
                                          if(K2==0)
                                                        {
                                                                      Delay(10);
                                                                      if(K2==0)
                                                                                    {
                                                                                                  TR1=~TR1;                  //K2每按一次TR1取反,0暂停或1开始定时器1,达到暂停或开始秒表的目的
                                                                                                  while(!K2);
                                                                                    }
                                                        }
                                                        if(K4==0)                                                                                       //当K4按下时秒表记录一组数据
                                                        {
                                                                      Delay(10);
                                                                      if(K4==0)
                                                                      {
                                                                                    miaobiao[4*m]=Miao_Biao1;
                                                                                    miaobiao[4*m+1]=Miao_Biao2;
                                                                                    miaobiao[4*m+2]=Miao_Biao3;
                                                                                    miaobiao[4*m+3]=Miao_Biao4;
                                                                                    m++;
                                                                                    while(!K4);
                                                                      }
                                                        }
                                          if(K3==0)
                                                        {
                                                                      Delay(10);
                                                                      if(K3==0)                            //当K3按下时秒表所有数据清零,并停止定时器1
                                                                                    {
                                                                                                  uchar i;
                                                                                                  for(i=0;i<81;i++)
                                                                                                  {
                                                                                                   miaobiao[i]=0;              //清除所有秒记录数据
                                                                                                  }
                                                                                                  TR1=0;                                                        //停止定时器1
                                                                                                  Miao_Biao0=0;                             //清零数据
                                                                                                  Miao_Biao1=0;
                                                                                                  Miao_Biao2=0;
                                                                                                  Miao_Biao3=0;
                                                                                                  Miao_Biao4=0;
                                                                                                  m=0;                                                        //秒表记录清零
                                                                                                  while(!K3);
                                                                                    }
                                                        }
                            }
}
void KEY_MiaoBiao_keep()                                                                                                    //检测秒表记录显示按键操作
{
              if(K1_bit==3)                                                                                                    //判断是否为秒表记录显示模式
                            {

                                          if(K2==0)
                                                        {
                                                                      Delay(10);
                                                                      if(K2==0)
                                                                                    {
                                                                                                  m++;
                                                                                                  while(!K2);
                                                                                    }
                                                        }
                                          Miao_Biao11=miaobiao[4*m];
                                          Miao_Biao22=miaobiao[4*m+1];
                                          Miao_Biao33=miaobiao[4*m+2];
                                          Miao_Biao44=miaobiao[4*m+3];
if(K3==0)
                                                        {
                                                                      Delay(10);
                                                                      if(K3==0)                            //当K3按下时秒表所有数据清零,并停止定时器1
                                                                                    {
                                                                                                   uchar i;
                                                                                                  for(i=0;i<81;i++)
                                                                                                  {
                                                                                                   miaobiao[i]=0;              //清除所有秒记录数据
                                                                                                  }
                                                                  while(!K3);
                                                                                    }
                                                        }
                            }
}
void Mode_K1()              //模式选择键,本程序三种模式,分别是时间显示、秒表、时间设置
{
              if(K1==0)
                            {
                                          Delay(10);
                                          if(K1==0)
                                                        {
                                                                      K1_bit++;
                                                        //              if(K1_bit==1) m=0;
                                                                      if(K1_bit==3) m=0;
                                                                      if(K1_bit==4)
                                                                                    {
                                                                                                  K1_bit=0;
                                                                                    }
                                                                      while(!K1);

/***********************************************************************
*************当K1_bit为0时显示时钟,为1时进入秒表,*********************
*******************为2时进入时间设置模式,3时进入秒表记录显示***********
***********************************************************************/
                                                        }
                            }
}
              void Time1() interrupt 3                                            //定时器1函数
{
              TH1=(65536-50000)/256;                                          //重装初值
              TL1=(65536-50000)%256;
Miao_Biao0++;
              if(Miao_Biao0==2)                                                        //以下为秒表数据处理,每两次循环进行一次操作
                            {
                                          Miao_Biao0=0;
                                          Miao_Biao1++;                                          //Miao_Biao1每加1次为100ms
                                          if(Miao_Biao1==10)
                                                        {
                                                                      Miao_Biao1=0;
                                                                      Miao_Biao2++;
                                                                      if(Miao_Biao2==60)
                                                                                    {
                                                                                                  Miao_Biao2=0;
                                                                                                  Miao_Biao3++;
                                                                                                  if(Miao_Biao3==60)
                                                                                                   {
                                                                                                   Miao_Biao3=0;
                                                                                                   Miao_Biao4++;
                                                                                                   if(Miao_Biao4==10)
                                                                                                   Miao_Biao4=0;
                                                                                                   }
                                                                                    }
                                                        }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定时器0函数
{
              TH0=(65536-50000)/256;                                                                         //重装初值
              TL0=(65536-50000)%256;
              Time0_bit++;
              if((Time0_bit%10)==0)                                                                      //每溢出10次Time0_bit取反一次
                            Set_Time=~Set_Time;                                                                        //0.5秒闪烁一次
if(Time0_bit==20)                                                                                    //以下为时间数据处理
                            {
                                          Time0_bit=0;
                                          seconds++;
                                          if(seconds==60)
                                                        {
                                                                      seconds=0;
                                                                      Minutes++;
                                                                      if(Minutes==60)
                                                                                    {
                                                                                                  Minutes=0;
                                                                                                  Hours++;
                                                                                                  if(Hours==24)
                                                                                                   {
                                                                                                   Hours=0;
                                                                                                   }
                                                                                    }
                                                        }
                            }
}
void Init()                                                                                                  //中断初始化函数
{
              EA=1;                                                                                                  //开总中断
              TMOD=0X11;                                                                                      //定时器工作方式选择,定时器0和定时器1都选择第1种工作方式
              TH0=(65536-50000)/256;                                          //定时器0装初值,定时50ms
              TL0=(65536-50000)%256;
              ET0=1;                                                                                                  //开定时器0开关
              TR0=1;                                                                                                    //开定时器0小开关
              TH1=(65536-50000)/256;                                          //定时器1装初值,定时50ms
              TL1=(65536-50000)%256;
              ET1=1;                                                                                                    //开定时器1开关
              TR1=0;                                                                                                  //关定时器1小开关
}
void Display3()                                          //显示保存的秒表
{
              P0=Tab0[Miao_Biao11%10];                            //显示1/10秒的个位
              P1=0xdf;                                                                      //段选
              Delay(10);                                                                      //延时
              P0=0X00;                                                                      //消隐
              P0=Tab1[Miao_Biao22%10];                            //显示秒的个位,需要加上小数点做分隔符
              P1=0xef;                                                                      //段选
              Delay(10);                                                                      //延时
              P0=0X00;                                                                      //消隐
              P0=Tab0[Miao_Biao22/10];                            //显示秒的十位
              P1=0xf7;                                                                      //段选
              Delay(10);                                                                      //延时
              P0=0X00;                                                                      //消隐
              P0=Tab1[Miao_Biao33%10];                            //显示分的个位,需要加上小数点做分隔符
              P1=0xfb;                                                                      //段选
              Delay(10);                                                                      //延时
              P0=0X00;                                                                      //消隐
              P0=Tab0[Miao_Biao33/10];                            //显示分的十位
              P1=0xfd;                                                                      //段选
              Delay(10);                                                                      //延时
              P0=0X00;                                                                      //消隐
              P0=Tab1[Miao_Biao44%10];                            //显示时的个位,需要加上小数点做分隔符
              P1=0xfe;                                                                      //段选
              Delay(10);                                                                      //延时
              P0=0X00;                                                                      //消隐
}
void Display2()                                                                                                  //时间设置时的显示函数
{
              if(Set0==0)                                                                                                  //判断是否为设置‘时’还是‘分’
                            {
                                          P0=Tab0[seconds%10];                            //显示秒的个位
                                          P1=0xdf;                                                                      //段选
                                          Delay(10);                                                                      //延时
                                          P0=0X00;                                                                      //消隐
                                          P0=Tab0[seconds/10];                            //显示秒的十位
                                          P1=0xef;                                                                      //段选
                                          Delay(10);                                                                      //延时
                                          P0=0X00;                                                                      //消隐
                                          if(Set_Time)                                                        //这个if语句实现分钟以0.5秒的频率闪烁
                                                        {
                                                                      P0=Tab1[Minutes%10];              //显示分的个位,需要加上小数点做分隔符
                                                                      P1=0xf7;                                                                      //段选
                                                                      Delay(10);                                                                      //延时
                                                                      P0=0X00;                                                                      //消隐
                                                                      P0=Tab0[Minutes/10];                            //显示分的十位
                                                                      P1=0xfb;                                                                      //段选
                                                                      Delay(10);                                                                      //延时
                                                                      P0=0X00;                                                                      //消隐
                                                        }
                                          else
                                                        {
                                                                      P0=0x00;                            //显示分的个位,需要加上小数点做分隔符
                                                                      P1=0xf7;                                                                      //段选
                                                                      Delay(10);                                                                      //延时
                                                                      P0=0X00;                                                                      //消隐
                                                                      P0=0x00;                                      //显示分的十位
                                                                      P1=0xfb;                                                                      //段选
                                                                      Delay(10);                                                                      //延时
                                                                      P0=0X00;                                                                      //消隐
                                                        }
                                          P0=Tab1[Hours%10];              //显示时的个位,需要加上小数点做分隔符
                                          P1=0xfd;                                                                      //段选
                                          Delay(10);                                                                      //延时
                                          P0=0X00;                                                                      //消隐
                                          P0=Tab0[Hours/10];                            //显示时的十位
                                          P1=0xfe;                                                                      //段选
                                          Delay(10);                                                                      //延时
                                          P0=0X00;                                                                      //消隐
                            }
else                                          //‘时’钟闪烁
                            {
                                          P0=Tab0[seconds%10];                            //显示秒的个位
                                          P1=0xdf;                                                                      //段选
                                          Delay(10);                                                                      //延时
                                          P0=0X00;                                                                      //消隐
                                          P0=Tab0[seconds/10];                            //显示秒的十位
                                          P1=0xef;                                                                      //段选
                                          Delay(10);                                                                      //延时
                                          P0=0X00;                                                                      //消隐
                                          P0=Tab1[Minutes%10];                            //显示分的个位,需要加上小数点做分隔符
                                          P1=0xf7;                                                                      //段选
                                          Delay(10);                                                                      //延时
                                          P0=0X00;                                                                      //消隐
                                          P0=Tab0[Minutes/10];                            //显示分的十位
                                          P1=0xfb;                                                                      //段选
                                          Delay(10);                                                                      //延时
                                          P0=0X00;                                                                      //消隐
                                          if(Set_Time)                                                        //这个if语句实现‘时’钟以0.5秒的频率闪烁
                                                        {
                                                                      P0=Tab1[Hours%10];              //显示时的个位,需要加上小数点做分隔符
                                                                      P1=0xfd;                                                                      //段选
                                                                      Delay(10);                                                                      //延时
                                                                      P0=0X00;                                                                      //消隐
                                                                      P0=Tab0[Hours/10];                            //显示时的十位
                                                                      P1=0xfe;                                                                      //段选
                                                                      Delay(10);                                                                      //延时
                                                                      P0=0X00;                                                                      //消隐
                                                        }
                                          else
                                                        {
                                                                      P0=0x00;                                          //显示时的个位,需要加上小数点做分隔符
                                                                      P1=0xFF;                                                                      //段选
                                                                      Delay(10);                                                                      //延时
                                                                      P0=0X00;                                                                      //消隐
                                                                      P0=0X00;                                          //显示时的十位
                                                                      P1=0xFF;                                                                      //段选
                                                                      Delay(10);                                                                      //延时
                                                                      P0=0X00;                                                                      //消隐
                                                        }
                            }
}
void Display1()                                          //显示秒表
{
              P0=Tab0[Miao_Biao1%10];                            //显示1/10秒的个位
              P1=0xdf;                                                                      //段选
              Delay(10);                                                                      //延时
              P0=0X00;                                                                      //消隐
              P0=Tab1[Miao_Biao2%10];                            //显示秒的个位,需要加上小数点做分隔符
              P1=0xef;                                                                      //段选
              Delay(10);                                                                      //延时
              P0=0X00;                                                                      //消隐
              P0=Tab0[Miao_Biao2/10];                            //显示秒的十位
              P1=0xf7;                                                                      //段选
              Delay(10);                                                                      //延时
              P0=0X00;                                                                      //消隐
              P0=Tab1[Miao_Biao3%10];                            //显示分的个位,需要加上小数点做分隔符
              P1=0xfb;                                                                      //段选
              Delay(10);                                                                      //延时
              P0=0X00;                                                                      //消隐
              P0=Tab0[Miao_Biao3/10];                            //显示分的十位
              P1=0xfd;                                                                      //段选
              Delay(10);                                                                      //延时
              P0=0X00;                                                                      //消隐
              P0=Tab1[Miao_Biao4%10];                            //显示时的个位,需要加上小数点做分隔符
              P1=0xfe;                                                                      //段选
              Delay(10);                                                                      //延时
              P0=0X00;                                                                      //消隐
}
void Display0()                                          //显示时钟
{
              P0=Tab0[seconds%10];                            //显示秒的个位
              P1=0xdf;                                                                      //段选
              Delay(10);                                                                      //延时
              P0=0X00;                                                                      //消隐
              P0=Tab0[seconds/10];                            //显示秒的十位
              P1=0xef;                                                                      //段选
              Delay(10);                                                                      //延时
              P0=0X00;                                                                      //消隐
              P0=Tab1[Minutes%10];                            //显示分的个位,需要加上小数点做分隔符
              P1=0xf7;                                                                      //段选
              Delay(10);                                                                      //延时
              P0=0X00;                                                                      //消隐
              P0=Tab0[Minutes/10];                            //显示分的十位
              P1=0xfb;                                                                      //段选
              Delay(10);                                                                      //延时
              P0=0X00;                                                                      //消隐
              P0=Tab1[Hours%10];                                          //显示时的个位,需要加上小数点做分隔符
              P1=0xfd;                                                                      //段选
              Delay(10);                                                                      //延时
              P0=0X00;                                                                      //消隐
              P0=Tab0[Hours/10];                                          //显示时的十位
              P1=0xfe;                                                                      //段选
              Delay(10);                                                                      //延时
              P0=0X00;                                                                      //消隐
}
void Delay(uchar x)                                                          //延时
{
              uchar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网友A(2018-06-27):
有仿真吗

网友B:
为什么我的显示不一样

网友C(2019-12-31):
电路图有吗?朋友

网友D(2020-07-08):
同问,是用CAD还是protu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