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广州塔的制作 含视频资料与单片机源码等

楼主(2018-05-24):
前后做了三个,第四个底板还在制作,图片比较乱,资料已经整理并共享了。

第一个,万能板做的,外观不行。

底板,基本全飞线,看起来很凌乱。

底板正面,很多焊点影响美观,第二版改进。

层连接线,用的免刮漆包线,很细,不仔细看看不见。

每层的正极脚用的这种方式连接,看起来比较好看。

亮灯效果,底下四个脚都发光的,只是有一个刚好在熄灭状态。

********************************************************************************************

第二次制作,假货宝买的套件,买回来发现一点不实用,原因最后讲

所有零件,组装前。

底板焊接完毕,不到半小时,基本全插件,只有一个AMS1117 3.3V是贴片,我的速度应该不算慢的。😄

用焊接模板,这个是买套件送的,之前自己做了一块。应该可以看到灯脚的连接方式。

仔细看看,这个当时脚折反了,只能反着焊接了。

第一层焊接完成。

重复劳动不赘述,这是第五层,需要注意的是上面几层正极的脚要剪掉一点,不然中间圈子太小,组不起来,注意,剪脚要剪一样长,我用指甲钳顶到指甲钳中间插销上,剪两次。

层与层之间的连接,二极管脚上有个突起的地方,自己掌握焊接位置,一定要一样,可以先焊一个脚,然后再隔7个脚焊接一个,再隔3个脚焊接一个,再隔7个脚焊接一个,就是不要连续焊接,可能说的不是很明白,做的时候就知道了,等于是对角对角的焊,这样不容易有偏差,有偏差会导致塔身歪斜。网上说的先倾斜脚135度,我觉得不好,我是直接焊的,成型在最后一步,先卖个关子。

这是已经搭接8-9层了的塔身。

走顶上看看。

塔身基本出来了。

再看一下,还是比较漂亮的。

已经完工的,这个套件是包含亚克力外壳的,说下优点缺点。
优点,定制外壳比较好看,功能比较全面,亚克力外壳装上很漂亮。稍后传视频。
缺点,外壳用螺丝固定,比较难安装,但是用亚克力胶水一般人也掌握不好,😄。所有功能必须要用手机切换,但是只能用安卓手机,我找了N久没找到,我们单位全iphone……第三个缺点是动画模式不好看,还不如我自己土造的第一个,这个东西同时亮灯一定要多,少了不好看,差评!

*********************************************************************************************

正在制作的第三个,依然用的万能板,这个不用外壳,准备做好装在电脑机箱里面的,迎广303机箱,刚好可以放下。

制作过程基本一样的,放几个图片看看吧。

56欧姆的电阻用的贴片,0.5元买的100个,又小又便宜。

用的单面万能板,把单片机座的脚向外折90度,当成贴片焊接,其他插件保持正面不露出来脚就行。

焊好主要部件的正面。

列连接到单片机,用的网线,8种颜色,两个循环就搞定,一目了然。

四角LED也是折弯当贴片用。

底板正面用自喷漆喷成白色,和机箱一个颜色。

塔身连接上去了,造型还可以。

还没有制作完成,后续再补上照片,还有视频稍后上链接。
补充两点啊,第一,塔身倾斜我是焊接好以后用手握住塔身的两头直接拧的,倾斜绝对同步,不要怕,大不了拧坏了重新焊。

第二,这个是装在机箱里面的,所以留了4个插针,正极一根,负极一根,动画和频谱模式切换一根,音频输入一根,后面这两根共用负极。
土造视频:http://www.iqiyi.com/w_19rwyobpld.html
套件视频:http://www.iqiyi.com/w_19rzjvluqx.html

下面是各种效果的单片机程序源码:

资料下载地址:

网友A:
多谢分享,够详细的。

网友B:
资料很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C:
不错 资料挺全的

网友D:
为什么要开启审核模式。本来人就少,少了互动人更少啦

网友E:
很不错,有想法

网友F:
学习学习才能进步

网友G:
做的好,我不会

网友H:
还是自己做的靠谱,某宝买的不好

网友I:
手工 不错  比我做的好看

网友I:
楼主  你这LED是用两个脚的七彩灯?  颜色怎么同步的啊?

网友J(2018-06-26):
正打算做一个,谢谢分享

网友K:
楼主,你好这个我之前也做了一个,做成了水桶腰,不协调,哈哈 。你这个LED模板的尺寸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  你这LED是用两个脚的七彩灯?  颜色怎么同步的啊?

颜色同步应该是这样的原因,猜的,大神不要喷啊。
七彩led的颜色是有一个周期的,我假设一个循环是5秒,那么第一秒显示红色,第二秒显示绿色,第三秒显示蓝色,第四秒显示……,如果通过控制LED的通电时间,比如说第一列打开以后,第二列延迟200ms打开,第三列再延迟200ms打开,肯定会有一个过渡的显示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你好这个我之前也做了一个,做成了水桶腰,不协调,哈哈 。你这个LED模板的尺寸是多少呢?

要不要把模板扫描一个给你?标上边长,用cad再描一下就行。

网友L:
引用 楼主:
要不要把模板扫描一个给你?标上边长,用cad再描一下就行。

要,谢谢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要不要把模板扫描一个给你?标上边长,用cad再描一下就行。

手机软件也传上来一下,谢谢

网友M:
分享一下可以吗?没有黒币

网友N:
牛了大神,学习一下

网友O:
请问楼主用的是三色LED灯吗?

网友P(2018-08-15):
又要回复才可以看到呀

网友Q:
下来玩玩。51有你更精彩

网友R:
什么没有新的玩意啊,这个去年就看到了,什么还在发

网友S:
请问楼主,我用AT89C51芯片,那个电源接口是接哪一个,芯片上有好几个VCC

网友T: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U:
正需要,拿走了,谢谢

网友V:
资料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Q:
多谢分享,够详细的

网友W(2018-09-15):
每个效果的HEX文件都要全部烧录进单片机里吗,怎么烧录呢?

网友X:
引用 楼主:
要不要把模板扫描一个给你?标上边长,用cad再描一下就行。

可以发一份给我吗

网友Y:
陶老师,你好
那个灯的颜色是怎样控制的?

网友Y:
你好,主程序怎么打不开?

网友Z:
做过一个,看看你的

网友AA:
请问楼主,层的正级怎么接下来,走塔里面吗

网友S:
请问答主  P1口电压偏低你是怎么解决的,我也做了一个,但是P1口电压偏低  导致我上面八层不亮

网友AB(2018-10-17):
引用 网友S:
请问答主  P1口电压偏低你是怎么解决的,我也做了一个,但是P1口电压偏低  导致我上面八层不亮

二极管工作电流太大,单片机承受不了

网友AC:
也想自己弄一个

网友AD:
过程很详细,视频效果很好

网友AD:
下载地址重复了吗

网友AE:
想学   求指导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E:
七彩广州塔的各种元器件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AE:
请问楼主   做成这个塔的元器件的型号是多少

网友AF:
很棒的想法,心灵手巧

网友AG:
等我学会了也做一个,好创意点赞。

网友AH:
楼主问一下每个引脚的限流电阻是56r还是根据原理图上的1k做的?

网友AI:
就这样爱你爱你爱你,随时都要一起!!!

网友AJ:
楼主有洞洞板的原理图嘛????

网友AK:
焊接led的模板能给个详细的参数吗

网友AK:
请问楼主这个led直接用单片机驱动吗?还是加了三极管驱动?

网友AL:
这个程序很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H:
楼主问一下每个引脚的限流电阻是56r还是根据原理图上的1k做的?

56R的,套件里面也是56R.

楼主:
引用 网友AK:
请问楼主这个led直接用单片机驱动吗?还是加了三极管驱动?

直接单片机驱动,整个没有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W:
每个效果的HEX文件都要全部烧录进单片机里吗,怎么烧录呢?

这个推荐本书,杜洋的爱上单片机,网上有PDF格式下载,但是只有1-2版的,最新不知道是3版还是4版,里面有最基础的一些东西,我也是看着这个学的,需要下载器,理论上你只要把下载器的4根线接在单片机的其中4个脚上就可以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Y:
陶老师,你好
那个灯的颜色是怎样控制的?

灯的颜色不用控制,我也不会软件。
之前做过一个推测,我再描述一下:假设七彩LED的一个循环周期是3000ms,广州塔本身就是就是一个16*16的点阵屏卷起来的;假设LED接通电源以后,1-200MS显示绿色,201-400ms显示红色,401-600ms显示蓝色,601-800ms显示蓝绿色……依此类推,只要控制LED的通电时间就可以看到一个渐变的效果。当然这个是我猜的,大师不要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A:
请问楼主,层的正级怎么接下来,走塔里面吗

走塔身里面,可以用适当直径的漆包线,热缩管上相应的位置开个小洞,然后穿进去,保留足够焊接的长度,然后收缩热缩管。

楼主:
引用 网友Y:
你好,主程序怎么打不开?

是指hex文件吗?那是直接烧录到单片机的文件。等于是给了单片机一系列的命令,让它循环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E:
七彩广州塔的各种元器件的型号是什么

很少,如果只是做广州塔效果的话,STC12C5A60S2单片机一片,280个3mm七彩自闪LED,20个56Ω的电阻,1个12mhz晶振,2个30pf瓷片电容,还有100KΩ电阻和10uf电解电容各一个,其他就是电源接口啊,导线啊,螺丝铜柱万能板啊什么的,元件很少,但是搭塔身有点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K:
焊接led的模板能给个详细的参数吗

CAD画的,转成04版的发给你,打印出来钻孔就行。

网友AM(2019-01-20):
可以可以呢,楼主

网友AN:
直接接io口不知道驱动能力怎么样

网友AO(2019-02-22):
这个DIY设计很不错的呀,很好看,楼主分享的资料可以做成你发的图那种效果吗

网友AP(2019-04-08):
很有帮助,谢谢

网友AQ(2019-05-16):
有LED模板好焊一点,一致性也好把握。这个模板怎么做的。

网友AR:
广州塔的资料可以发我邮箱吗?

网友AS(2019-06-23):
这个比较牛逼,看看呢,膜拜一下

网友AT:
广州塔就是一个简单的光立方运用实例

网友AU:
很全面了

网友AT(2019-08-09):
不错不错 资料蛮齐全的哦

网友AT:
光立方类似于这类

网友AV:
万能板怎么切割的?

网友AV:
不错,就是没看懂

网友AW(2020-03-06):
厉害,我也来试试假如有32单片机的就更好了

网友AX:
底座4个灯喧宾夺主,还不如不要。

网友AY(2020-05-08):
超级有用

网友AZ:
感谢你的无私分享,我也来做一个玩玩

网友BA(2020-09-01):
楼主,麻烦问一下这是32的还是51的????

网友BB(2021-12-04):
看久了套件的广州塔动画,正想改一下动画,这个资料非常有参考价值,谢谢分享!

网友BC:
制作精美

网友BD:
牛逼,真有空

网友BE:
非常值得学习,好好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BF(2022-07-11):
几年前做过一个,是在网上买的套件,焊接花费不少功夫,主要是led既要折脚一致,还要焊接点位置一致,不然成形不会太好。网上提供的套件,是不给程序源代码的,想更新显示方式很困难。楼主提供的源代码,给单片机DIY爱好者创造了进一步学习的机会。谢谢分享!

网友BG:
手工和设计相当不错,学习学习了,继续创作好的作品,期待期待!

网友BH(2023-09-07):
春节元宵节,在家的外墙用这个效果如何?

网友BH(2023-10-11):
这个能不能弄到咱们的别墅墙上,有事没事的晚上亮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