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系列单片机AD转换问题

楼主(2018-05-24):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ADC_POWER   0X80
#define ADC_FLAG    0X10
#define ADC_START   0X08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define ADC_SPEEDL  0X20
#define ADC_SPEEDH  0X40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sfr ADC_CONTR   =   0xBC;
sfr ADC_RES     =   0xBD;
sfr ADC_LOW2    =   0xBE;
sfr P1ASF       =   0x9D;
sbit bit1=P1^2;//低时显示
sbit bit2=P1^3;
sbit bit3=P1^4;
sbit bit4=P1^0;
uchar ch;
uchar V;
uint q;b;s;j;
uchar code display[]={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共阳
/*********/
void delay()
{
        uchar i,j;
        for(i=10;i>0;i--)
        for(j=248;j>0;j--);
}
void delay_AD(uint n)
{
        unsigned int x;
        while(n--)
        {
                x=5000;
                while(x--);
        }
}
void init_adc()
{
        ADC_RES=0;
        P1ASF=0x01;//1.1
        ch=1;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ADC_START|ch;
        delay_AD(2);
        if(ADC_FLAG)
        {
        V=ADC_RES;
        ADC_CONTR&=!ADC_FLAG;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ADC_START|ch;
        }
}
void xiang_s()
{
        q=V/100;
        b=(V%100)/10;
        s=V%10;
        bit1=0;bit2=1;bit3=1;
        P3=display[q];delay();
        bit1=1;bit2=0;bit3=1;
        P3=display[b];delay();
        bit1=1;bit2=1;bit3=0;
        P3=display[s];delay();
        bit1=1;bit2=1;bit3=1;
}
void main()
{
        while(1)
        {
                uint l;
                l++;
                if(l==5000)
                {
                        init_adc();
                        xiang_s();
                        l=0;
                }
        }
}
上面的程序是可以实现AD转换的,但是把AD改成中断就不行了,改的地方如下:
void init_adc()
{
        ADC_RES=0;
        P1ASF=0x01;//1.1
        ch=1;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ADC_START|ch;
        delay_AD(2);
}
void adc_isr() interrupt 5
{
        ADC_CONTR&=!ADC_FLAG;
        V=ADC_RES;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ADC_START|ch;
}
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中断里面不能读ADC_RES;这样改就好了。
void init_adc()
{
        ADC_RES=0;
        P1ASF=0x01;//1.1
        ch=1;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ADC_START|ch;
        delay_AD(2);
}
void adc_isr() interrupt 5
{
        ADC_CONTR&=!ADC_FLAG;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ADC_START|ch;

}
void xian_s()
{
        init_adc();
        q=ADC_RES/100;
        b=(ADC_RES%100)/10;
        s=ADC_RES%10;
        bit1=0;bit2=1;bit3=1;
        P3=display[q];delay();
        bit1=1;bit2=0;bit3=1;
        P3=display[b];delay();
        bit1=1;bit2=1;bit3=0;
        P3=display[s];delay();
        bit1=1;bit2=1;bit3=1;
}
void main()
{
        while(1)
        {
                xian_s();
        }
}

楼主:
中断不能读ad。改成这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