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152R8T6串口UART调试,波特率计算与程序源码

楼主(2018-05-24):
先总结一些调试串口遇到的问题
1、串口调试接收开始多了一个0x00,或结尾多了一个0x00,前者我遇到的是串口寄存器(USART1_CR2)配置问题,后者是串口发送中断的计数值问题。USART1_DR =  ui8TX_buffer[cnts++];    if(cnts>=ui8TX_number)

2、还有波特率的计算。
USART1_BRR2 [ 15:12    3:0 ]
USART1_BRR1 [ 11 : 4 ]
主时钟频率/分频系数/波特率=装载值
16000000Hz/1/9600=1666.66=1667转换为十六进制0x683
  USART1_BRR2 =0x03;
  USART1_BRR1 =0x68;

串口调试

串口调试

接收的数据

接收的数据

/* MAIN.C file
*
* Copyright (c) 2002-2005 STMicroelectronics
*/

#include "STM8L152R.h"
#include "led.h"
#include "MATH.h"
/*
PC2 USART1_RX ---->>> CH340 TX
PC3 USART1_TX ---->>> CH340 RX
*/

#define TXBUF_SIZE 16
#define RXBUF_SIZE 16

_Bool bTX_finished=0;
_Bool bRX_finished=0;//串口接收完一帧数据标志位

unsigned int ui8TX_number = 16;

unsigned int ui8RX_counter=16;
//66 64 00 03 04 05 06 07 08 09 0A 0B 0C 0D 64 66
/*
                         0x66 0x64 0x00                                                      0x64 0x66
发送  |数据包头| 指令| AD 电压 | 气压   |排气调整值|进气调整值|   3byte 空 |数据包尾| //发送信息 指令0x00
接收  |数据包头| 指令|目标气压 |进气P|I | D | 排气P|  I | D   |   3byte 空 |数据包尾| //接收信息 指令0x01 修改目标气压
接收  |数据包头| 指令|目标气压 |进气P|I | D | 排气P|  I | D   |   3byte 空 |数据包尾| //接收信息 指令0x02 修改PID参数
*/
/***************************************|数据包头| 指令| AD 电压 | 气压   |排气调整值|进气调整值|   3byte 空 |数据包尾|*/
unsigned char ui8TX_buffer[TXBUF_SIZE]={0x66,0x64,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64,0x66};
unsigned char ui8RX_buffer[RXBUF_SIZE];

char RX_OK=0;
extern unsigned char LED_RAM[3];

#define USART1_SR_TC    USART1_SR|(~0x40)//USART1_SR_TC 为0发送未完成   为1发送完成
#define USART1_SR_RXNE  USART1_SR|(~0x20)//USART1_SR_RXNE 为1表示接收到了数据  为0没收到数据
void delay_100ms(unsigned int x_ms)
{

  unsigned int i,j;

  for(i=x_ms;i>0;i--)//2*255个指令周期

    for(j=0;j<110;j++);//2*255个指令周期

  //delay_10ms共消耗 x_ms*2*255+2*x_ms个指令周期

  //255*2*255+2*255=130610us=130ms

  //此延时函数,延时时间为130ms

  //16M/8/2=1M 一个指令周期为1us

}

void MENU_print_Px(int P)
{
         if(P>999)
     {
                        LED_TOP_putc(2,((P)%10)+'0',0);
                  P/=10;
                  LED_TOP_putc(1,((P)%10)+'0',0);
      P/=10;
                  LED_TOP_putc(0,((P)%10)+'A',0);
     }
   else
                 {LED_TOP_putc(2,((P)%10)+'0',0);
                  P/=10;
                  LED_TOP_putc(1,((P)%10)+'0',0);
      P/=10;
                  LED_TOP_putc(0,((P)%10)+'0',0);
                 }
}
void UART_Init(void)
{
    /*********************************/

    PC_DDR = 0<<2;//输入

    PC_CR1 = 1<<2;//上拉输入

    PC_ODR = 1<<3;

    PC_CR1 = 1<<3;//推挽输出

    PC_CR2 = 1<<3;//输出摆率10M

    PC_DDR = 1<<3;//输出高电平,TX空闲状态为高电平,如果不设置,会莫名奇妙的发送0x00

    CLK_PCKENR1=1<<5;//开启USART1外设时钟

    //开启引脚的UART功能

    //00: USART1_TX on PC3 and USART1_RX on PC2

    //01: USART1_TX on PA2 and USART1_RX on PA3

    //10: USART1_TX on PC5 and USART1_RX on PC6

//   SYSCFG_RMPCR1 &= (~0x30);//PC2,PC3 //默认

    //如果需要使用其他引脚作为串口发送接收引脚,请在这里选择

    //设置串口工作方式

    USART1_CR1 &= 0x00;//~0X3E;//1 start bit,8 data bit,n stop bit

    USART1_CR3 &= 0x00;//1 stop bit

    //设置波特率

    //波特率设置为9600

    // 2000000/9600=208    //2000000是此时系统的主时钟频率,默认8分频,16M/8=2M

    //208(DEC)=00D0(HEX)

    USART1_BRR2 =0x03;//the BRR2 should be programmed before BRR1

    USART1_BRR1 =0x68;//9600 683

  //  USART1_CR2 = 1<<3;//使能发送

   // USART1_CR2 = 1<<7;//打开发送中断

         // USART1_CR2 = 1<<2;//使能接收
      USART1_CR2=0x24;//打开接收
   // USART1_CR2 = 1<<5;//打开接收中断

}
/*
发送输入采集电压数据到串口 2byte
低位在前,高位在后
*/
void recover_command(void)
{
        //指令为0  只设置气压参数
        //指令为1  只设定PID参数
        //发送返回为  0 告诉当前是通讯控制
        //发送返回为  1 告诉当前是输入控制
        char SET_Pressure_Pid=0;

        SET_Pressure_Pid = ui8TX_buffer[2];

}
void send_ADC_data(int IN_voltage)
{
        ui8TX_buffer[3]=        IN_voltage   ;
        ui8TX_buffer[4]=        IN_voltage>>8;
}
void send_DAC_data(int IN_pressure)
{
        ui8TX_buffer[5]=        IN_pressure   ;
        ui8TX_buffer[6]=        IN_pressure>>8;
}
void main(void)
{

        int  count=0;
        int  num_test=0;
        int  DIR=0;
        char RX_OK_flag=0;
        int  AD_TEST=4096;
        char AD_TEST_DIR=0;

        _asm("sim");  /* Disable interrupts */
        CLK_CKDIVR=0x00;//内部16MHz  不分频
        UART_Init();
        LED_init();
        _asm("rim");
        while(1)
  {
                count++;
                 if(count % 100 == 0)
                {
                        if(AD_TEST_DIR == 0)
                        {
                                AD_TEST+=100;
                                if(AD_TEST>16383)
                                {
                                        AD_TEST_DIR=1;
                                }
                        }
                        else
                        {
                                AD_TEST-=100;
                                if(AD_TEST<0)
                                {
                                        AD_TEST_DIR=0;
                                }
                        }
                  send_DAC_data(AD_TEST);
                  USART1_CR2 |=0x88;//打开发送
           delay_100ms(200);
                }
                if(count % 10 == 0)
                            {
                                                if(bRX_finished == 1)//接收完成
                                                {
                                                 if(ui8RX_buffer[2] == 0x00)//分析接收的命令  修改执行变量
                                                        RX_OK_flag = 1;
                                                        else
                                                        RX_OK_flag = 0;
                                                         bRX_finished = 0; //清除接收完成标志,准备下一次接收
                                                }
                                         if(RX_OK_flag == 1)//响应接收到的指令,并执行相应操作
                                         {
                                                        send_ADC_data(num_test);
                                                        USART1_CR2 |=0x88;//打开发送  返回想要的结果
                                                        RX_OK_flag = 0;//执行操作完成,修改回变量值
                                                          if(DIR == 0)
                                                                 {
                                                                                 num_test+=1;
                                                                                 if(num_test>=8192)//10922
                                                                                 DIR=1;
                                                                 }
                                                                 else
                                                                 {
                                                                                num_test-=1;
                                                                                if(num_test<=4096)//5461
                                                                                DIR=0;
                                                                 }
                                                }
                                        }
                delay_100ms(1);
                if(count>=10000)
                                        count=0;
  }
}

/*************************************************************************************************** ***

* 名 称: USART_TX_ISR()

* 功 能: UART的Tx事件处理函数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发送ui8TX_buffer数组中的数据,发送完成后,置位bTX_finished标志位,下一次进入中断后关闭发送

* 范 例:无

******************************************************************************************************/

@far @interrupt void USART_TX_ISR (void)
{
  static unsigned int cnts=0;

        if(USART1_SR_TC != 1)//不等于1 表示发送未完成
  {
                USART1_DR =  ui8TX_buffer[cnts++];
    if(cnts>=ui8TX_number)
    {
      cnts=0;
      bTX_finished=1;
                        USART1_CR2 &= ~0x80;//关闭发送中断
    }
  }
        else cnts=0;
}

/******************************************************************************************************

* 名               称: USART_RX_ISR()

* 功               能: UART的Tx事件处理函数

* 入口             参数:无

* 出口             参数:无

* 说               明:

* 范               例:无

******************************************************************************************************/

@far @interrupt void USART_RX_ISR (void)
{
  static unsigned int ui8RX_temp=0;

  if(USART1_SR_RXNE)
  {
    ui8RX_buffer[ui8RX_temp++] = USART1_DR;
                if(ui8RX_temp>=ui8RX_counter)
    {
      ui8RX_temp=0;//接收到正确包头和包尾 共4byte
                        if(ui8RX_buffer[0] == 0x66 && ui8RX_buffer[1] == 0x64 && ui8RX_buffer[14] == 0x64 && ui8RX_buffer[15] == 0x66)
      bRX_finished=1;
                        else
                  bRX_finished=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