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60V降压至5V的芯片

楼主(2018-05-24):
求助!

网友A:
SC61002 高压60V降压芯片

网友B:
工作电流多少?电流很小可以LDO,电流大就要用DC了,直接去TI或者其它公司官网选型就行了

网友C:
STK755-170  60V-5V  QQ515670385

网友D:
分级降压吧,不然不好实现

网友E:
最好还是开关方式吧,线性降压的话,压差太大导致损耗太大,能效太低,电流大点的话,发热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网友F(2018-08-30):
今天刚看到一个XL7016,国产的。
有现成的电路图,某宝也有现成的降压模块。

网友G:
上海芯龙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XL4026
xlsemi 网站里面有dome,有规格书、原理图,PCB设计规则。

网友H(2018-10-31):
我来推荐一个  SL3036 SOP-8  规格书

网友I:
可以通过电阻分压分到5V,也可以通过电阻分压到十几V再通过7805芯片稳定在5V

网友J(2019-07-08):
60V-12V 降压到5V  电流250MA  什么芯片推荐一下

网友K:
试试lm5117,我记得应该可以

网友L:
如果负载电流小而且效率要求不高, 可选LDO, 如德州仪器 (TI) TPS7A16; 如果负载电流大而且要求效率高, 可选DC-DC降压转换器, 如德州仪器 (TI) LMR16030 或者TPS54160, 也可选Maxim MAX17686;

网友M:
你这压差这么大??建议再加一级,不要直接用60V降到5V

网友N:
1A以下,用LMR16010 TI的,大于2A左右用TPS54360,3A用TPS54560。要便宜PIN TO PIN 用RT6363

DS6363_65-P00 January 2019.pdf

网友O:
电压太高了,一般的降压芯片不稳定,电源开的时候有冲击脉冲,很容易把芯片击穿,以前做电动车的时候开发过一款用分立元件做的,很稳定,量产几万台没有问题,参考深圳车泰斗公司的扭扭车电源

网友P:
60降5V,效率大大的降了很多
都是PWM芯片,mos,二极管,电感电容主件组成的么
有的芯片内部还是三极管,发热严重
网上搜那是一大堆芯片

网友Q:
使用分压控制吧

网友R:
我推荐一个做电动车充电器的方案,里面有输出5V的,输出12V的材料清单,有完整的原理图、PCB protel格式的。

OC5800L 5806L内置MOS管方案资料.rar

网友S:
stk755-170

网友T(2019-11-22):
好的用MPS的4689,9486 等

网友U:
到网上买一个变压器即可

网友V:
电流不大可用高反压三极管加稳压管,组线稳压器。电流大就组开关稳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