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4C123简易信号发生器源码

楼主(2018-05-24):
简易信号发生器
1启用定时器中断,从微控制器引脚输出占空比为x%, x kHz的方波。
其中x为你的学号后2位,当后两位为00时,可使用学号倒数4-3位
2 同时在液晶上按如下格式显示:
3 简易信号发生器
4定时器m,引脚n
5Fre=x,Duty=x
6你的姓名

注:在本目录存放整个工程项目,包括源文件、头文件、说明等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arg.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inc/hw_timer.h"
#include "inc/hw_ints.h"
#include "inc/hw_gpio.h"
#include "inc/hw_i2c.h"
#include "inc/hw_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timer.h"
#include "driverlib/interrupt.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systick.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driverlib/pin_map.h"
#include "driverlib/ssi.h"
#include "driverlib/i2c.h"
#include "driverlib/udma.h"
#include "driverlib/fpu.h"
#include "driverlib/rom.h"
#include "uc1701.h"

//*****************************************************************************
//Attention
//TM4C123 NMI unlock - To those who want to use PF0 and PD7, be reminded that these pins defaults as NMI ! ! !
//
//*****************************************************************************

//*****************************************************************************
//
// The error routine that is called if the driver library encounters an error.
//
//*****************************************************************************
#ifdef DEBUG
void
__error__(char *pcFilename, unsigned long ulLine)
{
}
#endif

//*****************************************************************************
//
// Global variables
//
//
//
//*****************************************************************************
unsigned char flag;
unsigned int i;
//*****************************************************************************
//
// The interrupt application.
// Timer interrupt
//
//
//*****************************************************************************
void Timer0IntHandler(void)
{
    // Clear the timer interrupt
    TimerIntClear(TIMER0_BASE, TIMER_TIMA_TIMEOUT);

        if(i<7)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4, 1<<4);  // 绿LED灯:亮;

                          else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4, 0<<4);  // 绿LED灯:亮

                                i=i+1;
                                if(i==60)
                                        i=0;

}

//*****************************************************************************
char HZ[]={
0x08,0x04,0xC3,0x12,0x26,0x8A,0xA2,0xAA,0xA4,0xA3,0x22,0x26,0xEA,0x02,0x02,0x00,
0x00,0x00,0xFF,0x00,0x00,0x3F,0x24,0x24,0x24,0x3F,0x00,0x80,0xFF,0x00,0x00,0x00,/*"简",0*/
0x00,0x00,0x00,0x00,0x7F,0xC9,0x49,0x49,0x49,0x49,0x49,0x7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8,0x04,0x42,0x23,0x12,0x8E,0x42,0x32,0x0E,0x42,0x82,0x42,0x3E,0x00,0x00,/*"易",1*/
...
};

char HZ1[]={
0x10,0x0C,0x44,0x44,0x44,0x44,0x45,0xC6,0x44,0x44,0x44,0x44,0x44,0x14,0x0C,0x00,
0x80,0x40,0x20,0x1E,0x20,0x40,0x40,0x7F,0x44,0x44,0x44,0x44,0x44,0x40,0x40,0x00,/*"定",0*/
0x00,0xFC,0x84,0x84,0x84,0xFC,0x00,0x10,0x10,0x10,0x10,0x10,0xFF,0x10,0x10,0x00,
0x00,0x3F,0x10,0x10,0x10,0x3F,0x00,0x00,0x01,0x06,0x40,0x80,0x7F,0x00,0x00,0x00,/*"时",1*/
...
};

char HZ2[]={
0x00,0x02,0xE2,0x22,0x22,0x22,0x22,0x3E,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
0x00,0x03,0x02,0x02,0x42,0x82,0x42,0x3E,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引",0*/
0x00,0xFE,0x22,0x22,0xFE,0x80,0x88,0xFF,0x88,0x80,0x00,0xFC,0x04,0x04,0xFC,0x00,
0x80,0x7F,0x02,0x82,0xFF,0x10,0x3C,0x13,0x18,0x30,0x00,0xFF,0x04,0x08,0x07,0x00,/*"脚",1*/

};

char HZ3[]={
0x00,0x04,0x44,0x44,0x44,0x44,0xFC,0x22,0x22,0x22,0x22,0x23,0x02,0x00,0x00,0x00,
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7F,0x82,0x82,0x82,0x82,0x82,0x82,0xF2,0x00,0x00,/*"毛",0*/
0x10,0x0C,0x44,0x54,0x54,0xFC,0x55,0x56,0x54,0xFC,0x54,0x54,0x44,0x14,0x0C,0x00,
0x11,0x11,0x09,0x05,0x03,0x21,0x25,0x45,0x49,0x91,0x03,0x05,0x09,0x11,0x11,0x00,/*"寒",1*/
...

};
void Timer1IntHandler(void)
{
        // Clear the timer interrupt
        TimerIntClear(TIMER1_BASE, TIMER_TIMA_TIMEOUT);

    if(GPIOPinRead(GPIO_PORTD_BASE, GPIO_PIN_6))
    {
        GPIOPinWrite(GPIO_PORTD_BASE, GPIO_PIN_6, 0<<6);  // 红LED灯:亮
    }
    else
    {
        GPIOPinWrite(GPIO_PORTD_BASE, GPIO_PIN_6, 1<<6);  // 红LED灯:灭
    }
}

//*****************************************************************************
//
// The main application.
// Blink the led
// led2-PA4
//
//*****************************************************************************
int
main(void)
{
    uint32_t ui32Period;
          i=0;
    //
    // The FPU should be enabled because some compilers will use floating-
    // point registers, even for non-floating-point code. If the FPU is not
    // enabled this will cause a fault.  This also ensures that floating-
    // point operations could be added to this application and would work
    // correctly and use the hardware floating-point unit.  Finally, lazy
    // stacking is enabled for interrupt handlers.  This allows floating-
    // point instructions to be used within interrupt handlers, but at the
    // expense of extra stack usage.
    FPUEnable();
    FPULazyStackingEnable();

    //
    // 注:下面为用PLL和不用PLL设置系统时钟的方法
    // 启用 PLL(通过合理设置,最高可到 80MHz),设置系统时钟为 40 MHz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5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16MHZ);
    // 不启用 PLL(不超过外接晶振频率,本核心板为 16MHz),设置系统时钟为 16 MHz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 | SYSCTL_USE_OSC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16MHZ);

    // LED 引脚初始化
    // 设置 PA4 为输出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 使能 GPIO A模块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4);     // PA4 设置为输出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GPIO_PIN_4,1<<4);          // 绿 LED 灯初始态:灭
    // 设置 PD6 为输出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D);            // 使能 GPIO D模块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D_BASE, GPIO_PIN_6);     // PD6 设置为输出
    GPIOPinWrite(GPIO_PORTD_BASE,GPIO_PIN_6,1<<6);          // 红 LED 灯初始态:灭
    //
    // Timer0 init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TIMER0);
    TimerConfigure(TIMER0_BASE, TIMER_CFG_PERIODIC);
    // Timer1 init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TIMER1);
    TimerConfigure(TIMER1_BASE, TIMER_CFG_PERIODIC);

    //
                UC1701Init(60000);
    UC1701Clear();
                UC1701ChineseDispaly(0, 1, 7,HZ);
                UC1701ChineseDispaly(1, 1, 3,HZ1);
                UC1701CharDispaly(1, 7, "0,");
                UC1701ChineseDispaly(1, 9, 2,HZ2);
                UC1701CharDispaly(1, 13, "PA4");
                UC1701CharDispaly(2, 1, "Fre=12,Duty=12");
                UC1701ChineseDispaly(3, 1, 3,HZ3);
    // Timer delay period
    ui32Period = (SysCtlClockGet());        // 获取系统运行频率,单位为 Hz
    TimerLoadSet(TIMER0_BASE, TIMER_A, (ui32Period/1200000)-1);    // 设置 Timer0 溢出周期
    TimerLoadSet(TIMER1_BASE, TIMER_A, ui32Period/3 -1);  // 设置 Timer1 溢出周期
    //
    // interrupt enable--timerxA
    IntEnable(INT_TIMER0A);     //Enables a timer interrupt
    //Enables individual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TimerIntEnable(TIMER0_BASE, TIMER_TIMA_TIMEOUT);
    IntEnable(INT_TIMER1A);     //Enables a timer interrupt
    //Enables individual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TimerIntEnable(TIMER1_BASE, TIMER_TIMA_TIMEOUT);

        IntMasterEnable();  //Enables the processor interrupt

    TimerIntRegister(TIMER0_BASE, TIMER_BOTH, Timer0IntHandler); //  Timer0 中断服务函数入口
    TimerIntRegister(TIMER1_BASE, TIMER_BOTH, Timer1IntHandler); //  Timer1 中断服务函数入口
    //
    // timer0 enable--This will start the timer and interrupts
    TimerEnable(TIMER0_BASE, TIMER_A);      // 使能 Timer0:TIMER_A
    TimerEnable(TIMER1_BASE, TIMER_A);      // 使能 Timer1:TIMER_A

    ui32Period = SysCtlClockGet()/40000;    // 【示例】获取系统时钟,并 40k 分频
    SysCtlDelay(ui32Period);                // 【示例】调用系统延时函数

    while(1)    // 无限循环(死循环)
    {

    }
}
// The end.

网友A(2018-07-21):
可以给新手做参考,写的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