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DAC输出产生三角波的源码

楼主(2018-05-24):
用stm32产生三角波,有效可用!

/**
  ********************************  STM32F10x  *********************************
  * @文件名     : main.c
  * @作者       : strongerHuang
  * @库版本     : V3.5.0
  * @文件版本   : V1.0.0
  * @摘要       : 主函数 - DA输出三角波形,由定时器2触发输出
                   DAC1_OutTriangle(0, DAC_TriangleAmplitude_2047, 100);
                   波形:0 - 1.65V (2048/4096 * 3.3 = 1.65)
                   频率:100Hz
  ******************************************************************************/
/* 包含的头文件 --------------------------------------------------------------*/
#include "bsp.h"
#include "dac.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usart.h"

/************************************************
函数名称 : System_Initializes
功    能 : 系统初始化
参    数 : 无
返 回 值 : 无
作    者 : strongerHuang
*************************************************/
void System_Initializes(void)
{
  BSP_Initializes();
  DAC_Initializes();
  TIMER_Initializes();
  USART_Initializes();
}

/************************************************
函数名称 : main
功    能 : 主函数入口
参    数 : 无
返 回 值 : int
作    者 : strongerHuang
*************************************************/
int main(void)
{
  System_Initializes();

  while(1)
  {
    LED_TOGGLE;                                  //LED开关(亮灭变化)
    USART1_Printf((uint8_t*)"DAC Out Triangle"); //打印输出
    TIMDelay_Nms(500);                           //TIM延时500ms
  }
}

/**** Copyright (C)2016 strongerHuang. All Rights Reserved **** END OF FILE ****/

网友A(2018-10-03):
楼主,输出的是电压吧?它的精度如何,比如能精确到小数点后几位?

网友B(2020-05-26):
用不了 不知道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