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双机串行通信实验

楼主(2018-05-24):
双机串行通信实验
要求单片机U1的外接开关DIPSW_8可控制单片机U2的外接LED灯LED-BARGRAPH-GRN的亮暗。单片机U1发送数据参考程序如下:
ORG 0
LJMP MAIN
ORG 23H
CLR TI
MOV A,P1
MOV SBUF,A
RETI

ORG 30H
MAIN: MOV SCON,#40H;串行口方式1,禁止接收
MOV TMOD,#20H
MOV TL1,#0E0H
MOV TH1,#0E0H
SETB TR1
MOV IE, #90H
MOV A,P1
MOV SBUF,A
SJMP $
END
单片机U2接收参考程序如下:
ORG 0
LJMP MAIN
ORG 23H
CLR RI
MOV A,SBUF
MOV P2,A
RETI
ORG 30H
MAIN: MOV SCON,#50H;串行口方式1,允许接收
MOV TMOD,#20H
MOV TL1,#0E0H
MOV TH1,#0E0H
SETB TR1
MOV IE, #90H
SJMP $
END编译后分别添加到单片机U1和U2。(如果用汇编编程,可直接选择单片机U1,单击源代码菜单的添加/删除源文件命令,为U1添加源程序。选择单片机U2,再次单击源代码菜单的添加/删除源文件命令,为U2添加源程序)。运行程序,单击DIP开关,改变U1单片机P1口的输入状态,观察U2单片机P2口LED的变化。

楼主:
原理图我也有想要的可以回复我

网友A(2019-01-02):
引用 楼主:
原理图我也有想要的可以回复我

可以给我发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