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6667|回6|收藏
楼主 ID:291973 只看他

楼主(2018-05-24):
数字电压表,文件里包含了C语言程序,proteus仿真。测量范围为 0~5V,测量精度达到0.01V

代码:

//头文件区
#include<AT89X51.h>
#include<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EG P1//声明数码管接P1口
//定义变量区
uchar TAB[]={ 0x3f,0x06,0x5b,0x4f,0x66,//共阴字形码
     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disp[4];//显示器数组
uint temp,result;
//函数声明区
void display();//声明显示函数
void delay1ms(uchar);//声明延时函数
void init(void);//初始化函数
sbit CLK=P3^4;//时钟接口
sbit EOC=P3^2;//转换结束信号
sbit ST=P3^6; //开始转换
sbit OE=P3^7; //输出允许端
//=====主函数=================
main()
{ init();
ST=0;
while(1)
{ ST=1;//启动
   ST=0;
     while(EOC==0);//查询等待转换结果
   OE=1;//打开输出允许信号
   temp=P0;//读数据
     result=temp*1.0/255*500;//把0~255数字量量程改为0~500
     disp[0]=result/1000;//最高位永远为0,除法取商
     disp[1]=result/100%10;//;除以100取商,再除以10取余数
     disp[2]=result/10%10;//
     disp[3]=result%10;//
     display();
}
}
//======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
{   uchar i,scan;
    scan=1;
    for(i=0;i<4;i++)
    { P2=~scan;
   SEG=TAB[disp[i]];
   if(i==1)
   SEG=SEG|0x80;

       delay1ms(4);
       scan<<=1;
    }
}
//=====延时1MS函数=========
void delay1ms(uchar x)
{   uchar i,j;
    for(i=0;i<x;i++)
        for(j=0;j<120;j++);
}
//=====T0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
{   EA=1;
    ET0=1;
    TMOD=0x01;
    TH0=(65536-200)/256;
    TL0=(65536-200)%256;
    TR0=1;
}
//=======T0中断服务,提供时钟信号======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200)/256;
    TL0=(65536-200)%256;
    CLK=~CLK;//取反,产生方波
}

(下载次数: 82, 2018-5-24 16:42 上传)

下载积分: 黑币 -5

沙发 ID:167292 只看他

网友:
楼上言之有理。
ADC工作的精度与电路的架构、元器件本身性能、PCB布线、整机的布局、电源供应质量、基准的稳定、外界和内部的干扰与噪声、程序的编写、被测信号的引进干扰等息息相关,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事能够搞的哭笑不得。仿真通过之后,实体搭建验证一下最好。
【题外话】前几天面试一个应聘我们硬件的。问了几个常规问题之后,老先生怒曰:你们不是找硬件么,干嘛一个劲的问我会不会C语言~~会C语言那是软件了,你们不是招的硬件工程师么,闹啥...
板凳 ID:315785 只看他

网友:
仿真是这个精度,做实物不一定做得出来
地板 ID:355038 只看他

网友:
正好想学,支持楼主
5# ID:990306 只看他

网友(2021-12-09):
我想做一个数码管数字电压表
6# ID:992042 只看他

网友:
楼主设计的真好,我学到了很多。
7# ID:992042 只看他

网友:
楼主设计的太好了,学习到了很多。

51黑电子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