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MIT:0800H BYTES keil出现这个无法创建HEX该怎么办啊

楼主(2018-05-24):
Re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STARTUP.A51...
compiling yyh.c...
linking...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 SN: Eval Version
COPYRIGHT KEIL ELEKTRONIK GmbH 1987 - 2009
".\Objects\STARTUP.obj",
".\Objects\yyh.obj"
TO ".\Objects\yyh" RTX51
PRINT(".\Listings\yyh.m51")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MDELAY?YYH
******************************************************************************
* RESTRICTED VERSION WITH 0800H BYTE CODE SIZE LIMIT; USED: 0AEAH BYTE (136%) *
******************************************************************************
Program Size: data=45.0 xdata=0 code=3197
LINK/LOCATE RUN COMPLETE.  1 WARNING(S),  0 ERROR(S)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MDELAY?YYH
*** FATAL ERROR L250: CODE SIZE LIMIT IN RESTRICTED VERSION EXCEEDED
    MODULE:  D:\YINGYONG\DANPIANJI\KEIL\C51\LIB\C51S.LIB (-----)
    LIMIT:   0800H BYTES
Target not created.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1

楼主:
这个是程序
#include"reg51.h"
sbit p10=P1^0;
sbit p11=P1^1;
sbit p12=P1^2;
sbit p13=P1^3;
sbit p17=P1^7;
sbit p20=P2^0;
sbit p21=P2^1;
sbit p22=P2^2;
sbit p23=P2^3;
sbit p30=P3^0;
sbit p31=P3^1;
sbit p32=P3^2;
sbit p33=P3^3;
sbit p34=P3^4;
sbit p35=P3^5;
sbit p36=P3^6;
sbit p37=P3^7;
code int sszymmh[] = {
6,2,6, 5,2,2, 3,2,4, 5,2,4,
1,3,4, 6,2,2, 5,2,2, 6,2,8,
3,2,4, 5,2,2, 6,2,2, 5,2,4,
3,2,2, 2,2,2, 1,2,2, 6,1,3, 5,2,2,
3,2,3, 2,2,8, 2,2,6, 3,2,4,
5,2,4, 5,2,2, 6,2,2, 3,2,4,
2,2,4, 1,2,8, 5,2,6, 3,2,2,
2,2,2, 1,2,2, 6,1,2, 1,2,2,
5,1,16, 0,0,0,
};
code TwoButterfly[]={1,2,2, 2,2,2, 3,2,2, 1,2,2, 1,2,2, 2,2,2,3,2,2, 1,2,2, 3,2,2, 4,2,2, 5,2,3, 3,2,2,4,2,2, 5,2,3, 5,2,1, 6,2,1,
5,2,1,4,2,1, 3,2,2, 1,2,2, 5,2,1, 6,2,1, 5,2,1,4,2,1, 3,2,2, 1,2,2, 2,2,2,5,1,2,1,2,4, 2,2,2, 5,1,2,1,2,4,0,0,0
};
code xxx[]={1,2,3,1,2,3,5,2,3,5,2,3,6,2,2,6,2,2,5,2,5,
4,2,3,4,2,3,3,2,3,3,2,3,2,2,3,2,2,3,1,2,5,
5,2,3,5,2,3,4,2,3,4,2,3,3,2,3,3,2,3,2,2,5,
5,2,3,5,2,3,4,2,3,4,2,3,3,2,3,3,2,3,2,2,5,
0,0,0};
code nfdsm[]={5,1,2, 3,1,3, 5,1,1, 1,2,3, 6,1,2, 1,2,2,
     5,1,4, 5,1,2, 1,1,1, 2,1,1, 3,1,2, 2,1,1, 1,1,1, 2,1,4, 5,1,2,
         3,1,1, 5,1,1, 1,2,2, 7,1,1, 6,1,2, 1,2,2, 5,1,4, 5,1,2, 2,1,1,
         3,1,1, 4,1,2, 7,0,1, 1,1,4, 6,1,2, 1,2,2, 1,2,4, 7,1,2, 6,1,1,
         7,1,1, 1,2,4, 6,1,1, 7,1,1, 1,2,1, 6,1,1, 6,1,1, 5,1,1, 3,1,1,
         1,1,1, 2,1,8, 5,1,2, 3,1,1, 5,1,1, 1,2,2, 7,1,1, 6,1,2, 1,2,2,
         5,1,4, 5,1,2, 2,1,1, 3,1,1, 4,1,2, 7,0,2, 1,1,4, 0,0,0};
code int dyyfb[]={63628,63835,64021,64103,64260,64400,64524,64580,64684};  //低音音符表
code  int zyyfb[]={64580,64684,64777,64820,64898,64968,65030,65059,65110};//中音音符表
code  int gyyfb[]={65059,65110,65157,65178,65217,65252,65282};        //高音音符表
void m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char n;
for(;t>0;t--)
for(n=0;n<125;n++)
{;}
}
void bfyf(int i)         //播放音符
{
p10=1;        p17=0;
        while(1)
   {
     if(TF0==1)
     {
      p17=~p17;
          TF0=0;
          TR0=0;
      TH0=i/256;
      TL0=i%256;
          TR0=1;
          }
          if(p32==1&p31==1&p30==1)
          {        p10=0;
          break;
          }
        }
}

int bfyy(int k,int fyyjl)         //播放音乐
{
        int i=0;
    int n=0;
    int aa[]={1};
        int b[]={1};
        int c[]={1};
        if(k==1)
        {
        if(sszymmh[fyyjl]==0){fyyjl=0;}
        aa[1]=sszymmh[fyyjl+2];
        for(n=1;n<8;n++)
        {
          if(sszymmh[fyyjl]==n)
          {
           if(sszymmh[fyyjl+1]==1)
           {
             aa[0]=dyyfb[n-1];
           }
           if(sszymmh[fyyjl+1]==2)
           {
             aa[0]=zyyfb[n-1];

           }
           if(sszymmh[fyyjl+1]==3)
           {
             aa[0]=gyyfb[n-1];

           }
          }
        }
        }
        else if(k==2)
        { if(TwoButterfly[fyyjl]==0){fyyjl=0;}
            aa[1]=TwoButterfly[fyyjl+2];
        for(n=1;n<8;n++)
        {

          if(TwoButterfly[fyyjl]==n)
          {
           if(TwoButterfly[fyyjl+1]==1)
           {
             aa[0]=dyyfb[n-1];
           }
           if(TwoButterfly[fyyjl+1]==2)
           {
             aa[0]=zyyfb[n-1];
           }
           if(TwoButterfly[fyyjl+1]==3)
           {
             aa[0]=gyyfb[n-1];
           }
          }
        }
        }
else        if(k==3)
        {
                  if(xxx[fyyjl]==0){fyyjl=0;}
        aa[1]=xxx[fyyjl+2];
        for(n=1;n<8;n++)
        {
          if(xxx[fyyjl]==n)
          {
           if(xxx[fyyjl+1]==1)
           {
             aa[0]=dyyfb[n-1];
           }
           if(xxx[fyyjl+1]==2)
           {
             aa[0]=zyyfb[n-1];

           }
           if(xxx[fyyjl+1]==3)
           {
             aa[0]=gyyfb[n-1];
           }
          }
        }
        }
else        if(k==4)
        {
                        if(nfdsm[fyyjl]==0){fyyjl=0;}
        aa[1]=nfdsm[fyyjl+2];
        for(n=1;n<7;n++)
        {
          if(nfdsm[fyyjl]==n)
          {
           if(nfdsm[fyyjl+1]==1)
           {
             aa[0]=dyyfb[n-1];
           }
           if(nfdsm[fyyjl+1]==2)
           {
             aa[0]=zyyfb[n-1];
           }
           if(nfdsm[fyyjl+1]==3)
           {
             aa[0]=gyyfb[n-1];
           }
          }
        }
        }
        TH0=aa[0]/256;
        TL0=aa[0]%256;
        TR0=1;
        TH1=0;
        TL1=0;
        TR1=1;
          while(1)
   {
     if(TF1==1)
         {
          i=i+1;
          TF1=0;
          TR1=0;
          TH1=0;
          TL1=0;
          TR1=1;
         }
         if(i>=30*aa[1])
         {
          TR0=0;
          TR1=0;
          i=0;
          fyyjl=fyyjl+3;
          break;
         }
     if(TF0==1)
     {
      p17=~p17;
          TF0=0;
          TR0=0;
          TH0=aa[0]/256;
          TL0=aa[0]%256;
          TR0=1;
          }
          if(p37==1)
          {
           break;
          }
          if(p20==1&p21==1&p22==1&p23==1)
          {
          break;
          }
        }
        return  fyyjl;
}
int v()        //按键扫描
{  int i=0;
   p33=0;
   p34=1;
   p35=1;
   if(p32==0)
   {
        i=1;
    return i;
        }
        if(p31==0)
   {
        i=2;
        return i;
        }
        if(p30==0)
   {
        i=3;
        return i;
        }

        p33=1;
    p34=0;
    p35=1;
        if(p32==0)
   {
        i=4;
    return i;
        }
        if(p31==0)
   {
        i=5;
    return i;
        }
        if(p30==0)
   {
        i=6;
    return i;
        }
        p33=1;
    p34=1;
    p35=0;
        if(p32==0)
   {
        i=7;
    return i;
        }
        if(p31==0)
   {
        i=8;
    return i;
        }
        if(p30==0)
   {
        i=9;
    return i;
        }
        return 0;
}
void main()
{        int fyyjl=0;//放音乐记录
           int ngaj=0;        //哪个按键
        p17=0;
    TMOD=0x01;
    IE=1002;
        while(1)
        {
          int aa[9]={1};
          if(p37==1)
          {
        ngaj=v();
        if(ngaj>0)
       {
            TH0=dyyfb[ngaj-1]/256;
            TL0=dyyfb[ngaj-1]%256;
            TR0=1;
        bfyf(dyyfb[ngaj-1]);
       }
            }
       if(p37==0)
          {
             if(p20==0)
             {fyyjl=bfyy(1,fyyjl);}
              else if(p21==0)
              {fyyjl=bfyy(2,fyyjl);}
              else if(p22==0)
              {fyyjl=bfyy(3,fyyjl);}
              else if(p23==0)
             {
             fyyjl=bfyy(4,fyyjl);
             }
             else{fyyjl=0;}
         }
        }
}

网友A:
请支持正版。

你的软件没有破解,请按以下步骤破解
如何破解Keil
若不破解Keil,那么我们程序容量会被限制在2k内。若破解,代码的容量将不被限制。
第一步:打开Keil编译器
第二步:单击【File】
第三步:单击【License Management】
第四步:复制License Management界面中的CID号
第五步:打开注册机
第六步:将刚复制的CID号粘贴到注册机的CID号框中
第七步:点击【Generate】将会生成激活码
第八步:把生成的激活码复制粘贴到KEIL的New License ID Code(LIC)里
第九步:然后点击【Add Lic】
、  注册完成之后,会在License Management界面中间的PK51的后面添加使用截止日期到2020,说明已经成功破解了。
注意:若破解的时候出现:
ERROR R206: NO REGISTRY ACCESS, ADMINISTRATION RIGHTS REQUIRED
【翻译】错误R206:没有注册使用权,需要管理员权限。
解决方法:
用管理员的身份运行Keil这个编译器,然后再按上述的方法操作一遍即可破解。

网友B:
这个错误好像告诉你有没有用到的函数。你这样会浪费单片机内存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