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0804A/D转换器设计数字电压表设计报告与源码

楼主(2018-05-24):
用51单片机和ADC0804A/D转换器制作数字电压表

                 专业:通信工程
                 年级:2009级
                  学生:郭吕超
           目录
  • 实验器件介绍………………………………………………………3
  • 数字电压表仿真图…………………………………………………6
  • 实验设计原理………………………………………………………7
  • 数字电压表C语言程序…………………………………………..8

    • 实验器件介绍
  • ADC0804芯片介绍
ADC0804是一个8位CMOS型逐次比较式A/D转换器,具有三态锁存输出功能,最短转换时间为100us,其芯片实物图和引脚图如下:
CS:片选信号,低电平有效;
RD:外部读取转换结果的控制信号,当RD为高电平时,DB0-DB7为高阻态;当RD为低电平时,数据才会通过DB0-DB7输出;
WR:A/D转换器启动控制信号,当WR由高电平变为低电平时,转换器被清零,当WR由低电平变为高电平时,A/D转换正式开始;
CLK IN和CLK R:时钟输入端,在ADC0804片内有时钟发生器,采用内部时钟时,在CLK IN
CLK R 和地线之间连接RC电路即可,ADC0804的工作频率约为100-1460khz,若使RC
电路作为时钟,其振荡频率为1/(1.1RC);
INTR:中断请求输出信号,当A/D转换结束时,INTR引脚输出低电平,只有当数据被取走后(单片机发出读数据指令),此引脚才会变为高电平;
VIN+和VIN-:差动模拟电压输入端,若输入为单端正电压,VIN-应接地,若差动输入,则输入信号直接加入VIN+和VIN-;
AGND.DGND:模拟信号地与数字信号地,若系统对抗干扰要求严格,则这两条地线必须分接
地;
VREF/2:参考电压值的一半,若在ADC0804组成的电路中需要的参考电压为5V,则此引脚可以悬空。若电路中需要使用的参考电压小于5V,即参考电压值的一半小于2.5V,这时可将此引脚连接到需要的参考电压值(如4V)的1/2电压值上(如 2V),在ADC0804芯片内部会自动判断参考电压的选择,当VREF/2引脚的电压值低于2.5V时,芯片会自动选择由VREF/2引脚电压放大2倍以后的电压值作为参考电压。
DB0-DB7:8位数字输出端。
  • LCD1602液晶介绍
1602字符型LCD有16个引脚,其芯片实物图和引脚图如下:
1602字符型LCD具有较丰富的指令集,如下表:
下面介绍LCD1602引脚功能:
     VSS:电源地;
     VDD:+5V逻辑电源;
     VEE:液晶驱动电源;
     RS:寄存器选择(RS=1,数据;RS=0,命令)
     R/W:读.写操作选择(R/W=1,读;R/W=0,写);
     E:使能信号;
     DB0-DB7:数据总线;
Black1:背光电源线;
     Black2:背光电源地线;

    • 数字电压表仿真图

    • 实验设计原理
  • 实验硬件设备:LCD1602液晶显示器一块,ADC0804芯片一片,两个滑动变阻器,一个150pF电容,两个200欧姆的电阻,一个10K欧姆的电阻,STC89C51芯片,电源,地线,按键(复位电路和晶振电路另加),杜邦线诺干。
  • ADC0804在使用时,外围电压的连接比较简单,只需要对参考电压和时钟输入端进行设计即可。通常情况下,时钟的输入可以选用RC谐振电路,ADC0804可以进行A/D转换的时钟频率为100—1460KHZ,典型值为640KHZ,这里选用R=10K欧姆.C=150PF的谐振电路,利用公式1/(1.1RC)计算后,此时的时钟频率约为606KHZ,与典型值十分接近
  • 模拟电压的计算:这里选用的是8位A/D转换器,数值的变化范围是0—255(00H-FFH),模拟电压的输入范围是0-5V,每个数码的变化,对应的电压值的变化为0.0196V,所以要计算模拟电压值,就可以利用下面的公式进行计算:                            V=D*0.0196
式中,V为计算出的模拟电压值,D为A/D转换器转换后的数字量。
  • 克服浮点运算方法:从上式不难看出,在计算过程,需要乘以一个0.0196,这是一个小数,在计算机中称为浮点数。而对于8位单片机来说,不具有浮点运算能力,如果一定要计算浮点数,将占用单片机中大量的内存单元和CPU时间。这里采用一种简单的方法:就是将从A/D读取进来的数字量直接乘以196,即进行整数运算,运算结果是真正值的1000倍,这个整数运算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不会占用过多的CPU时间。由于是两个8位的二进制数相乘,得到的结果不会超过16位二进制数。
  • 电压值的显示:最常用到的二进制转换成BCD码的方法是用除法。先用得到的16位二进制数除以10000,得到的商就是模拟电压值的整数部分(模拟电压的输入为0-5V,所以整数部分只有1位),得到的余数是模拟电压值的小数部分;接下来用余数除以1000,商是十分位,余数作为被除数再除以100,商为百分位,余数再除以10,商为千分位。这样就将16位的二进制数转换成了4位BCD码。

    • 数字电压表C语言程序
//珞珈09级通信单片机实验 《AD转换器设计数字电压表》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_rs=P2^0;
sbit lcd_en=P2^1;
sbit cs=P2^7; //AD片选
sbit rd=P2^6;
sbit wr=P2^5;
sbit INTR=P3^2;//中断请求信号
uint  temp,D1,D2,D3,D4;
uint shu;
uint AD_read();
void delay(uint z);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void lcd_init();
void display(uchar qian,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void AD_init();
void AD_start();

void main()
{
        write_com(0x01);//清屏
        lcd_init();
                            AD_init              ();
        while(1)
        {

                AD_start();
                                                        while(INTR==1);//AD转换是否结束,结束为低电平
                                                          INTR=0;
                                                        shu=AD_read();
                shu=shu*196;
               D1=shu/10000;//整数部分,0.0196v是最小变化量
               shu=shu%10000;
               D2=shu/1000;//十分位数
               shu=shu%1000;
               D3=shu/100;//百分位数
               shu=shu%100;
                 D4=shu/10;//千分位数
                display(D1,D2,D3,D4);//显示LcD1602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P0=com;
        lcd_rs=0;
        lcd_en=1;
        lcd_en=0;
         delay(2);
}

void write_shu(uchar shu)
{
        P0=shu;
        lcd_rs=1;
        lcd_en=1;
        lcd_en=0;
        delay(5);
}

void lcd_init()
{

        lcd_en=0;
    write_com(0x01);//清屏
  write_com(0x06);//指针加减与移动
  write_com(0x0c);//光标
  write_com(0x38);//液晶初始化命令

}

void display(uchar qian,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
              write_com(0x80+0x02);
             write_shu('G');
               write_com(0x80+0x03);
             write_shu('u');
                write_com(0x80+0x04);
             write_shu('o');
                write_com(0x80+0x06);
             write_shu('L');
               write_com(0x80+0x07);
             write_shu('v');
                write_com(0x80+0x09);
             write_shu('C');
                 write_com(0x80+0x0a);
             write_shu('h');
               write_com(0x80+0x0b);
             write_shu('a');
                write_com(0x80+0x0c);
             write_shu('o');

               write_com(0x80+0x44);
             write_shu(0x30+qian);//0x30代表数字0

               write_com(0x80+0x45);
             write_shu('.');

                write_com(0x80+0x46);
             write_shu(0x30+bai);

                                                          write_com(0x80+0x47);
             write_shu(0x30+shi);

                                             write_com(0x80+0x48);
             write_shu(0x30+ge);

                                          write_com(0x80+0x49);
             write_shu('V');
}

  void AD_init()//AD初始化函数
{
    cs=1;
              wr=1;
              rd=1;
  }
  void AD_start()//AD启动
{              P1=0xff;
    cs=0;//开
              wr=0;
              wr=1;//写完后关闭
              cs=1;
}
uint AD_read()
{
    cs=0;
              rd=0;
              delay(1);
              temp=P1;
              rd=1;
              cs=1;

              return(temp);
}

人间处处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