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nt0检测方波,用下降沿触发,怎么求频率?

楼主(2018-05-24):
一个正常的方波接到单片机的int0口上,用下降沿触发单片机的中断,那样怎样根据单片机内部的定时器(计数器)求方波的频率呢?

网友A:
定时器定时1秒(定时器直接定时达不到一秒,需加计数单元),定时器启动时,外部中断同时开中断。设一个计数单元,外部中断每中断一次,计数增加1 。当定时器到达1秒时,关闭外部中断,然后读取计数,就是每秒的脉冲(直接就是频率)。

网友B:
实例73  测量脉冲频率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73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