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按键可调节的电子时钟

楼主(2018-05-24):
//独立式键盘调时的数码时钟实验
#include<reg52.h>    //  包含51单片机寄存器定义的头文件
unsigned char code Tab[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数字0~9的段码
unsigned char int_time ; //中断次数计数变量
unsigned char second;    //秒计数变量
unsigned char minute;    //分钟计数变量
unsigned char hour;     //小时计数变量

sbit S1=P1^4;          //将S1位定义为P1.4
sbit S2=P1^5;          //将S2位定义为P1.5
sbit S3=P1^6;          //将S3位定义为P1.6
sbit S4=P1^7;          //将S4位定义为P1.7

/******************************************************************
函数功能:数码管扫描延时
********************************************************************/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j;
        for(j=0;j<200;j++)
         ;
  }
/******************************************************************
函数功能:键盘扫描延时
********************************************************************/
  void delay60ms(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200;i++)
         for(j=0;j<100;j++)
           ;
  }

/******************************************************************
函数功能:显示秒
入口参数:s
********************************************************************/
void DisplaySecond(unsigned char s)
{
   P2=0xbf;        //P2.6引脚输出低电平, DS6点亮
   P0=Tab[s/10];          //显示十位
   delay();

   P2=0x7f;       //P2.7引脚输出低电平, DS7点亮
   P0=Tab[s%10];         //显示个位
        delay();

        P0=0xff;     //关闭所有数码管

}

/******************************************************************
函数功能:显示分钟
入口参数:m
********************************************************************/
void DisplayMinute(unsigned char m)
{
     P2=0xf7;   // P2.3引脚输出低电平, DS3点亮
     P0=Tab[m/10];//显示个位
                  delay();

          P2=0xef;   // P2.4引脚输出低电平, DS4点亮
          P0=Tab[m%10];
                  delay();

          P2=0xdf;   //P2.5引脚输出低电平, DS5点亮
          P0=0xbf;   //分隔符“-”的段码
                 delay();

          P0=0xff;   //关闭所有数码管
}
/******************************************************************
函数功能:显示小时的子程序
入口参数:h
********************************************************************/
void DisplayHour(unsigned char h)
{

   P2=0xfe;        //P2.0引脚输出低电平, DS0点亮
   P0=Tab[h/10];          //显示十位
          delay();

   P2=0xfd;       //P2.1引脚输出低电平, DS1点亮
   P0=Tab[h%10];    //显示个位
        delay();

        P2=0xfb;     //P2.2引脚输出低电平, DS2点亮
        P0=0xbf;     //分隔符“-”的段码
                delay();

   P0=0xff;     //关闭所有数码管

}
/******************************************************************
函数功能:键盘扫描
********************************************************************/
void key_scan(void)
{
     P1=0xf0;   //将P1口高4位置高电平“1”
          if((P1&0xf0)!=0xf0)         //有键按下
           {
                     delay60ms();         //延时60ms再检测
                             if((P1&0xf0)!=0xf0)         //确实有键按下
                             {
                                  if(S1==0)      //如果是S1键按下
                                     second++;   //秒加1
                                           if(S2==0)      //如果是S2键按下
                                   minute++;    //分钟加1
                                                 if(S3==0)     //如果是S3键按下
                                   hour++;      //小时加1
                                                 if(S4==0)     //如果是S4键按下
                                   {
                                                    second=0;   //秒清0
                                                    minute=0;   //分钟清0
                                                    hour=0;     //小时清0
                                                  }
              }
           }
}

/******************************************************************
函数功能: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TMOD=0x01;             //使用定时器T0
                        EA=1;                  //开中断总允许
                        ET0=1;                 //允许T0中断
                        TH0=(65536-46083)/256;  //定时器高八位赋初值
                        TL0=(65536-46083)%256;  //定时器低八位赋初值
                        TR0=1;                 //启动定时器T0
                        int_time=0;    //中断计数变量初始化
                        second=0;      //秒计数变量初始化
                        minute=0;     //分钟计数变量初始化
                        hour=0;       //小时计数变量初始化

         while(1)
                        {
                                          DisplaySecond(second);    //调用秒显示子程序
                                                 delay();

                                    DisplayMinute(minute);   //调用分钟显示子程序
                                                delay();

                                         DisplayHour(hour);       //调用小时显示子程序
                                                 delay();

                   }
  }

/******************************************************************
函数功能:定时器T0的中断服务子程序
********************************************************************/
  void interserve(void ) interrupt 1 using 1  //using Time0
  {
     TR0=0;                 //关闭定时器T0
     int_time++;           //中断次数加1
                 if(int_time==20)    //如果中断次数满20
                   {
              int_time=0;    //中断计数变量清0
                        second++;      //秒计数变量加1
                        }
                 if(second==60)      //如果秒计满60
                    {
                                 second=0;    //如果秒计满60,将秒计数变量清0
                                 minute++;    //分钟计数变量加1
                         }
                 if(minute==60)    //如果分钟计满60
                   {
                           minute=0;    //如果分钟计满60,将分钟计数变量清0
                           hour++;      //小时计数变量加1
                   }
                 if(hour==24)     //如果小时计满24
                   {
                        hour=0;              //如果小时计满24,将小时计数变量清0
               }
      key_scan();               //执行键盘扫描
      TH0=(65536-46083)/256;    //定时器T0高四位赋值
                TL0=(65536-46083)%256;    //定时器T0低四位赋值
      TR0=1;                   //启动定时器T0

  }

网友A(2019-06-25):
您好,我是一名初学者,现在我们师傅直接让我们自己学习钻研时钟,能否提供一下接线图呢?我看程序还没看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