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循迹小车的程序问题。

楼主(2018-05-24):
下面是程序的检测部分,使用该程序后小车不能正常检测黑线,一直直行。
改了好久也不知道问题在哪,希望大佬们能指点一下。

//X1,X2,X3,X4是四个红外检测
jc()
{

                   if(X1==0&&X2==0&&X3==0&&X4==0)
                          return 0;

                          else if(X1==1&&X2==0&&X3==0&&X4==0)
                          return 1;

                          else if(X1==0&&X2==1&&X3==0&&X4==0)
                          return 2;

                          else if(X1==0&&X2==0&&X3==1&&X4==0)
                          return 3;

                          else if(X1==0&&X2==0&&X3==0&&X4==1)
                          return 4;

                          else if(X1==1&&X2==1&&X3==0&&X4==0)
                          return 5;

                          else if(X1==1&&X2==1&&X3==1&&X4==0)
                          return 6;

                          else if(X1==0&&X2==0&&X3==1&&X4==1)
                          return 7;

                          else if(X1==0&&X2==1&&X3==1&&X4==1)
                          return 8;

                          else if(X1==1&&X2==1&&X3==1&&X4==1)
                          return 9;

                          else if(X1==0&&X2==1&&X3==1&&X4==0)
                          return 10;

                          else if(X1==1&&X2==0&&X3==0&&X4==1)
                          return 11;

                          else if(X1==1&&X2==0&&X3==1&&X4==0)
                          return 12;

                          else if(X1==0&&X2==1&&X3==0&&X4==1)
                          return 13;

                          else if(X1==1&&X2==0&&X3==1&&X4==1)
                          return 14;

                          else if(X1==1&&X2==1&&X3==0&&X4==1)
                          return 15;
                          else return 16;

}
void main()
{
TMOD=0x1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TH1=(65536-45872)/256;
TL1=(65536-45872)%256;
EA=1;
ET0=1;
ET1=1;
TR0=1;
TR1=1;

        ENA = 1; ENB = 1;ENC = 1;END = 1;
        while(1)
        {
                     a=jc();
                            switch(a)
                {
                        case 0:  zhizou();   break; //未检测到黑线,直行
                        case 1:  dazhuan1(); break; //左边第一个检测到黑线,左大转
                        case 2:  weitiao1(); break; //左边第二个检测到黑线,左微调
                        case 3:  weitiao2(); break; //右边第一个检测到黑线,右微调
                        case 4:  dazhuan2(); break; //右边第二个检测到黑线,右大转
                        case 5:  wzhizou(); break; //左边两个同时检测到黑线,直行
                        case 6:  zhizou(); break; //左边三个同时检测到黑线,直行
                        case 7:  zhizou(); break; //右边两个同时检测到黑线,直行
                        case 8:  zhizou(); break; //右边三个同时检测到黑线,直行
                        case 9:  zhizou();   break; //全部检测到,直行
                        case 10: zhizou();   break; //中间两个检测到,直行
                        case 11: zhizou();   break; //旁边两个检测到,直行
                        case 12: weitiao1(); break; //左一右一检测到,左微调
                        case 13: weitiao2(); break; //左二右二检测到,右微调
                        case 14: zhizou();   break; //左二未检测到,直行
                        case 15: zhizou();   break; //右一未检测到,直行
                        default:             break;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