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8550三极管接无源蜂鸣器在proteus中怎么表示啊

楼主(2018-05-24):
我连是哪个元件都找不到也不知道怎么连

网友A:
#在这里快速回复#那里面根本没有那些元件, 用其它的三极管代替就可以了,仿真效果一样。 8050和9013:可以输入“NPN”就搜出一堆三极管, 8550和9012:输入“PNP”也搜出一堆三极管。 看你中意哪个就用哪个。

网友B:
三极管选PNP、蜂鸣器应该是BUZZER
电脑没有安装proteus,看看下图吧,蜂鸣器也可以接在E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