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和定时器怎么同时使用

楼主(2018-05-24):
串口和定时器怎么同时使用,用串口发送数据,用定时器调pwm

网友A:
正常用不就行了吗,,定时器用中断1,,,串口用中断4

网友B:
看单片机手册选择不同的定时器

网友C:
不同的系统,都有各自对应的工具,包括仿真软件。 请尝试提的具体一些。 另外,男儿膝下有黄金,请勿乱跪。

网友D:
同时启用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