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系列芯片如何在KEIL里有芯片选型

楼主(2018-05-24):
本人刚学STM32,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在KEIL里没有相应的芯片选型,请问一下要如何安装芯片选型!

楼主:
Device DataBase这里是空的

网友A:
安keil5和这个试试

网友B:
安装keil时,要选择类型为ARM,而且如果是keil5的话需要自己手动安装device包的,keil4是不用的

网友C:
如果安装的是keil5,必须安装相应的支持包,百度应该有。

网友C:
这是教程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20b68a8899da46796dec624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