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ed1306 DS3231简单源程序

楼主(2018-05-24):
//=======调用U8GLIB液晶屏驱动库=====
#include "U8glib.h"
U8GLIB_SSD1306_128X64 u8g(U8G_I2C_OPT_NONE);
//=======调用DS3231时钟驱动库======
#include <DS3231.h>
#include <Wire.h>

//========定义时钟需要的各种变量========
DS3231 Clock;
bool Century=false;
bool h12;
bool PM;
byte ADay, AHour, AMinute, ASecond, ABits;
bool ADy, A12h, Apm;
int second,minute,hour,date,month,year,temperature;

void setup(void) {

  Clock.setClockMode(true);

}

void loop(void) {

//=======读取时钟的各种中值,存入对应变量========

  second=Clock.getSecond();              //秒
  minute=Clock.getMinute();              //分
  hour=Clock.getHour(h12, PM);           //小时 (分上午和下午模式)
  date=Clock.getDate();                   //日
  month=Clock.getMonth(Century);          //月
  year=Clock.getYear();                      //年(仅2位)
  temperature=Clock.getTemperature();         //温度  (正负2-3摄氏度误差,温度仅供参考)

//======开始显示==========
  u8g.firstPage();
  do {
    draw();
  } while( u8g.nextPage() );

}

//======定义的显示模式======
void draw(void) {
  //u8g.setPrintPos(0, 45);      //定义显示位置 横向起始位置0 纵向45
  //if(PM==0)                     //判断变量PM返回值 0就显示AM  1就显示PM
  //{
  //u8g.print("AM");
  //}else
//{u8g.print("PM");}
  u8g.setPrintPos(0, 20);      //定义显示位置 横向起始位置0 纵向45
  u8g.setFont(u8g_font_fub20); //设定字体(具体请参看 U8GLIB google code页面,大量字体可选)u8g_font_fub20
  u8g.print(year);
  u8g.print(":");                        //显示一个冒号
  u8g.print(month);
  u8g.print(":");                        //显示一个冒号
  u8g.print(date);
  u8g.setPrintPos(0, 45);      //定义显示位置 横向起始位置0 纵向45
  u8g.setFont(u8g_font_fub20); //设定字体(具体请参看 U8GLIB google code页面,大量字体可选)u8g_font_fub20
  u8g.print(hour);                    //输出小时的值
  u8g.print(":");                        //显示一个冒号
  u8g.print(minute);                //显示分钟的值
  u8g.setFont(u8g_font_fub20);  //调整显示字体u8g_font_freedoomr10r原
  u8g.print(":");                         //再显示冒号
  u8g.print(second);                       //显示秒
  //u8g.setPrintPos(0, 65);      //定义显示位置 横向起始位置0 纵向45
  //u8g.setFont(u8g_font_fub20); //设定字体(具体请参看 U8GLIB google code页面,大量字体可选)u8g_font_fub20
  //u8g.print(temperature);                    //输出小时的值
  //u8g.print("☆");                        //显示一个冒号

}

网友A:
请问~怎么接线呀?是IIC接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怎么接线呀?是IIC接口吗?

嗯,i2c。sda a4,scl a5

网友B:
U8glib.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没有U8glib.h库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U8glib.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没有U8glib.h库数

去下一个,或者再添加库里添加

网友C(2024-07-23):
U8glib.h的确省时省力,不错的源码

网友D:
用的什么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