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运放的供电电压大小会影响其工作性能吗

楼主(2018-05-24):
请问运放的供电电压大小会影响其工作性能吗

网友A:
看看相关芯片的关于适用电源电压的数据。

网友B:
会影响的。供电电压太接近输出电压的话,对斜率影响较大,所以要对比手册与你的需求

网友C:
会,要参照数据手册

网友D(2018-08-30):
看你使用的是轨至轨还是非轨至轨,这个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网友E:
会的,会的,工作电压大小和电路设计都有关系的,会影响他的性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