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看看3路超声波控制小车程序,始终不动

楼主(2018-05-24):
我  编写了一套  3路超声波控制小车进行测距的程序   ,   程序一直显示没有问题,但是小车始终不动   我不知道是哪的状况   ,求各位大神帮忙看看  小弟感激不尽!!

源程序如下:
# include "reg52.h"
#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298N_INA = P1^0;
sbit L298N_INB = P1^1;
sbit L298N_INC = P1^2;
sbit L298N_IND = P1^3;

sbit ENA_pwm = P2^6;
sbit ENB_pwm = P2^7;

sbit Trlg1 = P2^0;
sbit Echo1 = P2^1;

sbit Trlg2 = P3^1;
sbit Echo2 = P3^2;

sbit Trlg3 = P3^3;
sbit Echo3 = P3^4;

bit flag = 0;

unsigned char pwm_val_left =0;    //pwm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push_val_left =0;   // 左电机占空比N/10

unsigned char pwm_val_right =0;
unsigned char push_val_right=0;   // 右电机占空比N/10

unsigned int time=0;

unsigned long S1 = 0;            //距离
unsigned long S2 = 0;
unsigned long S3 = 0;

/************************************************************************/
                            /* 运动模块*/
void Go_forward()
{
    push_val_left=4;
    push_val_right=4;
    L298N_INA = 0;
    L298N_INB = 1;
    L298N_INC = 1;
    L298N_IND = 0;
}

void Go_back()
{
    push_val_left=4;
    push_val_right=4;
    L298N_INA = 1;
    L298N_INB = 0;
    L298N_INC = 0;
    L298N_IND = 1;
}

void Go_left()
{
    push_val_left=3;
    push_val_right=3;
    L298N_INA = 0;
    L298N_INB = 1;
    L298N_INC = 1;
    L298N_IND = 1;
}

void Go_right()
{
    push_val_left=3;
    push_val_right=3;
    L298N_INA = 1;
    L298N_INB = 0;
    L298N_INC = 0;
    L298N_IND = 0;
}

void Stop()
{
    L298N_INA = 0;
    L298N_INB = 0;
    L298N_INC = 0;
    L298N_IND = 0;
}

/************************************************************************/
                          /* 延时模块*/
void delay(uint c)      //1ms延时函数
{
    uint a, b;
    for(a=c;a>0;a--)
    {
       for(b=110;b>0;b--);
    }
}
void Delay10us_CSB1(unsigned char i)   //10us延时函数 启动超声波模块时使用
{
   unsigned char j;
        do{
                j = 10;
                do{
                        _nop_();
                                _nop_();
                }while(--j);
        }while(--i);
}
void Delay10us_CSB2(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j;
        do{
                j = 10;
                do{
                        _nop_();
                                _nop_();
                }while(--j);
        }while(--i);
}
void Delay10us_CSB3(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j;
        do{
                j = 10;
                do{
                        _nop_();
                                _nop_();
                }while(--j);
        }while(--i);
}
/************************************************************************/
                     /* PWM调制电机转速 */
void pwm_out_left_moto(void)
{
                if(pwm_val_left<=push_val_left)
                        ENA_pwm=1;
                else
                        ENA_pwm=0;
                if(pwm_val_left==10)            //  0~10  ,  0最小,10最大
                        pwm_val_left=0;
}

void pwm_out_right_moto(void)
{
                if(pwm_val_right<=push_val_right)
                        ENB_pwm=1;
                else
                        ENB_pwm=0;
                if(pwm_val_right==10)           //  0~10  ,  0最小,10最大
                        pwm_val_right=0;
}
                            /*中断函数产生PWM信号*/
void timer1()interrupt 3
{
     TH1=(65536-10)/256;          //10US定时
     TL1=(65536-10)%256;

     pwm_val_left++;
     pwm_val_right++;

     pwm_out_left_moto();
     pwm_out_right_moto();                                  //定时器100US为准。在这个基础上延时
}

                                /* 计时器溢出模块*/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flag=1;
}

/************************************************************************/
        /*计算超声波所测距离并显示   */
void Conut1(void)                   //计算距离
        {
              while(!Echo1);        //当(ECHO信号回响)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Echo1);
            TR0=0;               //关闭计数

            time=TH0*256+TL0;                   //读取脉宽长度
            TH0=0;
            TL0=0;
            S1=(float)(time*1.085)*0.17;
                if((S1>=7000)||(flag == 1))
                {
                     flag = 0;
                }
        }
void Conut2(void)                   //计算距离
        {
              while(!Echo2);        //当(ECHO信号回响)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Echo2);
            TR0=0;               //关闭计数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2=(float)(time*1.085)*0.17;
                if((S2>=7000)||(flag == 1))
                {
                     flag = 0;
                }
        }
void Conut3(void)                   //计算距离
        {
                while(!Echo3);        //当(ECHO信号回响)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Echo3);
            TR0=0;               //关闭计数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3=(float)(time*1.085)*0.17;
                if((S3>=7000)||(flag == 1))
                {
                    flag = 0;
                }
        }

void  bizhang (void)
{
           Trlg1=1;
           Delay10us_CSB1(5);
           Trlg1=0;          //启动超声波测距
           Conut1();                           //计算距离

           Trlg2=1;
           Delay10us_CSB2(5);
           Trlg2=0;
           Conut2();

           Trlg3=1;
           Delay10us_CSB3(5);
           Trlg3=0;
           Conut3();
    if(S1<50 && S2<50 && S3<50)
    {
       Go_back();
         delay(50);
         Stop();
         if(S2<50 && S3>50)
          {
             Go_right();
          }

       if(S2>50 && S3<50)
       {
           Go_left();
       }
    }
    else if(S1>50 && S2<50 && S3<50)
    {
         Stop();
         delay(50);
         if(S2<50 && S3>50)
          {
             Go_right();
          }

       if(S2>50 && S3<50)
       {
           Go_left();
       }

    }
    else if(S1>50&& S2>50 && S3>50)
    {
        Go_forward();
    }
}

void main(void)
{
        TMOD |= 0x20;//定时器1工作模式2,8位自动重装。用于产生PWM
        TMOD |= 0x01;//定时器0工作模块1,16位定时模式。T0用测Echo脉冲长度
        TH1=220;
        TL1=220;
        TH0 = 0;
        TL0 = 0;
        ET1 = 1;     //允许T1中断
        ET0 = 1;     //允许T0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A  = 1;     //启动总中断
        while(1)
        {
           bizhang();
             delay(6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