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显示温度日历

楼主(2018-05-24):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elay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管脚定义

sbit SCK=P2^1; //DS1302时钟端

sbit SDA=P2^0; //数据端

sbit RST = P2^4; // DS1302复位端

sbit LCD_RW = P1^1; //1602的读写端

sbit LCD_RS = P1^0; //1602的数据命令端

sbit LCD_EN = P2^5; //1602的使能

sbit DQ=P2^2; //DS18b20温度传感器

sbit S1=P3^4; //按键使用

sbit S2=P3^5;

sbit S3=P3^6;

sbit S4=P3^7;

uchar gw,shw,t,R1;

uchar second,minute,hour,date,month,year,week; //定义时间变量

/*************************************************************/

/* */

/* 延时子程序 */

/* */

/*************************************************************/

void delay(uchar x)

{ uchar j;

while((x--)!=0)

{ for(j=0;j<125;j++)

{;}

}

}

void DELAY_US(uint i)

{

while(i--);

}

/*************************************************************/

/* */

/* LCD1602模块 */

/* */

/*************************************************************/

/*************************************************************/

/* */

/*检查LCD忙状态 */

/*lcd_busy为1时,忙,等待。lcd-busy为0时,闲,可写指令与数据 */

/* */

/*************************************************************/

bit lcd_busy()

{

bit result;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N = 1;

delayNOP(); //高电平读出 4us

result = (bit)(P0&0x80);

LCD_EN = 0;

return(result);

}

/*******************************************************************/

/* */

/*写指令数据到LCD

*/

/*RS=L,RW=L,E=高脉冲,D0-D7=指令码。 */

/* */

/*******************************************************************/

void lcd_wcom(uchar com)

{

while(lcd_busy());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N = 0;

_nop_();

_nop_();

P0 = com;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

/* */

/*写显示数据到LCD */

/*RS=H,RW=L,E=高脉冲,D0-D7=数据。 */

/* */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while(lcd_busy());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N = 0;

P0 = dat;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

/* */

/* LCD初始化设定 */

/* */

/*************************************************************/

void lcd_init()

{

delay(15);

lcd_wcom(0x38);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delay(5);

lcd_wcom(0x38);

delay(5);

lcd_wcom(0x38);

delay(5);

lcd_wcom(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5);

lcd_wcom(0x06); //移动光标

delay(5);

lcd_wcom(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5);

}

/*************************************************************/

/* */

/* 1602显示字符串 */

/* */

/*************************************************************/

void lcd_word(unsigned char *p)

{while(*p>0)

{ lcd_wdat(*p) ;

p++;

}

}

/*************************************************************/

/* */

/* 1602显示星期子程序 */

/* */

/*************************************************************/

void write_week(uchar week) //写时分秒

{

lcd_wcom(0x80+0x0b);

switch(week)

{ case 1:lcd_word("MON");break;

case 2:lcd_word("TUE");break;

case 3:lcd_word("WED");break;

case 4:lcd_word("THU");break;

case 5:lcd_word("FRI");break;

case 6:lcd_word("SAT") ;break;

case 7:lcd_word("SUN");break;

}

}

/******************************************************************/

/* DS1302模块 */

/******************************************************************/

/******************************************************************/

/* 写一个字节 */

/******************************************************************/

void Write_Ds1302_Byte(unsigned char temp)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8;i++) //循环8次 写入数据

{

SCK=0;

SDA=temp&0x01; //每次传输低字节

temp>>=1; //右移一位

SCK=1;

}

}

/******************************************************************/

/* 写入DS1302 */

/******************************************************************/

void Write_Ds1302( 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 )

{

RST=0; //初始复位端为0

_nop_();

SCK=0; //初始时钟线为0

_nop_();

RST=1; //启动

_nop_();

Write_Ds1302_Byte(address); //传输命令字,发送要写入的时间地址

Write_Ds1302_Byte(dat); //发送数据,写入哟啊修改的时间

RST=0; //读取结束,结束数据的传输

}

/******************************************************************/

/* 读出DS1302数据 */

/******************************************************************/

unsigned char Read_Ds1302 ( unsigned char address )

{

unsigned char i,temp=0x00;

RST=0; //初始复位端为0

_nop_();

_nop_();

SCK=0; //初始时钟线为0

_nop_();

_nop_();

RST=1; //启动

_nop_();

_nop_();

Write_Ds1302_Byte(address);

for (i=0;i<8;i++) //循环8次 读取数据

{

if(SDA)

temp|=0x80; //每次传输低字节

SCK=0;

temp>>=1; //右移一位

_nop_();

_nop_();

_nop_();

SCK=1;

}

RST=0;

_nop_(); //以下为DS1302复位的稳定时间

_nop_();

RST=0;

SCK=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CK=1;

_nop_();

_nop_();

SDA=0;

_nop_();

_nop_();

SDA=1;

_nop_();

_nop_();

return (temp); //返回

}

//**********温度模块*******

void DS1820RST() //DS18b20的初始化函数

{ uchar x=0;

DQ=1; //DQ复位

DELAY_US(4); //延时

DQ=0; //DQ拉低

DELAY_US(100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1; //拉高

DELAY_US(40);

x=DQ;

}

uchar DS1820RD() //读一个字节

{

uchar i=0,dat=0;

for (i=8;i>0;i--)

{

DQ=0; //给脉冲信号

dat=dat>>1;

DQ=1; //给脉冲信号

if(DQ==1)

dat|=0x80;

DELAY_US(10);

}

return (dat); //写一个字节

}

void DS1820WR(uchar dat)

{

char i=0;

for (i=8;i>0;i--)

{

DQ=0;

DQ=dat&0x01;

DELAY_US(10);

DQ=1;

dat=dat>>1;

}

}

uchar READ_T()

{

uchar a,b;

DS1820RST();

DS1820WR(0xcc);//跳过读序列号(固定)

DS1820WR(0x44);//启动温度转换

DS1820RST();

DS1820WR(0xcc);//跳过读序列号

DS1820WR(0xbe);//读取温度

a=DS1820RD();

b=DS1820RD();

b<<=4;

b+=(a&0xf0)>>4;

t=b;

return (t);

}

//显示温度

void DISP_T()

{ R1=READ_T();

lcd_wcom(0xca);

if(R1<0x81)

{lcd_wdat(0x30+R1/100);}

else

{

R1=~(R1)+1;

lcd_wdat('-');

}

lcd_wdat(0x30+R1%100/10);

lcd_wdat(0x30+R1%10);

lcd_wdat(0xDF);

lcd_wdat('C');

}

/******************************************************************/

/* BCD码转换为十六进制数子程序 */

/******************************************************************/

uchar bcd_decimal(uchar bcd)

{

uchar dec;

dec=bcd>>4;

dec=dec*10+(bcd&=0x0f) ;

return (dec);

}

/******************************************************************/

/* 十六进制 转换为BCD码子程序 */

/******************************************************************/

uchar decimal_bcd(uchar dec)

{

uchar bcd;

bcd=(dec)/10*16+(dec)%10;

return(bcd);

}

/******************************************************************/

/* 时间更新程序 */

/******************************************************************/

void time_update()

{

second=bcd_decimal(Read_Ds1302 ( 0x81 )) ;//读取1302的秒

minute=bcd_decimal(Read_Ds1302 ( 0x83 )) ;//读取1302的分

hour=bcd_decimal(Read_Ds1302 ( 0x85 )) ;//读取1302的小时

date=bcd_decimal(Read_Ds1302 ( 0x87 )) ;//读取1302的日

month=bcd_decimal(Read_Ds1302 ( 0x89 )) ;//读取1302的月

week=bcd_decimal(Read_Ds1302 ( 0x8b )) ;//读取1302的星期

year=bcd_decimal(Read_Ds1302(0x8d)) ;//读取1302的年

//LCD1602显示年-月-日

lcd_wcom(0x80); //显示20

lcd_word("20");

shw=year/10; //显示年

gw=year%10;

lcd_wcom(0x82);

lcd_wdat(0x30+shw);

lcd_wdat(0x30+gw);

lcd_wcom(0x84);

lcd_wdat('-');

shw=month/10; //显示月

gw=month%10;

lcd_wcom(0x85);

lcd_wdat(0x30+shw);

lcd_wdat(0x30+gw);

lcd_wcom(0x87);

lcd_wdat('-');

shw=date/10;

gw=date%10;

lcd_wcom(0x88); //显示日

lcd_wdat(0x30+shw);

lcd_wdat(0x30+gw);

shw=hour/10;//LCD1602显示时:分:秒

gw=hour%10;

lcd_wcom(0xc0);

lcd_wdat(0x30+shw);

lcd_wdat(0x30+gw);

lcd_wcom(0xc2);

lcd_wdat(':');

shw=minute/10;

gw=minute%10;

lcd_wcom(0xc3);

lcd_wdat(0x30+shw);

lcd_wdat(0x30+gw);

lcd_wcom(0xc5);

lcd_wdat(':');

shw=second/10;

gw=second%10;

lcd_wcom(0xc6);

lcd_wdat(0x30+shw);

lcd_wdat(0x30+gw);

write_week(week); //显示星期

}

/******************************************************************/

/* 主程序 */

/******************************************************************/

void main()

{

lcd_init();

while(1)

{DISP_T();

time_update();
write_week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