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FPGA的数字钟verilog代码

楼主(2018-05-24):
module digitalclk_top(clk,reset,key,lcd_rw,lcd_e,lcd_rs,lcd_data,beep);
    input clk;
    input reset;
    input [2:0]key;
    output lcd_rw;
    output lcd_rs;
    output lcd_e;
    output [7:0]lcd_data;
    output beep;

    wire [2:0]debkey;
    wire [255:0]disp;

    debkey U0
            (.clk(clk),
            .reset(reset),
            .key(key),
            .debkey(debkey));

    digitalclk U1
            (.clk(clk),
            .reset(reset),
            .key(debkey),
            .lcd_data_disp(disp),
            .beep(beep));

    lcd_ip U3
            (.clk(clk),
            .rst(reset),
            .data_buf(disp),
            .lcd_rw(lcd_rw),
            .lcd_rs(lcd_rs),
            .lcd_e(lcd_e),
            .lcd_data(lcd_data));

endmodule

//按键去抖模块
module debkey(clk,reset,key,debkey);
    input clk;
    input reset;
    input [2:0]key;
    output [2:0]debkey;
    //---------------------------------------------------------------
    //100Hz分频
    parameter T100Hz = 249999;
    integer cnt_100Hz;
    reg clk_100Hz;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
        if(!reset)
            cnt_100Hz <= 32'b0;
        else
            begin
                cnt_100Hz <= cnt_100Hz + 1'b1;
                if(cnt_100Hz == T100Hz)
                    begin
                        cnt_100Hz <= 32'b0;
                        clk_100Hz <= ~clk_100Hz;
                    end
            end
    //---------------------------------------------------------------
    //去抖模块
    reg [2:0]key_rrr,key_rr,key_r;
    always @(posedge clk_100Hz or negedge reset)
        if(!reset)
            begin
                key_rrr <= 1'b1;
                key_rr <= 1'b1;
                key_r <= 1'b1;
            end
        else
            begin
                key_rrr <= key_rr;
                key_rr <= key_r;
                key_r <= key;
            end
    //---------------------------------------------------------------
    assign debkey = key_rrr & key_rr & key_r;

endmodule

//lcd显示模块
module lcd_ip(clk,rst,data_buf,lcd_e,lcd_rw,lcd_rs,lcd_data,);
input clk;
input rst;
input [255:0]data_buf;     //数据接口
output lcd_e;
output lcd_rw;
output lcd_rs;
output [7:0]lcd_data;
//---------------------------------------------------------------
//分频得到clk_800Hz
reg [16:0]cnt;
reg clk_lc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if(!rst)
   cnt <= 1'b0;
  else
   begin
    cnt <= cnt + 1'b1;
    if( cnt == 17'd31249)
    begin
     cnt <= 1'b0;
     clk_lcd <= ~clk_lcd;
    end
   end
//---------------------------------------------------------------
reg [2:0]func;    //状态机func
reg [3:0]com_cnt;   //com_buf_bit的计数模块
reg [5:0]data_cnt;  //data_buf_bit计数模块
reg [87:0]com_buf_bit; //11条lcd屏幕指令 每条8bit,11条就需要 11x8=88bit
reg [255:0]data_buf_bit;//lcd 每行16个字符,一共两行,总共32个字符,一个字符需要8bit显示,所以32x8=256bit 参考LCD1602液晶显示控制部分
parameter set0=4'd1,set1=4'd2,dat1=4'd3,set2=4'd4,dat2=4'd5,done=4'd6;
parameter com_buf={8'h02,8'h06,8'h0C,8'h38,8'h80,8'h00,8'h00,8'h00,8'h00,8'h00,8'h00};//LCD1602指令,对屏幕初始化
//---------------------------------------------------------------
reg [7:0]lcd_data;
reg lcd_rs;
reg en;
reg [255:0]data; //因为封装成ip核所以采用一个寄存器把data_buf值存起来,
       //后面做对比用,如果data值变化,显示内容也就变化
always @(posedge clk_lcd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com_buf_bit <= 8'h01;  //清屏指令
  else
  begin
   en <= 0;  //写指令
   case(func)
    //液晶屏初始化
    set0: begin
       com_buf_bit <= com_buf;
       data_buf_bit <= data_buf;
       data <= data_buf;   //data_buf存到寄存器data里面
       com_cnt <= 1'b0;
       data_cnt <= 1'b0;
       func <= set1;
      end
//---------------------------------------------------------------
    set1: begin
       lcd_rs <= 0; //写指令
       lcd_data <= com_buf_bit[87:80];
       com_buf_bit <= (com_buf_bit<<8);
       com_cnt <= com_cnt + 1'b1;
       if(com_cnt <= 10) //共11次,11条lcd指令
        func <= set1;
       else
       begin
        func <= dat1;
        com_cnt <= 1'b0;
       end
      end
//---------------------------------------------------------------
    dat1: begin
       lcd_rs <= 1; //写数据
       lcd_data <= data_buf_bit[255:248];
       data_buf_bit <= (data_buf_bit<<8);
       data_cnt <= data_cnt + 1'b1;
       if(data_cnt < 15) //共16次 液晶屏第一行显示的内容
        func <= dat1;
       else
        func <= set2;
      end
//---------------------------------------------------------------
    set2: begin
       lcd_rs <= 0; //写指令
       lcd_data <= 8'hC0; //表示第二行第一位
       func <= dat2;
      end
//---------------------------------------------------------------
    dat2: begin
       lcd_rs <= 1;  //写数据
       lcd_data <= data_buf_bit[255:248];
       data_buf_bit <= (data_buf_bit<<8);
       data_cnt <= data_cnt + 1'b1;
       if(data_cnt < 31)  //共32次 把第二行的内容显示在屏幕上
        func <= dat2;  //不能把第一行字符显示出来,所以采用分两次写数据
       else
       begin
        func <= done;
        data_cnt <= 1'b0;
       end
      end
//---------------------------------------------------------------
    done: begin
       if(data_buf!==data ) //判断有没有新送进来的数据,对比法
       func <= set0;  //有就回液晶屏初始化
       else
       begin
        func <= done;  //没有就结束
        en <= 1;
       end
      end
      default:func <= set0;
    endcase
   end
  end
//---------------------------------------------------------------
  assign lcd_e = clk_lcd | en;
  assign lcd_rw = 0;

endmodule

//数字时钟顶层模块
module digitalclk(clk,reset,key,lcd_data_disp,beep);
    input clk;
    input reset;
    input [2:0]key;
    output [255:0]lcd_data_disp;
    output beep;

    wire [2:0]mode;
    wire [255:0]clock_disp,alarm_disp,adj_disp;
    wire [255:0]sync_clock,sync_adj;
    wire alarm_en;

    digitalclk_mode U4
            (.clk(clk),
            .reset(reset),
            .key(key),
            .mode(mode));

    clock U5
            (.clk(clk),
            .reset(reset),
            .mode(mode),
            .sync_clock(sync_clock),
            .lcd_data_disp(clock_disp));

    alarm U6
            (.clk(clk),
            .reset(reset),
            .mode(mode),
            .key(key),
            .lcd_data_disp(alarm_disp));

    adj U7
            (.clk(clk),
            .reset(reset),
            .mode(mode),
            .key(key),
            .sync_adj(sync_adj),
            .lcd_data_disp(adj_disp));

    disp_sel U8
            (.clk(clk),
            .mode(mode),
            .alarm_disp(alarm_disp),
            .clock_disp(clock_disp),
            .adj_disp(adj_disp),
            .sync_clock(sync_clock),
            .sync_adj(sync_adj),
            .lcd_data_disp(lcd_data_disp),
            .alarm_en(alarm_en));

    beep U9
            (.clk(clk),
            .reset(reset),
            .alarm_en(alarm_en),
            .beep(beep));

endmodule

//数字时钟功能模块
module digitalclk_mode(clk,reset,key,mode);
    input clk;
    input reset;
    input [2:0]key;
    output [2:0]mode;
    //---------------------------------------------------------------
    parameter clock=2'd0,alarm=2'd1,adj=2'd2;
    //---------------------------------------------------------------
    reg [2:0]func;
    reg [2:0]mode;
    always @(posedge key[0] or negedge reset)
        if(!reset)
            func <= 1'b0;
        else
            begin
            func <= func + 1'b1;     //产生不同的mode码
                if(func == 2'd2)
                    func <= 1'b0;
            end
    //---------------------------------------------------------------
    always @(posedge clk)
        case(func)
            clock : mode = 3'b001;      //时钟模式
            alarm : mode = 3'b010;      //闹钟模式
            adj   : mode = 3'b100;      //校时模式
            default : mode = 3'b001;
        endcase

endmodule

//mode为0010时为时钟功能
//时钟功能
module clock(clk,reset,mode,sync_clock,lcd_data_disp);
    input clk;
    input reset;
    input [2:0]mode;
    input [255:0]sync_clock;
    output [255:0]lcd_data_disp;
    //---------------------------------------------------------------
    //分频模块
    reg clk_1Hz;
    reg clk_100Hz;
    integer i,j;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 <= i + 1'b1;
            if(i==32'd249999)
                begin i <= 1'b0; clk_100Hz <= ~clk_100Hz;end

            j <= j + 1'b1;
            if(j==32'd24999999)
                begin j <= 1'b0; clk_1Hz <= ~clk_1Hz; end
        end
    //---------------------------------------------------------------
    //闪烁模块 1秒闪一次
    always @(posedge clk)
        if(mode==3'b001)
            begin
                clock_disp[23:16] <= clk_1Hz ? " " : ":";
                clock_disp[47:40] <= clk_1Hz ? " " : ":";
                clock_disp[71:64] <= clk_1Hz ? " " : ":";
            end
    //---------------------------------------------------------------
    //百分秒模块
    reg [255:0]clock_disp;
    always @(posedge clk_100Hz or negedge reset)
        if(!reset)
            clock_disp[15:0] <= 1'b0;
        else
            begin
                clock_disp[7:0] <= clock_disp[7:0] + 1'b1;           //百分秒的个位
                if(clock_disp[7:0]==4'h9)
                    begin
                        clock_disp[7:0] <= 1'b0;
                        clock_disp[15:8] <= clock_disp[15:8] + 1'b1; //百分秒的十位
                        if(clock_disp[15:8]==4'h9)
                            clock_disp[15:8] <= 1'b0;
                    end
            end
    //---------------------------------------------------------------
    //计时模块
    always @(posedge clk_1Hz or negedge reset)
        if(!reset)  //重置清零
            begin
                clock_disp[39:24] <= 1'b0;
                clock_disp[63:48] <= 1'b0;
                clock_disp[87:72] <= 1'b0;
            end
            else
            begin
                clock_disp[255:88] = "MODE  H  M  S MSCLOCK";
                //秒计时模块
                clock_disp[31:24] <= clock_disp[31:24] + 1'b1;       //秒的个位
                if(clock_disp[31:24]==8'h9)
                    begin
                        clock_disp[31:24] <= 1'b0;
                        clock_disp[39:32] <= clock_disp[39:32] + 1'b1;   //秒的十位
        //---------------------------------------------------------------
                //分计时模块
                if(clock_disp[39:32]==8'h5)
                    begin
                        clock_disp[39:32] <= 1'b0;
                        clock_disp[55:48] <= clock_disp[55:48] + 1'b1;       //分钟的个位
                        if(clock_disp[55:48]==8'h9)
                        begin
                            clock_disp[55:48] <= 1'b0;
                            clock_disp[63:56] <= clock_disp[63:56] + 1'b1;   //分钟的十位
        //---------------------------------------------------------------
                //小时计时模块
                if(clock_disp[63:56]==8'h5)
                    begin
                        clock_disp[63:56] <= 1'b0;
                        clock_disp[79:72] <= clock_disp[79:72] + 1'b1;       //时钟的个位
                        if(clock_disp[79:72]==8'h9)
                        begin
                            clock_disp[79:72] <= 1'b0;
                            clock_disp[87:80] <= clock_disp[87:80] + 1'b1;       //时钟的十位
                        end
                    end
        //---------------------------------------------------------------
                        end
                    end
                    end
        //---------------------------------------------------------------
                //如果记到23:59:59 时清零 00:00:00
                else if(clock_disp[87:72]==16'h0204)        //0000 0010 0000 0100
                    clock_disp[87:72] <= 1'b0;
        //----------------------------------------------------------
                //后台同步校准模式的时钟和分钟
                else if(mode==3'b100)
                    begin
                        clock_disp[87:72] = sync_clock[87:72];
                        clock_disp[63:48] = sync_clock[63:48];
                    end
            end
    //----------------------------------------------------------
    assign lcd_data_disp = clock_disp ;

endmodule

//mode=3'b010时为闹钟功能
//校时可以长按按键,可以快速加数字
//闹钟功能
module alarm(clk,reset,mode,key,lcd_data_disp);
    input clk;
    input reset;
    input [2:0]key;
    input [2:0]mode;
    output [255:0]lcd_data_disp;
    //---------------------------------------------------------------
    //校时分频200ms的频率用来更新时间
    integer i;
    reg clk_alarm;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 <= i + 1'b1;
            if(i==32'd4999999)
                begin   i <= 1'b0; clk_alarm <= ~clk_alarm; end
        end
    //---------------------------------------------------------------
    reg [255:0]alarm_disp;
    always @(posedge clk_alarm or negedge reset)
    if(!reset)  //复位时清零
        alarm_disp[87:72] <= 1'b0;
        else if(mode==3'b010)
        begin
            //设置一些常量,没使用到的要把初始值赋为0,可以减少警告
            alarm_disp[255:88] <= "MODE  H  M  S MSALARM";
            alarm_disp[71:64] <= ":";
            alarm_disp[47:40] <= ":";
            alarm_disp[39:24] <= 1'b0;
            alarm_disp[23:16] <= ":";
            alarm_disp[15:0] <= 1'b0;
    //---------------------------------------------------------------
            //闹钟设置时钟
            if(!key[1])
            begin
                alarm_disp[79:72] <= alarm_disp[79:72] + 1'b1;   //时钟的个位
                if(alarm_disp[79:72]==4'h9)
                    begin
                        alarm_disp[79:72] <= 1'b0;
                        alarm_disp[87:80] <= alarm_disp[87:80] + 1'b1;   //时钟的十位
                        if(alarm_disp[87:80]==4'h5)
                            alarm_disp[87:80] <= 1'b0;
                    end
                else if(alarm_disp[87:72]==16'h0203)        //时钟计算到23的时候回00
                    alarm_disp[87:72] <= 1'b0;
            end
    //---------------------------------------------------------------
            //闹钟设置分钟
            if(!key[2])
                begin
                    alarm_disp[55:48] <= alarm_disp[55:48] + 1'b1;       //时钟的个位
                    if(alarm_disp[55:48]==4'h9)
                        begin
                            alarm_disp[55:48] <= 1'b0;
                            alarm_disp[63:56] <= alarm_disp[63:56] + 1'b1;       //时钟的十位
                            if(alarm_disp[63:56]==4'h5)
                                alarm_disp[63:56] <= 1'b0;
                        end
                end
        end
    //---------------------------------------------------------------
    assign lcd_data_disp = alarm_disp ;

endmodule

//mode=3'b100时为校时功能
//校时可以长按按键,可以快速加数字
//校时功能
module adj(reset,clk,mode,key,sync_adj,lcd_data_disp);
    input clk;
    input reset;
    input [2:0]key;
    input [2:0]mode;
    input [255:0]sync_adj;
    output [255:0]lcd_data_disp;
    //---------------------------------------------------------------
    //校时分频100ms的频率用来更新时间,
    integer i,j;
    reg clk_adj,clk_1Hz;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 <= i + 1'b1;
            if(i==32'd4999999)
                begin i <= 1'b0; clk_adj <= ~clk_adj; end

            j <= j + 1'b1;
            if(j==32'd24999999)
                begin j <= 1'b0; clk_1Hz <= ~clk_1Hz; end
        end
    //---------------------------------------------------------------
    reg [255:0]adj_disp;
    always @(posedge clk_adj or negedge reset)
    if(!reset)  //复位时清零
        adj_disp[87:72] <= 1'b0;
        else if(mode==3'b100)
            begin
                //设置一些常量,没使用到的要把初始值赋为0,可以减少警告
                adj_disp[255:88] <= "MODE  H  M  S MSADJ  ";
                adj_disp[71:64] <= ":";
                adj_disp[47:40] <= ":";
                adj_disp[23:16] <= ":";
                adj_disp[15:0] <= 1'b0;
        //---------------------------------------------------------------
                //校时状态下调节时钟
                if(!key[1])
                    begin
                        adj_disp[79:72] <= adj_disp[79:72] + 1'b1;       //时钟的个位
                        if(adj_disp[79:72]==4'h9)
                        begin
                            adj_disp[79:72] <= 1'b0;
                            adj_disp[87:80] <= adj_disp[87:80] + 1'b1;       //时钟的十位
                            if(adj_disp[87:80]==4'h5)
                                adj_disp[87:80] <= 1'b0;
                        end
                        else if(adj_disp[87:72]==16'h0203)          //时钟计算到23的时候回00
                            adj_disp[87:72] <= 1'b0;
                    end
        //---------------------------------------------------------------
                //校时状态下调节分钟
                if(!key[2])
                    begin
                        adj_disp[55:48] <= adj_disp[55:48] + 1'b1;       //时钟的个位
                        if(adj_disp[55:48]==4'h9)
                        begin
                            adj_disp[55:48] <= 1'b0;
                            adj_disp[63:56] <= adj_disp[63:56] + 1'b1;       //时钟的十位
                            if(adj_disp[63:56]==4'h5)
                                adj_disp[63:56] <= 1'b0;
                        end
                    end
            end
        //---------------------------------------------------------------
        else if(mode==3'b001)   //后台同步时钟
            begin
                adj_disp[87:72] = sync_adj[87:72];
                adj_disp[63:48] = sync_adj[63:48];
            end
    //---------------------------------------------------------------
    //校准模式下分钟显示
    always @(posedge clk_1Hz or negedge reset)
        if(!reset)
            adj_disp[39:24] <= 1'b0;
        else
        begin
            adj_disp[31:24] <= adj_disp[31:24] + 1'b1;           //分钟的个位
            if(adj_disp[31:24]==8'h9)
            begin
                adj_disp[31:24] <= 1'b0;
                adj_disp[39:32] <= adj_disp[39:32] + 1'b1;       //分钟的十位
                if(adj_disp[39:32]==8'h5)
                    adj_disp[39:32] <= 1'b0;
            end
        end
    //---------------------------------------------------------------
    assign lcd_data_disp = adj_disp ;

endmodule

//LCD数据选择
module disp_sel(clk,mode,alarm_disp,clock_disp,adj_disp,sync_clock,sync_adj,lcd_data_disp,alarm_en);
    input clk;
    input [2:0]mode;
    input [255:0]clock_disp;
    input [255:0]alarm_disp,adj_disp;
    output reg[255:0]sync_clock;
    output reg[255:0]sync_adj;
    output [255:0]lcd_data_disp;
    output alarm_en;
    //---------------------------------------------------------------
    reg[255:0] result_disp;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mode==3'b001)    //时钟功能时选择时钟的的数据
                begin
                    result_disp <= clock_disp ;
                    sync_adj <= clock_disp;
                end
            else if(mode==3'b010)   //闹钟功能时选择闹钟的数据
                begin
                    result_disp <= alarm_disp;
                end
            else if(mode==3'b100)   //校时功能时选择闹钟的数据
                begin
                    result_disp <= adj_disp;
                    sync_clock <= adj_disp;
                end
        end
    //---------------------------------------------------------------
    //闹钟响蜂鸣器模块
    reg alarm_en = 0;
    always @(posedge clk)
        if(mode==3'b001)
            begin
            if((clock_disp[63:48]!==16'b0) || (clock_disp[87:72]!==16'b0))//还没想到好的方法处理半夜0点尖叫,只能采用折中方法
                begin                                                                       //这类似几年前ios系统的0点不响事件,这是一个bug//
                    if(clock_disp[39:24]==alarm_disp[39:24])        //响一分钟模块
                    begin
                        if((clock_disp[87:72]==alarm_disp[87:72]) & (clock_disp[63:48]==alarm_disp[63:48]))
                            alarm_en <= 1;
                        else
                            alarm_en <= 0;
                    end
                end
            end
        else alarm_en <= 0;
    //---------------------------------------------------------------
    //数据处理
    assign lcd_data_disp[255:88] = result_disp[255:88];
    assign lcd_data_disp[87:80] = result_disp[87:80] + 8'd48;
    assign lcd_data_disp[79:72] = result_disp[79:72] + 8'd48;
    assign lcd_data_disp[71:64] = result_disp[71:64];
    assign lcd_data_disp[63:56] = result_disp[63:56] + 8'd48;
    assign lcd_data_disp[55:48] = result_disp[55:48] + 8'd48;
    assign lcd_data_disp[47:40] = result_disp[47:40];
    assign lcd_data_disp[39:32] = result_disp[39:32] + 8'd48;
    assign lcd_data_disp[31:24] = result_disp[31:24] + 8'd48;
    assign lcd_data_disp[23:16] = result_disp[23:16];
    assign lcd_data_disp[15:8] = result_disp[15:8] + 8'd48;
    assign lcd_data_disp[7:0] = result_disp[7:0] + 8'd48;

endmodule

//蜂鸣器模块
module beep(clk,reset,alarm_en,beep);
    input clk;
    input reset;
    input alarm_en;
    output beep;
    //---------------------------------------------------------------
    parameter  IDLE= 8'b00000001,
                    DO = 8'b00000010,
                    RE = 8'b00000100,
                    MI = 8'b00001000,
                    FA = 8'b00010000,
                    SO = 8'b00100000,
                    LA = 8'b01000000,
                    SI = 8'b10000000;
    //---------------------------------------------------------------
    reg[31:0] cnt_1Hz;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
        if(!reset)
            cnt_1Hz <= 32'd0;
        else
            begin
                if(cnt_1Hz >=  32'd49_999_99)
                    cnt_1Hz <= 32'd0;
                else
                    cnt_1Hz <= cnt_1Hz + 32'd1;
            end
    //---------------------------------------------------------------
    reg[7:0]beep_status;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
        if(!reset)
            beep_status <= IDLE;
        else
            begin
                if( cnt_1Hz == 32'd49_999_99)
                    beep_status[7:0] <= {beep_status[6:0],beep_status[7]};
            end
    //---------------------------------------------------------------
    reg[31:0]cnt;
    reg beep;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
        begin
            if(!reset)
                begin
                    cnt <= 0;
                    beep <= 1;
                end
            else if(alarm_en)
                case(beep_status)
                  IDLE: beep <= 1;

                    DO : begin if(cnt>=11944) begin cnt <= 0; beep <= ~beep ;end   //1
                                    else cnt <= cnt + 1; end

                    RE : begin if(cnt>=10642) begin cnt <= 0; beep <= ~beep ;end   //2
                                    else cnt <= cnt + 1; end

                    MI : begin if(cnt>=9480) begin cnt <= 0; beep <= ~beep ;end        //3
                                    else cnt <= cnt + 1; end

                    FA : begin if(cnt>=8947) begin cnt <= 0; beep <= ~beep ;end        //4
                                    else cnt <= cnt + 1; end

                    SO : begin if(cnt>=7971) begin cnt <= 0; beep <= ~beep ;end        //5
                                    else cnt <= cnt + 1; end

                    LA : begin if(cnt>=7102) begin cnt <= 0; beep <= ~beep ;end        //6
                                    else cnt <= cnt + 1; end

                    SI  : begin if(cnt>=6327) begin cnt <= 0; beep <= ~beep ;end       //7
                                    else cnt <= cnt + 1; end
            endcase
            else beep <= 1;
        end

endmodule

网友A:
你好 最近在做实时时钟的毕设。请问 5‘d 7是什么意思呀, 十进制的五位是吗?但是7这只是一位呀?还有【7.。3】这种是什么意思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