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小二乘法椭球拟合源码

楼主(2018-05-24):
受这篇帖子启发,http://www.51hei.com/bbs/dpj-97791-1.html
超详细讲解:罗盘和加速度计校正方法
但是实话说,这个代码好像还是有点问题的,超过6个采样点就不能用了,少于6个采样点也不能用,
没办法,自己就重新写了一遍,
我的思路是基于最小二乘法的椭球拟合,正统朴素方法
可以转看知乎
https://www.zhihu.com/people/mo-tian-lun-1111/posts
也可以直接看这里贴的代码,回复可见把,免的雁过不留毛的

//椭球校准.cpp
//最小二乘的椭球拟合
//((x-x0)/A)^2 + ((y-y0)/B)^2 + ((z-z0)/C)^2 = 1 的空间任意椭球方程式
//x^2 + a*y^2 + b*z^2 + c*x + d*y + e*z + f = 0 简化后的方程
//问题转换为由a,b,c,d,e,f,来求解x0,y0,z0 以及 A,B,C
//作者:摩天轮1111
//知乎ID:摩天轮1111 转载请注明出处 尊重劳动者成果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ath.h"

#define MATRIX_SIZE 6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ouble m_matrix[MATRIX_SIZE][MATRIX_SIZE + 1];//系数矩阵
double solve[MATRIX_SIZE] = { 0 };//方程组的解对应最小二乘椭球拟合中的,a,b,c,d,e,f,

double m_result[MATRIX_SIZE];
int N = 0;//计算累计的采样点次数的

//取绝对值
double Abs(double a)
{
return a < 0 ? -a : a;
}

//把矩阵系数全部清除为0
void ResetMatrix(void)
{
for (u8 row = 0; row < MATRIX_SIZE; row++)
{
for (u8 column = 0; column < MATRIX_SIZE + 1; column++)
m_matrix[row][column] = 0.0f;
}
}

//把输入的数据先生成矩阵的元素的总和
void CalcData_Input(double x, double y, double z)
{
double V[MATRIX_SIZE + 1];
N++;
V[0] = y*y;
V[1] = z*z;
V[2] = x;
V[3] = y;
V[4] = z;
V[5] = 1.0;
V[6] = -x*x;
//构建系数矩阵,并进行累加
for (u8 row = 0; row < MATRIX_SIZE; row++)
{
for (u8 column = 0; column < MATRIX_SIZE + 1; column++)
{
m_matrix[row][column] += V[row] * V[column];
}
}
//b向量是m_matrix[row][6]
}

//化简系数矩阵,把除以N带上
void CalcData_Input_average()
{
for (u8 row = 0; row < MATRIX_SIZE; row++)
for (u8 column = 0; column < MATRIX_SIZE + 1; column++)
m_matrix[row][column] /= N;
//b向量是m_matrix[row][6]
}

//显示出来系数矩阵和增广矩阵[A|b]
void DispMatrix(void)
{
for (u8 row = 0; row < MATRIX_SIZE; row++)
{
for (u8 column = 0; column < MATRIX_SIZE + 1; column++)
{
printf("%23f ", m_matrix[row][column]);
if (column == MATRIX_SIZE - 1)
printf("|");
}
printf("\r\n");
}
printf("\r\n\r\n");
}

//交换两行元素位置
void Row2_swop_Row1(int row1, int row2)
{
double tmp = 0;
for (u8 column = 0; column < MATRIX_SIZE + 1; column++)
{
tmp = m_matrix[row1][column];
m_matrix[row1][column] = m_matrix[row2][column];
m_matrix[row2][column] = tmp;
}
}

//用把row行的元素乘以一个系数k
void k_muiltply_Row(double k, int row)
{
for (u8 column = 0; column < MATRIX_SIZE + 1; column++)
m_matrix[row][column] *= k;
}

//用一个数乘以row1行加到row2行上去
void Row2_add_kRow1(double k, int row1, int row2)
{
for (u8 column = 0; column < MATRIX_SIZE + 1; column++)
m_matrix[row2][column] += k*m_matrix[row1][column];
}

//列主元,第k次消元之前,把k行到MATRIX_SIZE的所有行进行冒泡排出最大,排序的依据是k列的元素的大小
void MoveBiggestElement_to_Top(int k)
{
int row = 0, column = 0;

for (row = k + 1; row < MATRIX_SIZE; row++)
{
if (Abs(m_matrix[k][k]) < Abs(m_matrix[row][k]))
{
Row2_swop_Row1(k, row);
}
}
}

//高斯消元法,求行阶梯型矩阵
u8 Matrix_GaussElimination(void)
{
double k = 0;
for (u8 cnt = 0; cnt < MATRIX_SIZE; cnt++)//进行第k次的运算,主要是针对k行以下的行数把k列的元素都变成0
{
//把k行依据k列的元素大小,进行排序
MoveBiggestElement_to_Top(cnt);
if (m_matrix[cnt][cnt] == 0)
return(1);//返回值表示错误
//把k行下面的行元素全部消成0,整行变化
for (u8 row = cnt + 1; row < MATRIX_SIZE; row++)
{
k = -m_matrix[row][cnt] / m_matrix[cnt][cnt];
Row2_add_kRow1(k, cnt, row);
}
DispMatrix();
}
return 0;
}

//求行最简型矩阵,即把对角线的元素全部化成1
void Matrix_RowSimplify(void)
{
double k = 0;
for (u8 row = 0; row < MATRIX_SIZE; row++)
{
k = 1 / m_matrix[row][row];
k_muiltply_Row(k, row);
}
DispMatrix();
}

//求非齐次线性方程组的解
void Matrix_Solve(double* solve)
{
for (short row = MATRIX_SIZE - 1; row >= 0; row--)
{
solve[row] = m_matrix[row][MATRIX_SIZE];
for (u8 column = MATRIX_SIZE - 1; column >= row + 1; column--)
solve[row] -= m_matrix[row][column] * solve[column];
}
printf(" a = %f| b = %f| c = %f| d = %f| e = %f| f = %f ", solve[0], solve[1], solve[2], solve[3], solve[4], solve[5]);
printf("\r\n");
printf("\r\n");
}

//整个椭球校准的过程
void Ellipsoid_fitting_Process(void)
{
ResetMatrix();

//这里输入任意个点加速度参数,尽量在球面上均匀分布
CalcData_Input(87, -52, -4454);
CalcData_Input(301, -45, 3859);
CalcData_Input(274, 4088, -303);
CalcData_Input(312, -4109, -305);
CalcData_Input(-3805, -24, -390);
CalcData_Input(4389, 6, -228);
CalcData_Input(261, 2106, -3848);
CalcData_Input(327, -2047, -3880);
CalcData_Input(-1963, -13, -3797);
CalcData_Input(3024, 18, -3449);

CalcData_Input_average();//对输入的数据到矩阵元素进行归一化
DispMatrix();//显示原始的增广矩阵
if (Matrix_GaussElimination())        //求得行阶梯形矩阵
printf("the marix could not be solved\r\n");
else
{
Matrix_RowSimplify();//化行最简形态
Matrix_Solve(solve);//求解a,b,c,d,e,f

double a = 0, b = 0, c = 0, d = 0, e = 0, f = 0;
a = solve[0];
b = solve[1];
c = solve[2];
d = solve[3];
e = solve[4];
f = solve[5];

double X0 = 0, Y0 = 0, Z0 = 0, A = 0, B = 0, C = 0;
X0 = -c / 2;
Y0 = -d / (2 * a);
Z0 = -e / (2 * b);
A = sqrt(X0*X0 + a*Y0*Y0 + b*Z0*Z0 - f);
B = A / sqrt(a);
C = A / sqrt(b);
printf(" ((x - x0) / A) ^ 2 + ((y - y0) / B) ^ 2 + ((z - z0) / C) ^ 2 = 1 Ellipsoid result as below:\r\n");
printf("\r\n");
printf(" X0 = %f| Y0 = %f| Z0 = %f| A = %f| B = %f| C = %f \r\n", X0, Y0, Z0, A, B, C);
}
while (1);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Ellipsoid_fitting_Process();
return 0;
}

网友A(2018-09-19):
查看隐藏信息

网友B(2019-02-26):
原作者的半径2.0如何计算出来的

网友C(2019-03-29):
查看隐藏内容

网友D(2019-11-11):
学习学习,我是学习数学专业的,看看能理解不

网友D:
数学专业,试试理解

网友E:
看隐藏内容

网友F(2020-01-14):
为什么定义六行七列呢。。。什么意思呢。。正常来说每列表示的不是x。y。z。轴的数据吗

网友F:
为什么是六行七列、、我的理解是每一列表示的是各轴的数据吗、那么列数应该是3的倍数呀、、求指教。

网友G(2020-09-29):
知乎的网址打不开

网友G:
原来的超过六个参数为啥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