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51单片机某个io口输入信号的高低电平时间

楼主:
本人是个新手刚刚接触51单片机,怎么编程去计算51单片机某个io口的输入高低电平时间,比如我从P1.0口输入了一个方波信号,那么怎么通过单片机编程去检测我这个方波高电平的时间(或者说长度),还有低电平的时间(或者说长度),这个检测时间要精确到ms。

网友A(2018-05-25):
可以。当P1.0管脚变成低电平时。试着触发定时器T0,在每一次进入定时器中断的时候计数并显示就可以了

网友B:
普通IO口,可以像检测按键一样的检测某个脚的状态,检测到上升沿开始计时,下降沿停止计时,读取即时数据即可。

如果使用int0、int1端口可以采用中断方式,上升沿触发中断,中断程序中启动定时器、转下降沿触发,再中断时停止计时,并读取时间数据。不过传统的AT89***系列没有”上升沿触发”功能,仅有低电平和下降沿触发。如果使用这类芯片可以使用外部的反相器实现,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据我所知,STC的后来的1T单片机好像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C:
可以使用 外部中断+定时器

网友D:
外部中断加定时器了解一下

网友E:
后期STC单片机的INT0可上升沿和下降沿中断, 中断后打开定时器计时,再次中断时读取定时器,两个时间一减即为电平时长,当然还可能定时器溢出.这个在要定时器中断里处理.

网友F:
可以用单片机定时器控制

网友G:
你的题目叫检测脉冲宽度,
介绍你一个仿真案例
实例72  测量脉冲宽度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72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
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用于学习51单片机原理,程序(双解c和汇编)语句条条有注解,便于阅读理解,便于自学,可从零基础c语言开始学习

网友H:
外部中断,检测到一个上升沿,定时开启(加个反相器判断上升沿)。在找一个外部中断判断下降沿关闭定时,得出高电平时间。当然要把方波同时接到两个外部中断口。

网友I(2019-05-24):
引用 网友G:
你的题目叫检测脉冲宽度,介绍你一个仿真案例实例72  测量脉冲宽度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以上 ...

老大,没有原程序

网友J:
利用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