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Uno lcd1602,4*4键盘,DHT11温度传感,28BYJ-48步进电机综合案例

楼主(2018-05-25):
这个是arduino综合案例,希望有助于大家做毕设,或者自己玩玩。
原名“温控流量混合装置”
作用:一个水管出热水,一个水管出冷水,检测混合之后的温度和流量,混合之后出温水。显示目标温度和目标流量,当前温度和当前流量。

左边是原理图中的电位器可以调节1602的显示

左边是原理图中的电位器可以调节1602的显示

//////////////////////////////////////////////可以忽略上面的内容/////////////////////////////////

简化后:“温控混合装置”,供大家学习
简图如下
主要所需材料:arduinoUno主板,lcd1602,4*4薄膜键盘,dht11温度传感,ULN2003(用于驱动步进电机),28BYJ-48步进电机
ArduinoUno上的A0到A5引脚就是14到19引脚。
原理图和我的程序在引脚分配上稍有不同,请万分注意!!!
请自行按需分配引脚。
删除代码里面的没用的代码,程序看起来会更加清晰。
#include所包含的库文件,自行百度解决,或咨询找我要我也行。
建议每个都会使用了,再建立综合项目

电路原理图如下:

arduino Uno源程序如下:
//时间:2018-5-25
//地点:贵州
//作者:0721的
//不懂的地方请询问:825470791

#include <LiquidCrystal.h>//包含驱动LCD1602所需要的定义及函数
#include "DHT.h"//包含温度计所需的定义及函数
#include <Keypad.h>//包含键盘所需的定义及函数
#include <Stepper.h> //包含步进电机所需的定义及函数

///////////////////////////////LCD1602部分//////////////////////////////////////////////
const int rs = 13, rw = 12, en = 11, d4 = 10, d5 = 9, d6 = 8, d7 = 7;               //定义驱动LCD1602需要的引脚
LiquidCrystal lcd(rs, rw, en, d4, d5, d6, d7);                              //声明一个名字为lcd的1602对象,在以后用这个实例调用函数来显示字符

///////////////////////////////DHT11温度传感器部分/////////////////////////////////////////
// Uncomment whatever type you're using!
#define DHTPIN 2                           // 将引脚X指定为温度计输入口,此处指定为PIN2,即引脚2.
#define DHTTYPE DHT11                      // 定义温度计型号为DHT11
//#define DHTTYPE DHT22                    // 取消定义温度计型号为DHT 22  (AM2302), AM2321
//#define DHTTYPE DHT21                    // 取消定义温度计型号为DHT 21 (AM2301)
DHT dht(DHTPIN, DHTTYPE);                  //实例化一个DHT温度计,取名为dht

//////////////////////////////////key按键部分///////////////////////////////////*/
const byte ROWS = 4;                       //定义键盘为四行
const byte COLS = 4;                       //定义键盘为四列
char hexaKeys[ROWS][COLS] = {
  {'1', '2', '3', 'A'},
  {'4', '5', '6', 'B'},
  {'7', '8', '9', 'C'},
  {'*', '0', '#', 'D'}
};
byte rowPins[ROWS] = {6, 5, 4, 3};      //连接到行扫描的输入输出端口  //此处很有规律,请自行发现
byte colPins[COLS] = {18, 1, 0, 19};    //连接到列扫描的输入输出端口
Keypad customKeypad = Keypad( makeKeymap(hexaKeys), rowPins, colPins, ROWS, COLS);//创建一个键盘实例取名字为customKeypad

/////////////////////////////////步进电机部分////////////////////////////////////
const int stepsPerRevolution = 48;  //
Stepper myStepper(stepsPerRevolution, 14, 16, 15, 17);

/*/////////////////////////////////流量计部分////////////////////////////////////
  //F=8.1Q-3
  //Q=(F+3)/8.1 //流量计算公式
  #define Q1PIN 2   //定义第一个流量传感器外部中断引脚 UNO板子只有2、3两个引脚可作为中断
  #define Q2PIN 3   //定义第二个流量传感器外部中断引脚 UNO板子只有2、3两个引脚可作为中断
  volatile long Q1count =0;
  volatile long Q2count =0;
  ///////////////////////////////////////////////////////////////////////////////*/

//////////////////////////////////初始化部分/////////////////////////////////////
void setup() {

  dht.begin();//开始运行温度检测程序
  // set up the LCD's number of columns and rows:
  lcd.begin(16, 2);//将lcd初始化为16列2行
  // Print a message to the LCD.
  lcd.print("Welcome to use ");//初始化欢迎界面
  lcd.setCursor(0,1);
  lcd.print("      ^_^       ");
  delay(3000);//延时显示时间
  myStepper.setSpeed(60);//设置步进速度
  //pinMode(Q1PIN,INPUT);
  //pinMode(Q2PIN,INPUT);
  //attachInterrupt(0,Q1INT,FALLING);    //定义下降沿中断端口及要执行的函数 0对应引脚2
  //attachInterrupt(1,Q2INT,FALLING);    //定义下降沿中断端口及要执行的函数 1对应引脚3
}
/////////////////////////////////初始化部分结束/////////////////////////////////

/////////////////////////////////程序循环部分///////////////////////////////////
void loop() {
  int trgT = displayT();
  int trgQ = displayQ();
  int nowT, nowQ;
  displayQT(trgT, trgQ, nowT, nowQ);
  while (1) {

    float h = dht.readHumidity();//湿度读取,并不影响我们仿真
    float t = dht.readTemperature();//摄氏度值
    displayQT(trgT, trgQ, (int)t, trgQ);
    if (trgT < (int)t) {
      myStepper.step(-stepsPerRevolution *5);
    }
    else {
      myStepper.step(stepsPerRevolution*5);
    }
  }

  /*/读取温度计的摄氏温度代码如下
    float h = dht.readHumidity();//湿度读取,并不影响我们仿真
    // Read temperature as Celsius (the default)
    float t = dht.readTemperature();//摄氏度值
    // Read temperature as Fahrenheit (isFahrenheit = true)
    float f = dht.readTemperature(true);//摄氏度转华氏度值

    // 检查温度传感器是否工作正常
    if (isnan(h) || isnan(t) || isnan(f)) {
      Serial.println("读取温度传感器失败!");
      return;
    }*/

  /*
    //读取流量传感器代码如下
    //attachInterrupt(0,Q1INT,FALLING);    //定义下降沿中断端口及要执行的函数 0对应引脚2
    //attachInterrupt(1,Q2INT,FALLING);    //定义下降沿中断端口及要执行的函数 1对应引脚3
    delay(1000);
    //detachInterrupt(0);
    //detachInterrupt(1);
    delay(100);
    //int Qall = GetQall();

    //lcd显示温度流量代码如下
    lcd.setCursor(0, 1);//设置显示器显示坐标
    // print the number of seconds since reset:
    lcd.setCursor(0, 0);
    lcd.print("Q Of Flow(Q)");//在lcd第一行显示"quantityOfFlow(Q)"表示流量
    lcd.print(Qall, DEC);
    lcd.setCursor(0, 1);
    lcd.print("Temperature(C)");//在lcd第二行显示"Temperature(C)"表示当前温度
    lcd.print(t, DEC);            //显示温度变量,后面的DEC表示十进制(可填写BIN表示二进制,DEC表示十进制,OTC表示8进制,HEX表示十六进制)

    char customKey = customKeypad.getKey();//读取键盘值
    myStepper.step(20);//步进电机运动
  */
}
void displayQT(int trgT, int trgQ, int nowT, int nowQ) {
  lcd.clear();
  lcd.setCursor(0, 0);//设置显示位置为0列0行
  lcd.print("trgT:"); lcd.print(trgT); lcd.setCursor(8, 0); lcd.print("nowT:"); lcd.print(nowT);  //其中设置显示位置为8列0行
  lcd.setCursor(0, 1);
  lcd.print("trgQ:"); lcd.print(trgQ); lcd.setCursor(8, 1); lcd.print("nowQ:"); lcd.print(nowQ);  //其中设置显示位置为8列1行

}
int displayQ() {

  lcd.setCursor(0, 1);
  lcd.print("Q Of Flow:");
  char customKey = ' ';
  int data1;
  int data;
  int keycount = 0;
  while (keycount != 2) {  //进入死循环,等待按两次数字键
    customKey = customKeypad.getKey();
    switch (customKey) {
      case '0': data = 0; keycount++;
        break;
      case '1': data = 1; keycount++;
        break;
      case '2': data = 2; keycount++;
        break;
      case '3': data = 3; keycount++;
        break;
      case '4': data = 4; keycount++;
        break;
      case '5': data = 5; keycount++;
        break;
      case '6': data = 6; keycount++;
        break;
      case '7': data = 7; keycount++;
        break;
      case '8': data = 8; keycount++;
        break;
      case '9': data = 9; keycount++;
        break;
      default:
        break;
    }
    customKey = ' ';
    if (keycount == 1)data1 = data;
    if (keycount == 2)data1 = data1 * 10 + data;

  }
  lcd.print(data1, DEC);
  return data1;   //按键按两次数字键,返回一个两位数
}
int displayT() {
  lcd.clear();      //比displayQ多了这个clesr(),用于清除屏幕,
  lcd.setCursor(0, 0);
  lcd.print("temperature:");
  char customKey = ' ';
  int data1;
  int data;
  int keycount = 0;
  while (keycount != 2) {   //进入死循环,等待按两次数字键
    customKey = customKeypad.getKey();
    switch (customKey) {
      case '0': data = 0; keycount++;
        break;
      case '1': data = 1; keycount++;
        break;
      case '2': data = 2; keycount++;
        break;
      case '3': data = 3; keycount++;
        break;
      case '4': data = 4; keycount++;
        break;
      case '5': data = 5; keycount++;
        break;
      case '6': data = 6; keycount++;
        break;
      case '7': data = 7; keycount++;
        break;
      case '8': data = 8; keycount++;
        break;
      case '9': data = 9; keycount++;
        break;
      default:
        break;
    }
    customKey = ' ';
    if (keycount == 1)data1 = data;
    if (keycount == 2)data1 = data1 * 10 + data;

  }
  lcd.print(data1, DEC);
  return data1;  //按键按两次数字键,返回一个两位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