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检测交流电流用什么方案效果好?

楼主(2018-05-25):
单片机检测交流电流用什么方案效果好?
请老师们说说!

楼主:
能不能达到精度0.01

网友A:
一般是测交流电的有效值。基本都是整流后检测。电流一般是取“取样电阻”两端的电压,取样电压经过AD转换数据经电脑处理,给出测量结果。至于精度,取决于取样电路硬件精度,和AD转换器的位数(精度)。你可以先看看交流电的这方面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用交流互感器来做,精度是 0.01A 吗?
给你两个实物案例,你看看,一个是互感器做的,一个是专用模 ...

qq已添加好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测交流电的有效值。基本都是整流后检测。电流一般是取“取样电阻”两端的电压,取样电压经过AD转换数 ...

谢谢回复,网上找很久也没找到这样的电路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达到精度0.01

理论上没问题。

网友C:
将交流电流经过互感器,再将互感器输出电流通过电阻转换为电压信号,由于是交流,电压有正负(有些AD测不了),需要将电压经过运放将交流叠加直流并将电压控制在AD范围内,单片机读取AD值(需要根据电路计算AD值对应得实际值)就可以了

网友D:
精度要求是多少呢

网友E(2021-02-24):
用电流互感器吧,安全隔离,互感器精度可达0.1% 我这里有很多互感器